用面包板搭建51单片机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8-10-14):
如图,我用面包板搭建了一个89c52单片机,单片机运行正常,烧录资料也是正常的,我在P2口弄了8颗发光二极管,经测试,P2^0—P2^7口,全部正常,都可以输出低电平让8个发光二极管全发光,也可以闪烁,用亮,延迟,灭,延迟亮,延迟,灭,延迟,反复循环的方法也可以实现流水灯,但是,当我用_crol_左移函数实现流水灯时,为什么P2口灯全部都不亮,全是熄灭状态,插上电,就P2^0的灯亮了一下,就没反应了,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因为缺少什么元器件吗?我实在是不解,为什么这个程序在开发板上面能够正常执行,到了面包板就执行不了了,求解!
程序(复制过程中可能有缺漏,但原程序已经在开发板运行ok过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8 i;
        led=0xfe;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while(1)
        {
                for(i=0;i<8;i++)
                {
                        P2=~(0x01<<i);
                        delay(50000);
                }

                for(i=0;i<7;i++)         //将led左移一位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for(i=0;i<7;i++)        //将led右移一位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
}

网友A:
temp = 0XFE;

        while(1)
        {

           for(i = 0; i < 7;i++)
                {
                    P2 = temp;
                        temp = _crol_(temp,1);
                        Delay500ms();//500ms延时 11.0592MHZ
                }

                for(i = 0; i < 7;i++)
                {
                    P2 = temp;
                        temp = _cror_(temp,1);
                        Delay500ms();//500ms延时 11.0592MHZ
                }
}

参考这个,把TEMP的值赋给PO口

网友B:
面包板就是这样的,已经遇到多次了
估计是拉出来的引线太长,干扰太多了

网友C:
调整一下循环顺序就好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8 i;
        led=0xfe;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while(1)
        {
                for(i=0;i<8;i++)
                {
                        led=~(0x01<<i);
                        delay(50000);
                }
                for(i=0;i<7;i++)        //将led右移一位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for(i=0;i<7;i++)         //将led左移一位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引线太长,导致电阻太大了!

网友D:
检验面包板电路与开发板是否相同,如果没问题,就换到面包板的其他地方试试

网友E:
这个问题,比对一下面包板和开发板的LED输出的不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引线太长,导致电阻太大了!

我看应该,是的

网友G:
换另外一个阻值相对较小的开发板  如果调试OK的话 就是阻值问题 有什么不懂的就回我 我给你解答

网友H:
面包板的电路(如:晶振、单片机)与开发板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一下循环顺序就好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谢谢你,大神啊,你这种方法流水灯果然会走,但是为什么,它只往右循环,不往左循环啊,这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另外一个阻值相对较小的开发板  如果调试OK的话 就是阻值问题 有什么不懂的就回我 我给你解答

我把发光二极管全部移到了P2口旁边,距离很近,但还是不行

网友I:
for(i=0;i<8;i++)
                {
                        led=~(0x01<<i);
这段有问题,删除后直接用_cror_或者_crol_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