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芯片引脚问题,P1口没接上拉电阻,电压很低

楼主(2018-10-14):
我自己用STC89C52焊了一块板子,P0口接上拉电阻,电压足够,但是P1口没接上拉电阻,电压很低,请问怎么解决?P1口可以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P1口内部是弱上拉。接一个2K的上拉电阻吧。

网友B:
这个电阻是一定要的,要么是上拉,要么是限流,都可以的
STC在这方面比台湾的那些单片机差了点,合泰的单片机可以设定电流和上拉电阻,这样一来电阻都不用了

网友C:
p0和p1是一样的当然可以接

网友D:
一样可接

网友E:
没问题的,可以接

网友F:
P0和P1一样当然可以接

网友G:
建议一定用上拉电阻,有9个脚的排阻,非常方便使用!

网友H:
你是输出方式吗,太低就接个2-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H:
建议一定用2-10K上拉电阻

网友I:
这种电路设计出来时规则就是这样 肯定得一样接

网友J:
p0必接 p1随意

网友K:
经典51单片机P1是内部弱上拉的准双向口,复位以后输出都是高电平的,一般在设计时尽量让口线低电平有效,这样一方面复位以后高电平无效,不会有误动作,另一方面就是高电平输出电流很弱,必须加上拉电阻,而在输出低电平时,上拉电阻的电流是白白消耗掉的。

网友L:
一定要加上拉的,不然不能输入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