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 PCB 多余一根非信号线

楼主(2018-10-14):
各位大神好!
请教一个问题,我画PCB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了一根线,
中间是切断的符号,这个线不是信号线,也不是网络线,具体看一下图片,
求大神解答,小弟在此谢过!

楼主:
更新:把原来的PCB内容全部框选,然后delete,再然后ctrl+z撤销,这时候就没有这根线了,

楼主:
但还是不清楚具体的原因,还是希望有大神帮忙指教,根源是什么?

网友A:
没看到图片

楼主:
更新,确认是报错的线,但具体是什么错误还不知道

网友B:
没图片,无法知到什么原因,重新发一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片,无法知到什么原因,重新发一次图

不好意思,谢谢提醒

楼主:
不好意思,发出去的帖忘记检查了,竟然没有图片。。。

楼主:
我重新画了一份,原来的那个错误我不是稀里糊涂的弄好了嘛,已经没有了,但就是好奇这是什么错误,
还是多谢解答!!

楼主:
不好意思,我重新发一下

网友C(2022-04-06):
pcb板框绘制时。工具选择有问题吧。这里说的明白,我也刚学习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136386-1.html

网友D:
检查下原理图,看看有没有多余的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