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遥控直流电机启停源码(原创设计)

楼主(2018-10-14):
红外线遥控直流电机启停源码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a=P1^4;
sbit  b=P1^5;
sbit  c=P1^6;
u8 reddata[6];
u8 redcom[2];
u8 time,j,k;
u16 err;
sbit  stop=P3^2;
sbit  motor=P1^0;
sbit  motoa=P3^4;
sbit  motob=P3^5;
sbit  motoc=P3^6;
sbit  motod=P3^7;
u16 smg[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6};
/*************************************************************/
void smgbitswitch(num)
{
                switch(num)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a=0;b=0;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a=1;b=0;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a=0;b=1;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a=1;b=1;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a=0;b=0;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a=1;b=0;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a=0;b=1;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a=1;b=1;c=1; break;//显示第7位
                }
}
void delay(u16 num)
{
      while(num)
          {
              num--;
          }

}
void you1(num)
{
    smgbitswitch(7);
        P0=smg[num];
        delay(10);
        P0=0x00;
}
void you2(num)
{
    smgbitswitch(6);
        P0=smg[num];
    delay(10);
        P0=0x00;
}
void you3(num)
{
    smgbitswitch(5);
        P0=smg[num];
    delay(10);
        P0=0x00;
}
void   redcomsmg()
{
     if(reddata[2]==0x16)
         {
             redcom[1]=0;
         }
         if(reddata[2]==0x0c)
         {
             redcom[1]=1;
         }
         if(reddata[2]==0x18)
         {
             redcom[1]=2;
         }
         if(reddata[2]==0x5e)
         {
             redcom[1]=3;
         }
         if(reddata[2]==0x08)
         {
             redcom[1]=4;
         }
         if(reddata[2]==0x1c)
         {
             redcom[1]=5;
         }
         if(reddata[2]==0x5a)
         {
             redcom[1]=6;
         }
         if(reddata[2]==0x42)
         {
             redcom[1]=7;
         }
         if(reddata[2]==0x52)
         {
             redcom[1]=8;
         }
         if(reddata[2]==0x4a)
         {
             redcom[1]=9;
         }
}
void  inter()
{
       EX0=1;
           IT0=1;
           EA=1;

           stop=1;
}
void main()
{
     inter();
         delay(1);
         motoa=0;
         motob=0;
         motoc=0;
         motod=0;
         motor=0;
     while(1)
         {
             redcomsmg();
                 delay(2000);
                 you1(10);
                 you2(redcom[1]);
                 you3(0);
                 if(redcom[1]==0)                  //        直流电机停止
                 {
                     motor=0;
                 }
                 if(redcom[1]==3)                  //   直流电机启动
                 {
                     motor=1;
                 }
                 if(redcom[1]==2)           //                 步进电机启动
                 {
                     motoa=1;
                         motob=0;
                         motoa=1;
                         motob=1;
                         delay(200);

                         motoa=1;
                         motob=1;
                         motoa=1;
                         motob=0;
                         delay(200);

                         motoa=0;
                         motob=1;
                         motoa=1;
                         motob=1;
                         delay(200);

                         motoa=1;
                         motob=1;
                         motoa=0;
                         motob=1;
                         delay(200);
                 }
                 if(redcom[1]==4)         //           步进电机停止
                 {
                     motoa=0;
                         motob=0;
                         motoa=0;
                         motob=0;
                 }
         }
}

void stopservice() interrupt 0
{
     time=0;
         if(stop==0)           //如果按键按下
         {
              err=1000;
                  while((stop==0)&&(err>0))                  //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stop==1)
                  {
                       err=500;
                           while((stop==1)&&(err>0))  // 等待4.5ms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
                                 for(j=0;j<8;j++)
                                         {
                                              err=60;
                                                  while((stop==0)&&(err>0))          //  等待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
                                                  while((stop==1)&&(err>0))                   //计算高电平时间
                                                  {
                                                       delay(10);
                                                           time++;
                                                           if(time>30)
                                                           {
                                                                err=0;
                                                                       return;
                                                           }
                                                  }
                                                  reddata[k]>>=1;         //        因为红外通信是先传低位,再传高位。所以是右移。
                                                  if(time>=8)                //         如果大于0.8ms说明是高电平,0.8ms是一个中间值
                                                  {
                                                       reddata[k]|=0x80;
                                                  }
                                                  time=0;
                                                  err=0;
                                         }
                           }
                  }
                  if(reddata[2]!=~reddata[3])
                  {
                      return;
                  }
         }

}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下原理图吗?

网友B:
没有原理图参考起来不易,意义是有,但不好参考学习,建议上传原理图,谢谢。

楼主:
实验板原理图,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个PPT,红外遥控的编码规则和时序搞清楚了就简单了

EM3 V2.2开发板原理图.pdf

楼主:
动态数码管的作用是将外红遥控的按键显示在上面,按1,经过译码之后数码管显示1,按2,经过译码之后数码管显示2.其他按键也是同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