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DS3231 1602万年历源码与视频演示

楼主(2018-10-15):
视频演示:

#include <LiquidCrystal.h>//文件包含
#include <DS3231.h>//文件包含
#include <Wire.h>//文件包含
/***********定义**********/
DS3231 Clock;
bool Century = false;
bool h12;
bool PM;
byte year,month,date,DoW,hour,minute,second;
LiquidCrystal lcd(12,11,2,3,4,5,6,7,8,9,10);//构造函数,创建一个LiquidCrystal的实例

/*************函数包装***************/
void LcdCommandWrite(int value)
{
  digitalWrite(12,LOW);//给12脚低电平 单片机发送指令
  digitalWrite(11,LOW);//给11脚低电平 进行写操作
  for(int i=3; i<=10;i++)//利用循环写入数据
  {
    digitalWrite(i,value&01);//利用与运算传输数据
    value>>=1;//数据右移
    }
    /**************高电平转低电平 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digitalWrite(2,LOW);//给2脚低电平
    delayMicroseconds(1);//使程序暂停指定的一段时间(单位:微秒)
    digitalWrite(2,HIGH);//给2脚高电平
    delayMicroseconds(1);//使程序暂停指定的一段时间(单位:微秒)
    digitalWrite(2,LOW);//给2脚低电平
    delayMicroseconds(1);//使程序暂停指定的一段时间(单位:微秒)
  }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Wire.begin();//启动I2C(IIC)
Clock.setSecond(0);//设置秒
Clock.setMinute(24);//设置分钟
Clock.setHour(22);//设置小时
Clock.setDoW(5);//设置星期几
Clock.setDate(17);//设置日期
Clock.setMonth(8);//设置月份
Clock.setYear(18);//设置年份
delay(100);//延时
LcdCommandWrite(0x38);//8位 双行显示 5*7点阵
delay(20);//延时
}
/*****************函数打包*******************/
void LCD_SET_XY(int x,int y)//设置坐标
{
  int address;//定义
  if(x==0)address = 0x80+y;//判断 情况一
  else address = 0xC0+y;//情况二
  LcdCommandWrite(address);//函数调用
  }
  /*******************显示时间************************/
void Pritime()
{
  int second,minute,hour,data,month,year,dow,temperature;//定义
  second=Clock.getSecond();//返回时间的秒
  minute=Clock.getMinute();//返回时间的分钟
  hour=Clock.getHour(h12,PM);//返回时间的小时
  date=Clock.getDate();//返回时间的日期
  month=Clock.getMonth(Century);//返回时间的月份
  year=Clock.getYear();//返回时间的年份
  dow=Clock.getDoW();//返回时间的星期

  temperature=Clock.getTemperature();//温度的返回值

lcd.setCursor(0,0);//光标移动到第一行第一列
lcd.print("20");//显示20
if(year>=10)//判断
{
  lcd.print(year,DEC);//显示年份
  }
  else
  {
    lcd.print("0");//显示0
    lcd.print(year,DEC);//显示年份
    }
    lcd.print('-');//显示-

    lcd.setCursor(5,0);//光标移动到第一行第六列
    if(month>=10)//判断
    {
      lcd.print(month,DEC);//显示月份
      }
      else
      {
        lcd.print("0");//显示0
        lcd.print(month,DEC);//显示月份
        }
        lcd.print('-');//显示-

        lcd.setCursor(8,0);//光标移动到第一行第九列
        if(date>=10)//判断
        {
          lcd.print(date,DEC);//显示日期
          }
          else
          {
            lcd.print("0");//显示0
            lcd.print(date,DEC);//显示日期
            }
    lcd.setCursor(11,0);//光标移动到第一行第十二列
    switch(dow)//选择结构
    {
      case 1:
       lcd.print("Mon");//显示Mon
       break;//跳出
      case 2:
       lcd.print("Tue");//显示Tue
       break;//跳出
      case 3:
       lcd.print("Wed");//显示Wed
       break;//跳出
      case 4:
       lcd.print("Thu");//显示Thu
       break; //跳出
      case 5:
       lcd.print("Fri");//显示Fri
       break; //  跳出
      case 6:
       lcd.print("Sat");//显示Sat
       break; //跳出
      case 7:
       lcd.print("Sun");//显示Sun
       break;  //跳出
      }
  LCD_SET_XY(1,0);//光标移到第二行第一列
   if (hour>=10)//判断
   {
    lcd.print(hour,DEC);//显示小时
    }
    else
    {
      lcd.print("0");//显示0
      lcd.print(hour,DEC);//显示小时
      }
   lcd.print(':');//显示:

   LCD_SET_XY(1,3);//光标移到第二行第四列
     if (minute>=10)//判断
       {
        lcd.print(minute,DEC);//显示分钟
        }
        else
        {
          lcd.print("0");//显示0
          lcd.print(minute,DEC);//显示分钟
          }
       lcd.print(':');//显示:
       LCD_SET_XY(1,6);//光标移到第二行第七列
        if (second>=10)//判断
        {
          lcd.print(second,DEC);//显示秒
          }
          else
          {
            lcd.print("0");//显示0
            lcd.print(second,DEC);//显示秒
            }
         LCD_SET_XY(1,12);//光标移到第二行第十三列
         lcd.print(temperature);//显示温度
         lcd.write(0xdf);//显示温度单位
         lcd.print("C");//显示C
}
void Tictime()
{
  LCD_SET_XY(1,2);//光标移到第二行第三列
  lcd.print(' ');//显示' '
  LCD_SET_XY(1,5);//光标移到第二行第六列
  lcd.print(' ');//显示' '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unsigned long Rt=millis()%1000;
  if(Rt<500)//每500ms闪烁一次
  {
    Pritime();
    }
    else
    {
      Tictime();
      }
}

网友A:
头文件能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能分享下吗?

arduino的头文件都是可以从编译工具上下载的,应该不需要分享吧。

网友B(2020-10-14):
arduino做萬年曆比較少,很棒,我收藏囉。

网友C:
大神!有没有原理图或者电路图,元器件列表什么的一看就懂的,小白路过!!!

网友D(2024-07-25):
能用大点的12864屏幕显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