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速小电钻制作

楼主:
这个调速小电钻,这主要利用闲置的550电机,0.3-4mm三鸥精密钻夹,莫氏椎杆,550电机适用的3.17mm軸径的椎杆,成品外壳,调速用的ne555电路,由于手里没有肖特基二极管,因此用一个mur450二极管代替,场管用IRF540N,其他基本和电路图上一致,实测无论高速还是低速,场管和二极管基本不热,这样子连散热也省了。和小电钻搭配一起使用,能够自主调整小电钻的快慢了,非常方便有用。

创客集结号 电路图

创客集结号 xk100

网友A(2018-10-15):
用555低速时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B:
先赞一下。这电路图很清晰,也是比较简单的方案,材料也好找。基本原则是PWM调制,但有一个问题,低速时的扭距也会变小,如果能恒速保持低速扭距就完美了。我也有这种需求,想过用小的MSP430,如430F2001或其它带AD的芯片来实现PWM,但难度大了一些。
建议用SOP8的555,焊小一点用一个·瓶盖做盒子,直接封装在电机后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