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bview一些小练习,习题与答案分享

楼主(2018-10-15):
分享一些关于labview一些小练习,习题与答案

1. 三态报警灯

用一个三态报警灯指示液位状态。当液位处于上、下限之间时,报警灯显示绿色。

当液位超过上限值时,报警灯显示红色。当液位低于下限时,报警灯显示黄色。

2. 随机数大小判断

创建一个VI,产生两个随机数并在仪表上显示,仪表上分别设置标签“随机数1”、“随机数2”,当随机数1大于随机数2时,点亮圆形LED指示灯。

3. 创建并赋值二维数组

创建一个2行3列的二维数组控件,为数组成员赋值如下:

1.00,2.00,3.00

4.00,5.00,6.00

用数组函数将创建的二维数组改为一个一维数组,成员为1.00,2.00,3.00,4.00,5.00,6.00。

4. 创建并读取簇

创建一个簇控件,成员分别为字符型控件“姓名”,数值型控件“学号”,布尔型控件“注册”。

从这个簇控件中提取出簇成员注册,显示在前面板上。

5. Chart随机数曲线

在一个chart中显示3条曲线,分别用红、绿、蓝3种颜色表示范围0~1、0~5和0~10的3条随机数曲线。

6. XY Graph 画圆

用XY Graph显示一个半径为10的圆。

7. 强度图

产生一个10行10列的二维数组,数组成员为0~100的任意整型数,用强度图显示出来。

8. 局部变量

利用局部变量在程序前面板上创建一个数值型控制件并为它输入一个数值,

把这个数值乘以一个比例系数,再由同一个控件上显示出来。

9. 条件结构

不同的控件控制显示不同的内容:如按下“显示大写字母”的控件,则在前面板上随机显示一个A~E之间的任意一个字母;

如按下“显示小写字母”的控件,则在前面板上随机显示一个f~k之间的任意一个字母;如按下“显示数字”的控件,则在

前面板上随机显示一个0~100之间的任意一个数字。

10. 全局变量

编写一个产生三角波并显示在Graph上的程序。利用全局变量由另一个程序把产生的三角波数据读出来并显示在Graph上。

调节两个程序运行的速度,观察对比两个波形的差异。

11. 删除空字符串

编写一个VI,将输入数组中可能存在的所有空字符串元素去掉。剩下的非空字符串元素显示在输入的数组中。

12. 七段数字码显示

编写一个VI,用七个布尔量组成一个七段数字码显示。操作者可输入一个一位整数让七段数字码显示。

13. 字符筛选

从键盘输入一系列字符串(可以是大写字母、小写字母、空格或其他符号),

首先去掉除小写字母之外的所有字母,其次将剩余的小写字母按从先到后排列。

比如输入“d03Peke”,那就输出“deek”

14. 互锁按键

下图中的8个按键组成一个数组,每次只允许一个按键处于下图中的位置

15. 水仙花数

编程求“水仙花数”:“水仙花数”指一个3位数,它的各位数字立方和等于它本身,例如371=33+73+13

16. 动态平均

用一个随机数发生器模拟一个数据采集器,当一个数据被采集进来后与前面相邻的三个数据进行平均。

并用一个趋势图显示进行了四点动态平均的数据变化趋势和未进行平均的数据变化趋势。

17. 队列的FIFO操作

. 设计一个子VI实现队列的添加元素运算。假定队列的容量是20个浮点数。当队列不满时,

新加元素被加在队尾。当队列满了,新加元素被加在队尾,同时删除队头的元素。

. 编一个主VI,调用上面的子VI,同时进行二个队列的操作。并显示队列的变化情况。

18. X-Y Graph绘图

. 摆线,请根据下面的摆线方程用X-Y Graph显示摆线:

19. 回文数

从键盘输入一个正整数,判断其是否为回文数。所谓回文数是顺读与反读都相同的数。

如,23432,347818743。如果输入的是回文数,则输出字符串“**是回文数”,

如不是,则输出“**不是回文数”

20. 谐波失真分析

使用Harmonic Distortion Analyzer.vi进行谐波失真分析,用Sine Waveform.vi产生一个频率为10,

振幅为1的正弦波,然后用Get Waveform.vi获取y分量数据,再使用公式节点模拟非线性系统对输入信号的影响。

公式节点的输出通过Build Waveform.vi转换成波形数据,然后使用Harmonic Distortion Analyzer.vi进行谐波失真分析

21. 曲线长度

求曲线在区间[-1,3]内的曲线长度。

22. 变形金刚

设计一批布尔量的自定义控件,当输入的控制开关为“开”时,控件显示机器人;当控制开关为“关”时,显示机器人变的汽车。相关图片如下,最好能再多找些机器人。

23. 回形数

数组练习,产生n*n的“回”形数组,例如,输入的n=4,即使得1~16顺时针以螺旋的方式排列,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20-07-03):
太棒了,找了好久

网友B:
已收藏下载就是分要的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