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交通灯控制系统设计实验流程图与程序

楼主(2018-10-15):
1.设计目的
  • 学习AT89C51的原理及应用
  • 了解使用单片机处理复杂逻辑的方法
2.设计任务

本系统的软件设计主要分为四大模块:定时模块、倒计时显示、红绿灯显示、按键输入。定时模块通过定时器T0在模式1下,完成1秒的定时功能,每1秒时间到,将会对通行时间进行倒计时。显示模块采用动态显示的方式,段选码从P2端口输出,位选码从P1端口输出。红绿灯显示采用单片机IO端口直接驱动,当IO端口输出低电平时,相应的发光二极管发光;当IO端口输出高电平时,相应的发光二极管熄灭。按键输入,主要完成“东西通行”、“南北通行”、“禁止通行”三个功能,每次按键输入的时候,会对按键进行软件消抖,从而保证按键的准确输入。

基本要求

a显示电路采用七段共阴极数码管显示,南北方向的数码管的段选端分别与P2端口的P2.0~P2.7相连,位选端分别与P1.2和P1.3相连;东西方向的数码管的段选端也与P2端口的P2.0~P2.7相连,位选端分别与P1.0和P1.1相连

b. 实现这三个功能:东西通行、南北通行、禁止通行。

  • 高级要求

   在以上设计基础上,在单片机的P1.0-P1.3口分别接入4个按键:

    • 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通行时间输入和输入时间的显示
    • 在绿灯亮起时,添加声音提示行人通行

3.设计原理图

4.数字钟程序流程图

图9.3 智能交通灯控制主程序流程图

代码:

#include <reg51.h>                                             //包含MCS-51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宏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宏uint
sbit P1_0 =P1^0;              //定义单片机IO口P1.0
sbit P1_1 =P1^1;               //定义单片机IO口P1.1
sbit P1_2 =P1^2;               //定义单片机IO口P1.2
sbit P1_3 =P1^3;               //定义单片机IO口P1.3
sbit ew_red=P0^0;              //定义单片机IO口P0.0为东西方向红灯控制位
sbit ew_yellow=P0^1;           //定义单片机IO口P0.1为东西方向黄灯控制位
sbit ew_green=P0^2;            //定义单片机IO口P0.2为东西方向绿灯控制位
sbit sn_red=P0^3;              //定义单片机IO口P0.3为南北方向红灯控制位
sbit sn_yellow=P0^4;           //定义单片机IO口P0.4为南北方黄灯控制位
sbit sn_green=P0^5;            //定义单片机IO口P0.5为南北方向绿灯控制位
sbit key_earth_west=P3^2;      //定义单片机IO口P3.2东西方向通行控制按键
sbit key_sourth_north= P3^3;              //定义单片机IO口P3.3南北方向通行控制按键
sbit all_not=P3^4;             //定义单片机IO口P3.4为全部禁行控制位
sbit key_earth_west_add=P3^0;      //定义单片机IO口P3.0为东西加
sbit key_earth_west_jian= P3^1;              //   定义单片机IO口P3.1为东西减
sbit key_sourth_north_add=P3^5;      //              定义单片机IO口P3.5为南北加
sbit key_sourth_north_jian= P3^6;              //              定义单片机IO口P3.6为南北减
uchar code s7_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七段码显示表
uchar a,b,c,d;                                                                      //定义东西南北时间
uchar sou_nor_time;            //南北通行时间变量定义
uchar east_weat_time;          //东西通行时间变量定义
uchar time_flag;               //时间标志位定义
uchar traffic_flag;                       //traffic_flag=0时南北通行,traffic_flag=1时东西通行
uchar time_multiply;           //定义计时变量
void delayms(uchar z)          //延时子程序
{
              uchar i,j;                   //定义变量i,j
              for(i=z;i>0;i--)             //for循环,共循环z次
                            for(j=110;j>0;j--);                            //for循环,共循环j次
}
void display_time( )  //显示倒计时子程序
{
              P1_0 =0;                                                                      //P1.0输出低电平,位选使能
P1_1 =1;                                                                       //P1.1输出高电平
P1_2 =1;                                                                      //P1.2输出高电平
P1_3 =1;                                                                      //P1.3输出高电平
              P2=s7_table[a/10];       //P2端口输出显示的段码
              delayms(2);                                                                      //延时2毫秒
              P2=0;                                                               //P2端口输出低电平
              P1_0 =1;                                                                      //P1.0输出高电平

              P1_1 =0;                                                                      //P1.1输出低电平,位选使能
              P2=s7_table[b%10];                            //P2端口输出显示的段码
              delayms(2);                                                                      //延时2毫秒
              P2=0;                                                                                    //P2端口输出低电平
              P1_1 =1;                                                                      //P1.1输出高电平

              P1_2 =0;                                                                      //P1.2输出低电平,位选使能
              P2=s7_table[(c)/10];                            //P2端口输出显示的段码
              delayms(2);                                                                      //延时2毫秒
              P2=0;                                                                                    //P2端口输出低电平
              P1_2 =1;                                                                      //P1.2输出高电平

              P1_3 =0;                                                                      //P1.3输出低电平,位选使能
              P2=s7_table[(d)%10];                            //P2端口输出显示的段码
              delayms(2);                                                                      //延时2毫秒
              P2=0;                                                                                    //P2端口输出低电平
              P1_3 =1;                                                                      //P1.3输出高电平
}
void  south_north_allow()     //南北通行允许子程序
{
              ew_red=0;                                                                      //东西方向红灯亮
              ew_green=1;                                                                      //东西方向绿灯熄灭
              ew_yellow=1;                                                        //东西方向黄灯熄灭

              sn_red=1;                                                        //南北方向红灯熄灭
              sn_green=0;                                                        //南北方向绿灯亮
              sn_yellow=1;                                          //南北方向黄灯熄灭
}
void  east_west_allow()   //东西通行允许子程序
{
              ew_red=1;                                                        //东西方向红灯熄灭
              ew_green=0;                                                        //东西方向绿灯亮
              ew_yellow=1;                                          //东西方向黄灯熄灭
              sn_red=0;                                                        //南北方向红灯亮
              sn_green=1;                                                        //南北方向绿灯熄灭
              sn_yellow=1;                                             //南北方向绿灯熄灭
}
void init0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子程序
{
              TMOD=0X01;                                                                                    //定时器0设置为模式1
              TH0=(65536-50000)/256;                                          //TH0装载初值
              TL0=(65536-50000)%256;                                          //TL0装载初值
              ET0=1;                                                                                                  //开启定时器中断
              EA=1;                                                                                                  //开启CPU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子程序
{
              if(key_sourth_north==0)                                          //判断南北通行控制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ms(2);                                                                      //延时2毫秒
                            if(key_sourth_north==0)                            //再次判断南北通行控制按键是否按下
                            {
                                          south_north_allow();              //调用南北通行子程序
                                          while(!key_sourth_north) display_time(); //南北通行时,
//显示通行倒计时
                                          TR0=0;                                        //南北通行结束,关闭定时器T0

                            }
              }
              if(key_earth_west==0)                                          //判断东西通行控制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ms(2);                                                                      //延时2毫秒
                            if(key_earth_west==0)                            //再次判断东西通行控制按键是否按下
                            {
                                          east_west_allow();                            //调用东西通行子程序
                                          while(!key_earth_west) display_time();              //东西通行时,
//显示通行倒计时
                                          TR0=0;                                                                      //东西通行结束,关闭定时器T0
                            }
              }
              if(all_not==0)                                                                      //判断全部禁行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ms(2);                                                                      //延时2毫秒
                            if(all_not==0)                                                        //再次全部禁行按键是否按下
                            {
                                          TR0=0;                                                                      //进入全部禁行子程序,关闭定时器T0
                                          ew_red=0;                                                        //东西方向红灯亮
                                          ew_green=1;                                                        //东西方向绿灯熄灭
                                          ew_yellow=1;                                          //东西方向黄灯熄灭
                                          sn_red=0;                                                        //南北方向红灯亮
                                          sn_green=1;                                           //南北方向绿灯熄灭
                                          sn_yellow=1;                                          //南北方向黄灯熄灭
                            }
              }
              if(key_earth_west_add==0)                               //              东西时间+1
              {
                 delayms(200);
                 if(key_earth_west_add==1)
                 {
                    east_weat_time=east_weat_time+1;
                                            time_flag=time_flag+1;
                 }
              }
              if(key_earth_west_jian==0)                                          //东西时间-1
              {
                 delayms(200);
                 if(key_earth_west_jian==1)
                 {
                    east_weat_time=east_weat_time-1;
                                          time_flag=time_flag-1;
                 }
              }
              if(key_sourth_north_add==0)                                          //南北时间+1
              {
                 delayms(200);
                 if(key_sourth_north_add==1)
                 {
                    sou_nor_time=sou_nor_time+1;
                                          time_flag=time_flag+1;
                 }
              }
              if(key_sourth_north_jian==0)                                             //南北时间-1
              {
                 delayms(200);
                 if(key_sourth_north_jian==1)
                 {
                    sou_nor_time=sou_nor_time-1;
                                          time_flag=time_flag-1;
                 }
              }
}

void main()                                                                                                  //主程序
{
              sou_nor_time=15;                                                                      //初始化南北通行时间为15秒
              east_weat_time=6;                                                                      //初始化东西通行时间为6秒
              traffic_flag=0;                                                                                    //初始化,南北通行
              time_flag=sou_nor_time;                                                        //设置南北通行的时间
              time_multiply =0;                                                                      //计时变量初始化

              init0_timer0();                                                                                    //调用定时器T0初始化子程序
              south_north_allow();                                                        //调用南北通行允许子程序

              while(1)                                                                                                  // while(1)无限循环
              {
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程序
                            display_time();                   //调用显示倒计时子程序
              }
}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50000)/256;                                                        //TH0装载初值
              TL0=(65536-50000)%256;                                                        //TL0装载初值
              time_multiply++;                                                                      //计时变量加1
              if(time_multiply>=20)                                                        //判断计时变量是否大于20
              {
                            time_multiply=0;                                                        //计时变量大于20,则把计时变量清零
                            time_flag--;                                                                      //倒计时的秒数减1

                            if(traffic_flag==0)                                          //若traffic_flag为0,则进入南北通行模式
                            {
                                          if(time_flag>2)                                          //南北通行倒计时进行中
                                          {
                                                        south_north_allow();//南北通行红绿灯输出
                                                        a=time_flag;
                                                        b=time_flag;
                                                        c=time_flag-3;
                                                        d=time_flag-3;
                                          }
                                          else if(time_flag>0)               //若倒计时时间小于2秒
                                          {
                                                        sn_red=1;
                                                        sn_green=1;
                                                        sn_yellow=0;                                                         //此时南北黄灯亮2秒
                                                        ew_red=0;                                                                      //此时东西仍然是红灯亮
                                                        ew_green=1;
                                                        ew_yellow=1;
                                                        a=time_flag;
                                                        b=time_flag;
                                                        c=0;
                                                        d=0;

                                          }
                                          else
                                          {
                                                        traffic_flag=1;                                          //此时南北通行计时结束,改为东西通行模式
                                                        time_flag= east_weat_time;              //东西通行时间变量赋值
                                          }
                            }
                            if(traffic_flag==1)                                                          //此时为东西通行模式
                            {
                                          if(time_flag>2)                                                                      //东西通行计时未结束
                                          {
                                                        east_west_allow();                               //东西通行红绿灯输出
                                                        c=time_flag;                                                        //北时间
                                                        d=time_flag;                                                        //南时间
                                                        a=time_flag-3;                                                        //西时间
                                                        b=time_flag-3;                                                        //东时间

                                          }
                                          else if(time_flag>0)
                                          {

                                                        ew_red=1;                                                                      //此时东西黄灯亮2秒
                                                        ew_green=1;
                                                        ew_yellow=0;
                                                        sn_red=0;                                                                      //此时南北仍然是红灯亮
                                                        sn_green=1;
                                                        sn_yellow=1;
                                                        c=time_flag;
                                                        d=time_flag;
                                                        a=0;
                                                        b=0;
                                          }
                                          else
                                          {
                                                        traffic_flag=0;                                          //此时东西通行计时结束,改为东西通行模式
                                                        time_flag= sou_nor_time;              //南北通行时间变量赋值
                                          }
                            }
              }
              else if(time_multiply>=10)                                                        //判断计时变量是否大于20
              {
                            if(traffic_flag==0)                                          //若traffic_flag为0,则进入南北通行模式
                            {
                                          if(time_flag>2)                                          //南北通行倒计时进行中
                                          {
                                                        south_north_allow();//南北通行红绿灯输出
                                          }
                                          else if(time_flag>0)               //若倒计时时间小于2秒
                                          {
                                                        sn_red=1;
                                                        sn_green=1;
                                                        sn_yellow=1;                                                         //此时南北黄灯亮2秒
                                                        ew_red=0;                                                                      //此时东西仍然是红灯亮
                                                        ew_green=1;
                                                        ew_yellow=1;
                                          }
                                          else
                                          {
                                                        traffic_flag=1;                                          //此时南北通行计时结束,改为东西通行模式
                                                        time_flag= east_weat_time;              //东西通行时间变量赋值
                                          }
                            }
                            if(traffic_flag==1)                                                          //此时为东西通行模式
                            {
                                          if(time_flag>2)                                                                      //东西通行计时未结束
                                          {
                                                        east_west_allow();                               //东西通行红绿灯输出
                                          }
                                          else if(time_flag>0)
                                          {

                                                        ew_red=1;                                                                      //此时东西黄灯亮2秒
                                                        ew_green=1;
                                                        ew_yellow=1;
                                                        sn_red=0;                                                                      //此时南北仍然是红灯亮
                                                        sn_green=1;
                                                        sn_yellow=1;
                                          }
                                          else
                                          {
                                                        traffic_flag=0;                                          //此时东西通行计时结束,改为东西通行模式
                                                        time_flag= sou_nor_time;              //南北通行时间变量赋值
                                          }
                            }
              }
              }

网友A(2018-12-24):
真的是非常的有用

网友B(2019-09-04):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非常的有用

楼主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非常的有用

很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C:
下载了附件但是仿真图还是看不清楚呢

网友D(2019-10-09):
你这个原理图看不清楚啊,有没有清楚点的图啊

网友E(2020-03-30):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这么长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