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控信号发生器设计实验流程图与源程序

楼主(2018-10-15):
1.设计目的

1学习AT89C52的原理及应用

2了解使用单片机处理复杂逻辑的方法

2.设计任务

利用AT89S52单片机产生方波、锯齿波、三角波及正弦波,要求频率可调,幅度可调,并可以在不同的波形之间任意切换。

在以上设计的基础上,要求此信号发生器能够产生正弦波,并且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以在以上四种信号(方波、锯齿波、三角波、正弦波)之间任意切换。

基本要求

要求能够系统运行的过程中,调节信号的幅度及频率,并且在波形切换过程中,能够给予相应的指示。

高级要求
增加梯形波形输出;提高波形的性能指标

3.设计原理图

数控信号发生器流程图
截图

单片机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0x99,0x9c,0x9f,0xa2,0xa5,0xa8,0xab,0xae,0xb1,0xb4,0xb7,0xba,0xbc,0xbf,0xc2,0xc5,0xc7,0xca,0xcc,0xcf,0xd1,0xd4,0xd6,0xd8,0xda,0xdd,0xdf,0xe1,0xe3,0xe5,0xe7,0xe9,0xea,0xec,0xee,0xef,0xf1,0xf2,0xf4,0xf5,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d,0xfd,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0xf5,0xf4,0xf2,0xf1,0xef,0xee,0xec,0xea,0xe9,0xe7,0xe5,0xe3,0xe1,0xde,0xdd,0xda,0xd8,0xd6,0xd4,0xd1,0xcf,0xcc,0xca,0xc7,0xc5,0xc2,0xbf,0xbc,0xba,0xb7,0xb4,0xb1,0xae,0xab,0xa8,0xa5,0xa2,0x9f,0x9c,0x99,0x96,0x93,0x90,0x8d,0x89,0x86,0x83,0x80,0x80,0x7c,0x79,0x76,0x72,0x6f,0x6c,0x69,0x66,0x63,0x60,0x5d,0x5a,0x57,0x55,0x51,0x4e,0x4c,0x48,0x45,0x43,0x40,0x3d,0x3a,0x38,0x35,0x33,0x30,0x2e,0x2b,0x29,0x27,0x25,0x22,0x20,0x1e,0x1c,0x1a,0x18,0x16,0x15,0x13,0x11,0x10,0x0e,0x0d,0x0b,0x0a,0x09,0x08,0x07,0x06,0x05,0x04,0x03,0x02,0x02,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 ,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d,0x0e,0x10,0x11,0x13,0x15,0x16,0x18,0x1a,0x1c,0x1e,0x20,0x22,0x25,0x27,0x29,0x2b,0x2e,0x30,0x33,0x35,0x38,0x3a,0x3d,0x40,0x43,0x45,0x48,0x4c,0x4e,0x51,0x55,0x57,0x5a,0x5d,0x60,0x63,0x66 ,0x69,0x6c,0x6f,0x72,0x76,0x79,0x7c,0x80}; //正弦波一个周期的采样值
uchar read_p2();
uchar read_p3();
void delayus(uchar z)    //延时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0;j>0;j--);
}
void pro_sinware()                               //正弦波产生
{
              uchar i;
              P0=table[i];
              delayus(read_p2( ));
              i+=1;
              if(i==255)
              i=0;
              P1=0XF7;              //接P1.3管脚的LED灯点亮,指示现在是输出正弦波状态
}
void pro_square()                              //方波
{
              uchar i;
              i+=1;
              if(i==255) i=0;
              if(i<128)
              {
                            P0=0x00;
              }
              else
              {
                            P0=0xff;
              }
              delayus(read_p2());  //接P2口开关状态决定延时时间进而改变信号的频率
              P1=0x0e;      //接P1.0管脚的LED灯点亮,指示现在输出方波
}
void pro_triangle()                            //三角波
{
              uchar i;
              if(i<128)
              {
                            P0=i;
              }
              else P0=255-i;
              delayus(read_p2( ));
              i+=1;
              if(i==255) i=0;
              P1=0x0b;   //接P1.2管脚的LED灯点亮,指示现在是输出三角波状态
}
void pro_sawtooth()                            //锯齿波
{
              P0+=1;
              delayus(read_p2());  //接P2口开关状态决定延时时间进而改变信号的频率
              if(P0>=255) P0=0;
              P1=0x0d;                            //接P1.1管脚的LED灯点亮,指示现在是输出锯齿波状态
}
uchar read_p3( )  //接P3口开关的键值处理函数
{
              uchar value;
              value=(P3&0xf0)>>4;
              return(value);
}
uchar read_p2( )  //接P2口开关的键值处理函数
{
              uchar value;
              value=P2;
              return(value);
}
void main()    //主函数
{
              P0=0;
              P1=0;
              while(1)
              {
                              switch (read_p3())
                            {
                                          case 0x0e:pro_square();break;  //拨码开关K1闭合,输出方波
                                          case 0x0d:pro_sawtooth();break; //拨码开关K2闭合,输出锯齿波
                                          case 0x0b:pro_triangle();break; //拨码开关K3闭合,输出三角波
                                          case 0x07:pro_sinware();break;  //拨码开关K3闭合,输出正弦波
                                          default:{P1=0;}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