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液晶多功能电子台历的设计流程图与代码

楼主(2018-10-15):
1.设计目的

1学习AT89C52的原理及应用

2了解使用单片机处理复杂逻辑的方法

3学习时钟芯片DS1302的原理及应用

2.设计任务

系统中时钟模块主要由DS1302时钟芯片组成,为整个系统提供非常精确的时间数据;温度传感器模块主要由DS18B20芯片组成,该模块的主要作用就是获得周围环境的温度值;液晶显示模块主要由12864液晶显示器组成,用于显示日期、时间、温度等参数,也可以通过按键来调整各个参数。

基本要求

(1)显示年月日(含闰年)、时分秒、农历、生肖和节日等;

(2)具有闹钟,提醒节日功能;

(3)有温度显示功能;

(4)电子钟具备校时,定时功能。

  • 高级要求
    • 设置闹钟,根据设定的年、月、日自动匹配生肖、农历、星期以及节日提醒等功能。设计者可以对该设计进行功能扩展,比如增加室内湿度的检测及显示;增加将要被调整时间的位置提示,如闪烁提示等。

3.设计原理图

液晶多功能电子台历设计流程图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oundPlay.h"         //音乐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扬声器定义
sbit              beep   = P3^7;           //扬声器
/*****************************************************************************/
//温度传感器定义
sbit DQ = P2 ^ 0;              //ds18B20
uint tvalue;                  //温度值
uchar tflag,flagdat,t,hh1;       //温度正负标志
/*****************************************************************************/
//键盘引脚定义
//sbit KEY_1 = P2^7;                     //左上
sbit KEY_2 = P2^6;                         //左下
sbit KEY_3 = P2^5;                         //右上
sbit KEY_4 = P2^4;                         //右下
/****************************************************************************/
//LCD接口定义
sbit RS = P1^5;             //模式位,为0输入指令,为1输入数据
sbit RW = P1^6;           //读写位,为0读,为1写
sbit E = P1^7;              //使能位
#define Lcd_Bus P0         //数据总线
/*****************************************************************************/
//定义DS1302时钟接口
sbit clock_clk = P2 ^ 1;          //ds1302_clk(时钟线)
sbit clock_dat = P2 ^ 2;         //ds1302_dat(数据线)
sbit clock_Rst = P2 ^ 3;        //ds1302_Rst(复位线)
//定义累加器A中的各位
sbit a0   = ACC ^ 0;
sbit a1   = ACC ^ 1;
sbit a2   = ACC ^ 2;
sbit a3   = ACC ^ 3;
sbit a4   = ACC ^ 4;
sbit a5   = ACC ^ 5;
sbit a6   = ACC ^ 6;
sbit a7   = ACC ^ 7;
/****************************************************************************/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yy,mo,dd,xq,hh,mm,ss,n,n1,n2,hh1,mm1,year,year1;//定义时间映射全局变量(专用寄存器)
unsigned char shi,ge,sec_temp,min_temp,hour_temp,secl,selx,e=0;
bit w = 0;                       //调时标志位
static unsigned char menu = 0;     //定义静态小时更新用数据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 = 0;      //定义静态小时更新用数据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count = 0;  //定义静态软件计数器变量
/****************************************************************************/
/***************************************************************************/
//LCD驱动(DY12864CBL液晶显示屏并口驱动程序)
/****************************************************************************/
void chk_busy()
{                       //检查忙位(底层)
   RS=0;
   RW=1;
   E=1;
   Lcd_Bus=0xff;
   while((Lcd_Bus&0x80)==0x80);
   E=0;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写命令到LCD(底层)
              chk_busy();
              RS=0;
              RW=0;
              E=1;
              Lcd_Bus=cmdcode;
              E=0;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写数据到LCD(底层)
              chk_busy();
              RS=1;
              RW=0;
              E=1;
              Lcd_Bus=Dispdata;
              E=0;
}
/****************************************************************************/
void lcm_init()
{                        //初始化LCD屏(被调用层)
   write_com(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
/****************************************************************************/
void lcm_w_word(unsigned char *s)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被调用层)
              while(*s>0)
{                                                                          //应用:lcm_w_word("您好!");
                  write_data(*s);
                  s++;
   }
}
/******************************************************************************/
void write_data1(unsigned char Dispdata)
{                                  //写数据到LCD(底层)
              chk_busy();
              RS=1;
              RW=0;
              E=1;
              Lcd_Bus=Dispdata;
              DelayM(40);
              E=0;
}
/*****************************************************************************/
void lcm_w_word1(unsigned char *s)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被调用层)
              while(*s>0)
{                                                       //应用:lcm_w_word("您好!");
                 write_data1(*s);
                  s++;
   }
}
/*************************************************************************/
void lcm_w_test(bit i,unsigned char word)
{                         //写指令或数据(被调用层)
              if(i == 0)
{
                            write_com(word);   //写指令或数据(0,指令)
              }else{
                            write_data(word);    //写指令或数据(1,数据)
              }
}
/**************************************************************** *****/
void lcm_clr(void)
{                         //清屏函数
              lcm_w_test(0,0x01);
}
/************************清理图片缓冲区*************************/
void clear_img()
{
              uchar i,j;
              for(i=0;i<32;i++)
              {
                            write_com(0x80+i);
                            write_com(0x80);
                            for(j=0;j<16;j++)
                            {
                                          write_data(0x00);
                            }
              }
              for(i=0;i<32;i++)
              {
                            write_com(0x80+i);
                            write_com(0x88);
                            for(j=0;j<16;j++)
                            {
                                          write_data(0x00);
                            }
              }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1[]={
/*--  一幅图像 KISS- 正向取模,字节正序*/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2d,0x92,0xB5, //2099
};
//月份数据表
code uchar day_code1[9]={0x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code uint day_code2[3]={0x111,0x130,0x14e};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c_moon,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
*/
bit c_moon;
data uchar 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week;
/*子函数,用于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如果该月为大返回1,为小返回0*/
bit get_moon_day(uchar month_p,uint table_addr)
{
uchar temp;
switch (month_p)
{
case 1:{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8;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2:{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4;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3:{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2;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4:{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1;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5:{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80;
if (temp==0) 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6:{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4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7:{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2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8:{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1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9:{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8;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0:{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4;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1:{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2;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2:{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1;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3:{temp=year_code[table_addr+2]&0x8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
}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c_moon,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得出阴历BCD数据
*/
void Conversion(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 //c=0 为21世纪,c=1 为19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
uchar temp1,temp2,temp3,month_p;
uint temp4,table_addr;
bit flag2,flag_y;
temp1=year/16; //BCD->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temp2=year%16;
year=temp1*10+temp2;
temp1=month/16;
temp2=month%16;
month=temp1*10+temp2;
temp1=day/16;
temp2=day%16;
day=temp1*10+temp2;
//定位数据表地址
if(c==0)
{
table_addr=(year)*0x3;
}
//else
//{
//table_addr=(year-1)*0x3;
//}
//定位数据表地址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temp1=year_code[table_addr+2]&0x60;
temp1=_cror_(temp1,5);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完成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完成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if(temp1==0x1)
{
temp3=temp2-1;
}
else
{
temp3=temp2+0x1f-1;
}
// 计算当年春年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为了减少运算,用了两个表
//day_code1[9],day_code2[3]
//如果公历月在九月或前,天数会少于0xff,用表day_code1[9],
//在九月后,天数大于0xff,用表day_code2[3]
//如输入公历日为8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1[8-1]+10-1
//如输入公历日为11月10日,则公历日离元旦天数为day_code2[11-10]+10-1
if (month<10)
{
temp4=day_code1[month-1]+day-1;
}
else
{
temp4=day_code2[month-10]+day-1;
}
if ((month>0x2)&&(year%0x4==0))
{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temp4+=1;
}
//计算公历日离当年元旦的天数完成
//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if (temp4>=temp3)
{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4-=temp3;
month=0x1;
month_p=0x1;  //month_p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flag_y=0;
if(flag2==0)temp1=0x1d;         //小月29天
else temp1=0x1e;               //大小30天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while(temp4>=temp1)
{
temp4-=temp1;
month_p+=1;
if(month==temp2)
{
flag_y=~flag_y;
if(flag_y==0)
month+=1;
}
else month+=1;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4+1;
}
else
{                      //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3-=temp4;
if (year==0x0)
{
year=0x63;c=1;
}
else year-=1;
table_addr-=0x3;
month=0xc;
temp2=year_code[tabl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if (temp2==0)
month_p=0xc;
else
month_p=0xd; //
/*month_p为月份指向,如果当年有闰月,一年有十三个月,月指向13,无闰月指向12*/
flag_y=0;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while(temp3>temp1)
{
temp3-=temp1;
month_p-=1;
if(flag_y==0)month-=1;
if(month==temp2)flag_y=~flag_y;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tabl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1-temp3+1;
}
c_moon=c;                //HEX->BCD ,运算结束后,把数据转换为BCD数据
temp1=year/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year%10;
year_moon=temp1|temp2;
temp1=month/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month%10;
month_moon=temp1|temp2;
temp1=day/10;
temp1=_crol_(temp1,4);
temp2=day%10;
day_moon=temp1|temp2;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星期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_week(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04年10月16日Conversion(0,0x4,0x10,0x16);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均为BCD数据,c_sun为世纪标志位,c_sun=0为21世
纪,c_sun=1为19世纪
调用函数后,原有数据不变,读week得出阴历BCD数据
*/
code uchar table_week[12]={0,3,3,6,1,4,6,2,5,0,3,5}; //月修正数据表
/*
算法:日期+年份+所过闰年数+月较正数之和除7 的余数就是星期但如果是在
闰年又不到3 月份上述之和要减一天再除7
星期数为0
*/
/*void Conver_week(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c=0 为21世纪,c=1 为19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
uchar temp1,temp2;
temp1=year/16; //BCD->hex 先把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
temp2=year%16;
year=temp1*10+temp2;
temp1=month/16;
temp2=month%16;
month=temp1*10+temp2;
temp1=day/16;
temp2=day%16;
day=temp1*10+temp2;
if (c==0){year+=0x64;} //如果为21世纪,年份数加100
temp1=year/0x4; //所过闰年数只算1900年之后的
temp2=year+temp1;
temp2=temp2%0x7; //为节省资源,先进行一次取余,避免数大于0xff,避免使用整型数据
temp2=temp2+day+table_week[month-1];
if (year%0x4==0&&month<3)temp2-=1;
week=temp2%0x7;
}*/
//test
uchar 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
函数功能: 二十四节气数据库
入口参数: unsigned char(yy,mo,dd) 对应 年月日
出口参数: unsigned char(0-24) 1-24对应二十四节气
作者    : TOTOP
二十四节气数据库(1901--2050)
数据格式说明:
如1901年的节气为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 6,21][ 4,19][ 6,21][ 5,21][ 6,22][ 6,22][ 8,23][ 8,24][ 8,24][ 8,24][ 8,23][ 8,22]
[ 9, 6][11, 4][ 9, 6][10, 6][ 9, 7][ 9, 7][ 7, 8][ 7, 9][ 7, 9][ 7, 9][ 7, 8][ 7,15]
上面第一行数据为每月节气对应公历日期,15减去每月第一个节气,每月第二个节气减去15得第二
行,这样每月两个节气对应数据都小于16,每月用一个字节存放,高位存放第一个节气数据,低位存
放第二个节气的数据,可得下表
****************************************************************************************************************************/
uchar code jieqi_code[]=
{
       0x96,0xB4,0xA5,0xB5,0xA6,0xA6,0x87,0x88,0x88,0x78,0x87,0x86,     //2000
       0xA5,0xB3,0xA5,0xA5,0xA6,0xA6,0x88,0x88,0x88,0x78,0x87,0x87,     //2001
       0xA5,0xB4,0x96,0xA5,0x96,0x96,0x88,0x78,0x78,0x78,0x87,0x87,     //2002
       0x95,0xB4,0x96,0xA5,0x96,0x97,0x88,0x78,0x78,0x69,0x78,0x87,     //2003
...
    };
uchar jieqi (uchar y2,m2,d2)
{
uchar temp,d,y,y1,m;
uint addr;
d=d2/16*10+d2%16;
m=m2/16*10+m2%16;
y1=y2/16*10+y2%16+2000;
y=y1-2000;
addr=y*12+m-1;
if(d<15)
{
temp=15-d;
if((jieqi_code[addr]>>4)==temp) return (m*2-1);
else return (0);
}
if(d==15) return (0);
if(d>15)
{
temp=d-15;
if((jieqi_code[addr]&0x0f)==temp) return (m*2);
else return (0);
}
}

/******************************************************************************/
//公历节日数据库表
/******************************************************************************/
void days ()                      //公历节日数据库
       {
        uchar j;
        j=jieqi(yy,mo,dd);
                            lcm_w_test(0,0x98);        //在屏幕第四行
                            //家人生日,纪念日
                            if(t/2%2==0)//设置变化的时间,默认是2秒
                            {
                            if ( month_moon== 0x06 && day_moon== 0x02 ){ lcm_w_word("后天是   的生日"); }
                            if ( month_moon== 0x06 && day_moon== 0x03 ){ lcm_w_word("明天是   的生日"); }
                            if ( month_moon== 0x06 && day_moon== 0x04 ){ lcm_w_word("今天是   的生日"); }
                            if ( month_moon== 0x10 && day_moon== 0x07 ){ lcm_w_word("后天是   的生日"); }
                            if ( month_moon== 0x10 && day_moon== 0x08 ){ lcm_w_word("明天是   的生日"); }
                            if ( month_moon== 0x10 && day_moon== 0x09 ){ lcm_w_word("今天是   的生日"); }
                            if ( month_moon== 0x08 && day_moon== 0x01 ){ lcm_w_word("后天是    生日!"); }
                            if ( month_moon== 0x08 && day_moon== 0x02 ){ lcm_w_word("明天是    生日!"); }
                            if ( month_moon== 0x08 && day_moon== 0x03 ){ lcm_w_word("今天是    生日!"); }

                            //农历节日
   else if ( month_moon== 0x12 && day_moon== 0x29 ){ lcm_w_word("    明天大年  "); }
                            if ( month_moon== 0x12 && day_moon== 0x30 ){ lcm_w_word("   今天大年  "); }
                            if ( month_moon== 0x05 && day_moon== 0x05 ){ lcm_w_word(" 今天是端午节"); }
                            if ( month_moon== 0x08 && day_moon== 0x15 ){ lcm_w_word(" 今天是中秋节"); }
                            if ( month_moon== 0x01 && day_moon== 0x15 ){ lcm_w_word(" 今天是元宵节"); }
                            if ( month_moon== 0x02 && day_moon== 0x02 ){ lcm_w_word(" 今天是龙抬头"); }
                            if ( month_moon== 0x07 && day_moon== 0x07 ){ lcm_w_word(" 今天是七夕  "); }
                            if ( month_moon== 0x07 && day_moon== 0x15 ){ lcm_w_word("   今天是鬼节"); }
                            if ( month_moon== 0x09 && day_moon== 0x09 ){ lcm_w_word(" 今天是重阳节"); }
                            if ( month_moon== 0x12 && day_moon== 0x08 ){ lcm_w_word(" 今天是腊八节"); }
                            //二十四节气
   else if (j==1){ lcm_w_word("    今天小寒    "); }
        if (j==2){ lcm_w_word("    今天大寒    "); }
        if (j==3){ lcm_w_word("    今天立春    "); }
        if (j==4){ lcm_w_word("    今天雨水    "); }
        if (j==5){ lcm_w_word("    今天惊蛰    "); }
        if (j==6){ lcm_w_word("    今天春分    "); }
        if (j==7){ lcm_w_word("    今天清明    "); }
        if (j==8){ lcm_w_word("    今天谷雨    "); }
        if (j==9){ lcm_w_word("    今天立夏    "); }
        if (j==10){ lcm_w_word("    今天小满    "); }
        if (j==11){ lcm_w_word("    今天芒种    "); }
        if (j==12){ lcm_w_word("    今天夏至    "); }
        if (j==13){ lcm_w_word("    今天小暑    "); }
        if (j==14){ lcm_w_word("    今天大暑    "); }
        if (j==15){ lcm_w_word("    今天立秋    "); }
        if (j==16){ lcm_w_word("    今天处暑    "); }
        if (j==17){ lcm_w_word("    今天白露    "); }
        if (j==18){ lcm_w_word("    今天秋分    "); }
        if (j==19){ lcm_w_word("    今天寒露    "); }
        if (j==20){ lcm_w_word("    今天霜降    "); }
        if (j==21){ lcm_w_word("    今天立冬    "); }
        if (j==22){ lcm_w_word("    今天小雪    "); }
        if (j==23){ lcm_w_word("    今天大雪    "); }
        if (j==24){ lcm_w_word("    今天冬至    "); }
                            //国立节日
   else if ( mo == 0x01 && dd == 0x01 ){ lcm_w_word("    新年快乐!  "); }//1月
                            if ( mo == 0x01 && dd == 0x28 ){ lcm_w_word("今天是世界麻风日"); }

                            if ( mo == 0x02 && dd == 0x02 ){ lcm_w_word("今天是世界湿地日"); }//2月
                            if ( mo == 0x02 && dd == 0x13 ){ lcm_w_word("  明天情人节了  "); }
                            if ( mo == 0x02 && dd == 0x14 ){ lcm_w_word("  今天是情人节  "); }

                            if ( mo == 0x03 && dd == 0x01 ){ lcm_w_word("今天是国际海豹日"); }//3月
                            if ( mo == 0x03 && dd == 0x03 ){ lcm_w_word("今天是全国爱耳日"); }
                            if ( mo == 0x03 && dd == 0x08 ){ lcm_w_word("今天是3.8 妇女节"); }
                            if ( mo == 0x03 && dd == 0x12 ){ lcm_w_word("  今天是植树节  "); }
                            if ( mo == 0x03 && dd == 0x14 ){ lcm_w_word("今天是国际警察日"); }
                            if ( mo == 0x03 && dd == 0x15 ){ lcm_w_word("今天消费者权益日"); }
                            if ( mo == 0x03 && dd == 0x17 ){ lcm_w_word("今天是国际航海日"); }
                            if ( mo == 0x03 && dd == 0x21 ){ lcm_w_word("今天是世界森林日"); }
                            if ( mo == 0x03 && dd == 0x22 ){ lcm_w_word("今天是世界水日!"); }
                            if ( mo == 0x03 && dd == 0x23 ){ lcm_w_word("今天是世界气象日"); }
                            if ( mo == 0x03 && dd == 0x24 ){ lcm_w_word("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

                            if ( mo == 0x04 && dd == 0x01 ){ lcm_w_word("愚人节,小心上当"); }//4
                            if ( mo == 0x04 && dd == 0x07 ){ lcm_w_word("今天是世界卫生日"); }
                            if ( mo == 0x04 && dd == 0x08 ){ lcm_w_word("  今天复活节    "); }
                            if ( mo == 0x04 && dd == 0x13 ){ lcm_w_word("  黑色星期五    "); }

                            if ( mo == 0x05 && dd == 0x01 ){ lcm_w_word("  今天是劳动节  "); }//5
                            if ( mo == 0x05 && dd == 0x04 ){ lcm_w_word("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
                            if ( mo == 0x05 && dd == 0x08 ){ lcm_w_word("今天世界红十字日"); }
                            if ( mo == 0x05 && dd == 0x12 ){ lcm_w_word("今天是国际护士节"); }
                            if ( mo == 0x05 && dd == 0x05 ){ lcm_w_word("  近日注意母亲节"); }
                            if ( mo == 0x05 && dd == 0x15 ){ lcm_w_word("今天是国际家庭日"); }
                            if ( mo == 0x05 && dd == 0x31 ){ lcm_w_word("今天是世界无烟日"); }

                            if ( mo == 0x06 && dd == 0x01 ){ lcm_w_word("今天是国际儿童节"); }//6
                            if ( mo == 0x06 && dd == 0x05 ){ lcm_w_word("今天是世界环境日"); }
                            if ( mo == 0x06 && dd == 0x26 ){ lcm_w_word("今天是国际禁毒日"); }
                            if ( mo == 0x06 && dd == 0x06 ){ lcm_w_word("今天是全国爱眼日"); }
                            if ( mo == 0x06 && dd == 0x13 ){ lcm_w_word("  近日注意父亲节"); }
                            if ( mo == 0x06 && dd == 0x15 ){ lcm_w_word("  近日注意父亲节"); }

                            if ( mo == 0x07 && dd == 0x01 ){ lcm_w_word("  香港回归记念日"); }//7
                            if ( mo == 0x07 && dd == 0x07 ){ lcm_w_word("  抗日战争记念日"); }
                            if ( mo == 0x07 && dd == 0x11 ){ lcm_w_word("今天是世界人口日"); }

                            if ( mo == 0x08 && dd == 0x01 ){ lcm_w_word("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8
                            if ( mo == 0x08 && dd == 0x08 ){ lcm_w_word("今天是中国男子节"); }
                            if ( mo == 0x08 && dd == 0x15 ){ lcm_w_word("抗战胜利记念日!"); }

                            if ( mo == 0x09 && dd == 0x10 ){ lcm_w_word("  今天是教师节  "); }//9
                            if ( mo == 0x09 && dd == 0x18 ){ lcm_w_word("九·一八事变记念"); }
                            if ( mo == 0x09 && dd == 0x20 ){ lcm_w_word("今天是国际爱牙日"); }
                            if ( mo == 0x09 && dd == 0x27 ){ lcm_w_word("今天是世界旅游日"); }

                            if ( mo == 0x10 && dd == 0x01 ){ lcm_w_word("  今天是国庆节  "); }//10
                            if ( mo == 0x10 && dd == 0x04 ){ lcm_w_word("今天是世界动物日"); }
                            if ( mo == 0x10 && dd == 0x24 ){ lcm_w_word("今天是联合国日!"); }
                            if ( mo == 0x10 && dd == 0x12 ){ lcm_w_word("明天国际教师节!"); }
                            if ( mo == 0x10 && dd == 0x13 ){ lcm_w_word("今天是国际教师节"); }

                            if ( mo == 0x11 && dd == 0x10 ){ lcm_w_word("今天是世界青年节"); }//11
                            if ( mo == 0x11 && dd == 0x17 ){ lcm_w_word("今天是世界学生节"); }

                            if ( mo == 0x12 && dd == 0x01 ){ lcm_w_word("今天世界艾滋病日"); }//12
                            if ( mo == 0x12 && dd == 0x06 ){ lcm_w_word("  阳历生日快乐  "); }
                            if ( mo == 0x12 && dd == 0x23 ){ lcm_w_word("    明晚平安夜  "); }
                            if ( mo == 0x12 && dd == 0x24 ){ lcm_w_word("    今晚平安夜  "); }
                            if ( mo == 0x12 && dd == 0x25 ){ lcm_w_word("    圣诞快乐    "); }
                            if ( mo == 0x12 && dd == 0x31 ){ lcm_w_word("    明日新年    "); }
                            }
                            else{//非节日时显示时晨信息

            if ( hh >= 0x04 && hh <  0x06 ){ lcm_w_word("  凌晨  点  分  ");
                                          lcm_w_test(0,0x9b);
                                          if(hh1/10 != 0){lcm_w_test(1,(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hh1%10+0x30);
                                lcm_w_test(0,0x9d);                //":"
                                if(mm/16 != 0){lcm_w_test(1,(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mm%16+0x30); }
                                          if ( hh >= 0x06 && hh <  0x08 ){ lcm_w_word("  早晨  点  分  ");
                                          lcm_w_test(0,0x9b);
                                          if(hh1/10 != 0){lcm_w_test(1,(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hh1%10+0x30);
                                lcm_w_test(0,0x9d);                //":"
                                if(mm/16 != 0){lcm_w_test(1,(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mm%16+0x30); }
                                          if ( hh >= 0x08 && hh <  0x12 ){ lcm_w_word("  上午  点  分  ");
                                          lcm_w_test(0,0x9b);
                                          if(hh1/10 != 0){lcm_w_test(1,(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hh1%10+0x30);
                                lcm_w_test(0,0x9d);                //":"
                                if(mm/16 != 0){lcm_w_test(1,(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mm%16+0x30); }
                                          if ( hh == 0x12)               { lcm_w_word("  中午  点  分  ");
                                          lcm_w_test(0,0x9b);
                                          if(hh1/10 != 0){lcm_w_test(1,(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hh1%10+0x30);
                                lcm_w_test(0,0x9d);                //":"
                                if(mm/16 != 0){lcm_w_test(1,(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mm%16+0x30); }
                                          if ( hh >= 0x13 && hh <  0x18 ){ lcm_w_word("  下午  点  分  ");
                                          lcm_w_test(0,0x9b);
                                          if(hh1/10 != 0){lcm_w_test(1,(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hh1%10+0x30);
                                lcm_w_test(0,0x9d);                //":"
                                if(mm/16 != 0){lcm_w_test(1,(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mm%16+0x30); }
                                          if ( hh >= 0x18 && hh <  0x22 ){ lcm_w_word("  晚上  点  分  ");
                                          lcm_w_test(0,0x9b);
                                          if(hh1/10 != 0){lcm_w_test(1,(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hh1%10+0x30);
                                lcm_w_test(0,0x9d);                //":"
                                if(mm/16 != 0){lcm_w_test(1,(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mm%16+0x30); }
                                          if ( hh >= 0x22 && hh <= 0x23 ){ lcm_w_word("  夜里  点  分 ");
                                          lcm_w_test(0,0x9b);
                                          if(hh1/10 != 0){lcm_w_test(1,(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hh1%10+0x30);
                                lcm_w_test(0,0x9d);                //":"
                                if(mm/16 != 0){lcm_w_test(1,(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mm%16+0x30); }
                                          if ( hh >= 0x00 && hh <  0x04 ){ lcm_w_word("  深夜  点  分  ");
                                          lcm_w_test(0,0x9b);
                                          if(hh1/10 != 0){lcm_w_test(1,(hh1/10)+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hh1%10+0x30);
                                lcm_w_test(0,0x9d);                //":"
                                if(mm/16 != 0){lcm_w_test(1,(mm/16)+0x30);}              //十位消隐
                                          else{lcm_w_test(1,0x20);}//同上
                      lcm_w_test(1,mm%16+0x30); }

                            }
}
/*******************ds18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nsigned char ds1820rd()           //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              //写数据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               //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        //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
//声明(当各函数的排列适当时可不用声明)
void lcm_w_ss(void);void lcm_w_mm(void);
void lcm_w_hh(void);void lcm_w_dd(void);
void lcm_w_mo(void);void lcm_w_yy(void);
void lcm_w_xq(void);
unsigned char clock_in(void);
void clock_out(unsigned char dd);
void Init_1302(void);
unsigned char read_clock(unsigned char ord);
void read_clockS(void);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
void write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
void updata (void);
void lcmnongli();
void lcmjieqi();
void lcmshengxiao();
/*****************************农历显示***************************************/
void lcmnongli()
{
uchar yue,ri;
year_sun=yy;
month_sun=mo;
day_sun=dd;
Conversion(c_sun,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yue=(month_moon/16)*10+month_moon%16;
year1=yue;
ri=(day_moon/16)*10+day_moon%16;
lcm_w_test(0,0x90);                //显示农历月
  if(yue==1){  lcm_w_word("正");}
  if(yue==2){  lcm_w_word("二");}
  if(yue==3){  lcm_w_word("三");}
  if(yue==4){  lcm_w_word("四");}
  if(yue==5){  lcm_w_word("五");}
  if(yue==6){  lcm_w_word("六");}
  if(yue==7){  lcm_w_word("七");}
  if(yue==8){  lcm_w_word("八");}
  if(yue==9){  lcm_w_word("九");}
  if(yue==10){  lcm_w_word("十");}
  if(yue==11){  lcm_w_word("冬");}
  if(yue==12){  lcm_w_word("腊");}
  lcm_w_test(0,0x91);
  lcm_w_word("月");
  lcm_w_test(0,0x92);                 //显示农历日
  if(ri<=10)
   {
    if(ri==1){  lcm_w_word("初一");}
    if(ri==2){  lcm_w_word("初二");}
    if(ri==3){  lcm_w_word("初三");}
    if(ri==4){  lcm_w_word("初四");}
    if(ri==5){  lcm_w_word("初五");}
    if(ri==6){  lcm_w_word("初六");}
    if(ri==7){  lcm_w_word("初七");}
    if(ri==8){  lcm_w_word("初八");}
    if(ri==9){  lcm_w_word("初九");}
    if(ri==10){  lcm_w_word("初十");}
   }
  else
   {
    if(ri==11){  lcm_w_word("十一");}
    if(ri==12){  lcm_w_word("十二");}
    if(ri==13){  lcm_w_word("十三");}
    if(ri==14){  lcm_w_word("十四");}
    if(ri==15){  lcm_w_word("十五");}
    if(ri==16){  lcm_w_word("十六");}
    if(ri==17){  lcm_w_word("十七");}
    if(ri==18){  lcm_w_word("十八");}
    if(ri==19){  lcm_w_word("十九");}
    if(ri==20){  lcm_w_word("二十");}
    if(ri==21){  lcm_w_word("廿一");}
    if(ri==22){  lcm_w_word("廿二");}
    if(ri==23){  lcm_w_word("廿三");}
    if(ri==24){  lcm_w_word("廿四");}
    if(ri==25){  lcm_w_word("廿五");}
    if(ri==26){  lcm_w_word("廿六");}
    if(ri==27){  lcm_w_word("廿七");}
    if(ri==28){  lcm_w_word("廿八");}
    if(ri==29){  lcm_w_word("廿九");}
    if(ri==30){  lcm_w_word("三十");}
   }
}
/******************************************************************************
void lcmjieqi()
{
uchar j;
j=jieqi(yy,mo,dd);
lcm_w_test(0,0x9e);              //在屏幕第2行
if (j==1){ lcm_w_word("小寒"); }
if (j==2){ lcm_w_word("大寒"); }
if (j==3){ lcm_w_word("立春"); }
if (j==4){ lcm_w_word("雨水"); }
if (j==5){ lcm_w_word("惊蛰"); }
if (j==6){ lcm_w_word("春分"); }
if (j==7){ lcm_w_word("清明"); }
if (j==8){ lcm_w_word("谷雨"); }
if (j==9){ lcm_w_word("立夏"); }
if (j==10){ lcm_w_word("小满"); }
if (j==11){ lcm_w_word("芒种"); }
if (j==12){ lcm_w_word("夏至"); }
if (j==13){ lcm_w_word("小暑"); }
if (j==14){ lcm_w_word("大暑"); }
if (j==15){ lcm_w_word("立秋"); }
if (j==16){ lcm_w_word("处暑"); }
if (j==17){ lcm_w_word("白露"); }
if (j==18){ lcm_w_word("秋分"); }
if (j==19){ lcm_w_word("寒露"); }
if (j==20){ lcm_w_word("霜降"); }
if (j==21){ lcm_w_word("立冬"); }
if (j==22){ lcm_w_word("小雪"); }
if (j==23){ lcm_w_word("大雪"); }
if (j==24){ lcm_w_word("冬至"); }

}
/****************************十二生肖显示************************************/
void lcmshengxiao()
{
uint y3;
y3=(yy/16*10+yy%16+2000-1900)%12;
if(year<6 & year1>6) y3--;
switch(y3)
{
  case 0: lcm_w_test(0,0x86);lcm_w_word("子鼠");
          break;
  case 1: lcm_w_test(0,0x86);lcm_w_word("丑牛");
          break;
  case 2: lcm_w_test(0,0x86);lcm_w_word("寅虎");
          break;
  case 3: lcm_w_test(0,0x86);lcm_w_word("卯兔");
          break;
  case 4: lcm_w_test(0,0x86);lcm_w_word("辰龙");
          break;
  case 5: lcm_w_test(0,0x86);lcm_w_word("巳蛇");
          break;
  case 6: lcm_w_test(0,0x86);lcm_w_word("午马");
          break;
  case 7: lcm_w_test(0,0x86);lcm_w_word("未羊");
          break;
  case 8: lcm_w_test(0,0x86);lcm_w_word("申猴");
          break;
  case 9: lcm_w_test(0,0x86);lcm_w_word("酉鸡");
          break;
  case 10: lcm_w_test(0,0x86);lcm_w_word("戌狗");
          break;
  case 11: lcm_w_test(0,0x86);lcm_w_word("亥猪");
          break;
}
}
/************************* DS1302时钟芯片驱动程序*********************/
//常用时钟数据读取
void read_clockS(void){
              ss = read_clock(0x81);//读取秒数据
              mm = read_clock(0x83);//读取分钟数据
              hh = read_clock(0x85);//小时
              dd = read_clock(0x87);//日
              mo = read_clock(0x89);//月
              xq = read_clock(0x8b);//星期
              yy = read_clock(0x8d);//年
}
/*****************************************************************************/
//调时用加1程序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根据选择调整的相应项目加1并写入DS1302
{
  signed char address,item;
  signed char max,mini;
  lcm_w_test(0,0x9a);
  lcm_w_word("调整");
  if(sel==6)  {lcm_w_word("秒钟");address=0x80; max=59;mini=0;}     //秒7
  if(sel==5)  {lcm_w_word("分钟");address=0x82; max=59;mini=0;}    //分钟6
  if(sel==4)  {lcm_w_word("小时");address=0x84; max=23;mini=0;}    //小时5
  if(sel==3)  {lcm_w_word("星期");address=0x8a; max=7;mini=1;}    //星期4
  if(sel==2)  {lcm_w_word("日期");address=0x86; max=31;mini=1;}    //日3
  if(sel==1)  {lcm_w_word("月份");address=0x88; max=12;mini=1;}    //月2
  if(sel==0)  {lcm_w_word("年份");address=0x8c; max=99; mini=0;}    //年1
  //读取1302某地址上的数值转换成10进制赋给item
  item=((read_clock(address+1))/16)*10 + (read_clock(address+1))%16;
  if(KEY_2 == 0)
  {
                item++;//数加 1
  }
  if(KEY_4 == 0)
  {
                item--;//数减 1
  }
  if(item>max) item=mini;//查看数值有效范围
  if(item<mini) item=max;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address,(item/10)*16+item%10);//转换成16进制写入1302
  write_clock(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
//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自动初始化)
void Init_1302(void){//-设置1302的初始时间(2007年1月1日00时00分00秒星期一)
              unsigned char f;
              if(read_clock(0xc1) != 0xaa){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8c,0x07);//年
                            write_clock(0x8a,0x01);//星期
                            write_clock(0x88,0x01);//月
                            write_clock(0x86,0x01);//日
                            write_clock(0x84,0x00);//小时
                            write_clock(0x82,0x00);//分钟
                            write_clock(0x80,0x00);//秒
                            write_clock(0x90,0xa5);//充电
                            write_clock(0xc0,0xaa);//写入初始化标志RAM(第00个RAM位置)
                            for(f=0;f<60;f=f+2){//清除闹钟RAM位为0
                                          write_clock(0xc2+f,0x00);
                            }
                            write_clock(0x8e,0x80);//禁止写操作
              }
}
/*****************************************************************************/
//DS1302写数据(底层协议)
void write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clock_out(dd);
              clock_Rst=0;
              clock_clk=1;
}
/*****************************************************************************/
//1302驱动程序(底层协议)
void clock_out(unsigned char dd){
              ACC=dd;
              clock_dat=a0;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1;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2;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3;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4;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5;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6; clock_clk=1; clock_clk=0;
              clock_dat=a7; clock_clk=1; clock_clk=0;
}
/*****************************************************************************/
//DS1302写入字节(底层协议)
unsigned char clock_in(void){
              clock_dat=1;
              a0=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1=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2=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3=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4=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5=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6=clock_dat;
              clock_clk=1; clock_clk=0; a7=clock_dat;
              return(ACC);
}
/*****************************************************************************/
//DS1302读数据(底层协议)
unsigned char read_clock(unsigned char ord){
              unsigned char dd=0;
              clock_clk=0;
              clock_Rst=0;
              clock_Rst=1;
              clock_out(ord);
              dd=clock_in();
              clock_Rst=0;
              clock_clk=1;
              return(dd);
}
/*****************************************************************************/
//扬声器驱动程序(闹钟音乐)
/*****************************************************************************/
void Beep(void)
{                         //BELL-扬声器--整点报时
              unsigned char a;        //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for(a=60;a>0;a--)
{                       //第一个声音的长度
                            beep = ~beep;       //取反扬声器驱动口,以产生音频
                            Delay(100);         //音调设置延时
              }
              for(a=100;a>0;a--)
{                       //同上
                            beep = ~beep;
                            Delay(80);
              }
              for(a=100;a>0;a--)
{                          //同上
                            beep = ~beep;
                            Delay(30);
              }
              beep = 1;         //音乐结束后扬声器拉高关闭
}
/*****************************************************************************/
void Beep_set(void)
{                        //BELL -扬声器--确定设置
              unsigned char a;          //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for(a=50;a>0;a--)
{                         //第一个声音的长度
                            beep = ~beep;       //取反扬声器驱动口,以产生音频
                            Delay(100);         //音调设置延时
              }
              for(a=100;a>0;a--)
{                      //同上
                            beep = ~beep;
                            Delay(50);
              }
              for(a=50;a>0;a--)
{                      //同上
                            beep = ~beep;
                            Delay(100);
              }
              beep = 1;           //音乐结束后扬声器拉高关闭
}
/*****************************************************************************/
void Beep_key(void)
{                      //-扬声器--按键音
              unsigned char a;          //定义变量用于发声的长度设置
              for(a=100;a>0;a--)
{                              //声音的长度
                            beep = ~beep;
                            Delay(50);               //音调设置延时
              }
              beep = 1;               //音乐结束后扬声器拉高关闭
}
/*****************************************************************************/
//电子钟应用层程序设计
/*****************************************************************************/
//向LCM中填写 年 数据
void lcm_w_yy(void){
if(read_clock(0x8d) != yy){
                            yy = read_clock(0x8d);
                            lcm_w_test(0,0x80);
                            lcm_w_word("20");
                            if(w==1&&e==0)
                            {
                            if(t/1%2==0)
                            {
                                            lcm_w_test(0,0x81);
                            lcm_w_test(1,(yy/16)+0x30);
                            lcm_w_test(1,yy%16+0x30);
                            }
                            else
                            {
                            lcm_w_test(0,0x81);
                            lcm_w_test(1,0x20);
                            lcm_w_test(1,0x20);
                            }
                            }
                            else
                            {
                            lcm_w_test(0,0x81);
                            lcm_w_test(1,(yy/16)+0x30);
                            lcm_w_test(1,yy%16+0x30);
                            }
}              //}
/*****************************************************************************/
//向LCM中填写 月 数据
void lcm_w_mo(void){
if(read_clock(0x89) != mo){
                            mo = read_clock(0x89);
                            if(w==1&&e==1)
                            {
                            if(t/1%2==0)
                            {
                                            lcm_w_test(0,0x82);
                                          lcm_w_test(1,0x2f);
                                          lcm_w_test(1,(mo/16)+0x30);              //十位消隐
                                lcm_w_test(1,mo%16+0x30);
                                          lcm_w_test(1,0x2f);
                            }
                            else
                            {
                                            lcm_w_test(0,0x82);
                                          lcm_w_test(1,0x2f);
                                          lcm_w_test(1,0x20);              //十位消隐
                                lcm_w_test(1,0x20);
                                          lcm_w_test(1,0x2f);
                            }
                            }
                            else
                            {
                                lcm_w_test(0,0x82);
                                          lcm_w_test(1,0x2f);
                                          lcm_w_test(1,(mo/16)+0x30);              //十位消隐
                                lcm_w_test(1,mo%16+0x30);
                                          lcm_w_test(1,0x2f);
                            }
                                          year=(mo/16*10)+mo%16;
}              //}
/*****************************************************************************/
//星期处理并送入LCM的指定区域
void lcm_w_xq(void){
if(read_clock(0x8b) != xq){
              xq = read_clock(0x8b);
              selx = (read_clock(0x8b))%16;      //字节低4位的BCD码放入selx
              if(w==1&&e==3)
                            {
                            if(t/1%2==0)
                            {
                            lcm_w_test(0,0x97);//写入指定区域(97H 第二行第8个字)
                            if(selx==7)  {lcm_w_word("日");}    //
                            if(selx==6)  {lcm_w_word("六");}    //
                              if(selx==5)  {lcm_w_word("五");}    //
                              if(selx==4)  {lcm_w_word("四");}    //
                              if(selx==3)  {lcm_w_word("三");}    //
                              if(selx==2)  {lcm_w_word("二");}    //
                              if(selx==1)  {lcm_w_word("一");}    //星期一
                            }
                            else
                            {
                            lcm_w_test(0,0x97);        //写入指定区域(97H 第二行第8个字)
                            lcm_w_word("  ");
                            }
                            }
                            else
                            {
                            lcm_w_test(0,0x97);//写入指定区域(97H 第二行第8个字)
                            if(selx==7)  {lcm_w_word("日");}    //
                              if(selx==6)  {lcm_w_word("六");}    //
                              if(selx==5)  {lcm_w_word("五");}    //
                              if(selx==4)  {lcm_w_word("四");}    //
                              if(selx==3)  {lcm_w_word("三");}    //
                              if(selx==2)  {lcm_w_word("二");}    //
                              if(selx==1)  {lcm_w_word("一");}    //星期一
                            }
              lcm_w_test(0,0x95);
              lcm_w_word("星期");
}              //}
/*****************************************************************************/
//向LCM中填写 日 数据
void lcm_w_dd(void){
//              if(read_clock(0x87) != dd){
                            dd = read_clock(0x87);
                            if(w==1&&e==2)
                            {
                            if(t/1%2==0)
                            {
                            lcm_w_test(0,0x84);
                            lcm_w_test(1,(dd/16)+0x30);               //十位消隐
                            lcm_w_test(1,dd%16+0x30);
                            }
                            else
                            {
                            lcm_w_test(0,0x84);
                            lcm_w_test(1,0x20);                     //十位消隐
                            lcm_w_test(1,0x20);
                            }
                            }
                            else
                            {
                            lcm_w_test(0,0x84);
                            lcm_w_test(1,(dd/16)+0x30);               //十位消隐
                            lcm_w_test(1,dd%16+0x30);
                            }
}              //}
/*****************************************************************************/
//向LCM中填写 小时 数据
void lcm_w_hh(void){
              if(read_clock(0x85) != hh){
                            hh = read_clock(0x85);
                                          if (hh > 0x07 && hh < 0x22 && w == 0){
                                                        Beep();//整点报时音
                                          }
                            }
                            if(w==1&&e==4)
                            {
                            if(t/1%2==0)
                            {
                            lcm_w_test(0,0x88);
                            lcm_w_test(1,(hh/16)+0x30);
                            lcm_w_test(1,hh%16+0x30);
                            hh1=hh/16*10+hh%16;
                            }
                            else
                            {
                            lcm_w_test(0,0x88);
                            lcm_w_test(1,0x20);
                            lcm_w_test(1,0x20);
                            hh1=hh/16*10+hh%16;
                            }
                            }
                            else
                            {
                            lcm_w_test(0,0x88);
                            lcm_w_test(1,(hh/16)+0x30);
                            lcm_w_test(1,hh%16+0x30);
                            hh1=hh/16*10+hh%16;
                            }

}
/*****************************************************************************/
//向LCM中填写 分钟 数据
void lcm_w_mm(void){
              if(read_clock(0x83) != mm)
                  {
                            mm = read_clock(0x83);
                  }
                            if(w==1&&e==5)
                            {
                            if(t/1%2==0)
                            {
                            lcm_w_test(0,0x89);
                            lcm_w_test(1,0x3a);                    //":"
                            lcm_w_test(1,0x20);
                            lcm_w_test(1,0x20);
                            lcm_w_test(1,0x3a);                    //":"
                            }
                            else
                            {
                            lcm_w_test(0,0x89);
                            lcm_w_test(1,0x3a);                     //":"
                            lcm_w_test(1,(mm/16)+0x30);
                            lcm_w_test(1,mm%16+0x30);
                            lcm_w_test(1,0x3a);                    //":"
                            }
                            }
                            if(w==1&&e!=5)
                            {
                            lcm_w_test(0,0x89);
                            lcm_w_test(1,0x3a);                    //":"
                            lcm_w_test(1,(mm/16)+0x30);
                            lcm_w_test(1,mm%16+0x30);
                            lcm_w_test(1,0x3a);                      //":"
                            }
                            if(w!=1)
                            {
                            lcm_w_test(0,0x89);
                            if(t/1%2==0) lcm_w_test(1,0x3a);                //":"
                            else{lcm_w_test(1,0x20);}
                            lcm_w_test(1,(mm/16)+0x30);
                            lcm_w_test(1,mm%16+0x30);
                            if(t/1%2==0) lcm_w_test(1,0x3a);                //":"
                            else{lcm_w_test(1,0x20);}
                            }
}
void disp_temper()                //温度值显示
{
    uint temper;
              uchar temper_ge,temper_shi,temper_bai;
              temper=read_temp();              //读取温度
              temper_ge=temper%10+0x30;
              temper_shi=temper%100/10+0x30;
              temper_bai=temper/100+0x30;
              if(tflag==1)
              {
                            write_com(0x8c);
                            lcm_w_word(" -");
              }
              if(temper_bai==0x30) temper_bai=0x20;
              write_com(0x8d);
              write_data(temper_bai);
              write_data(temper_shi);
              write_data('.');
              write_data(temper_ge);

              lcm_w_word("℃");
   }
/*------------------显示图片------------------------*/
void Disp_Img(unsigned char code *img)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i;
       for(i=0;i<9;i+=8)
       for(y=0;y<32;y++)/*原来 为 y<26 ,上下两个半屏不能正常对接显示,导致显示的图片中间有空隙*/
         for(x=0;x<8;x++)
         {  write_com(0x36);//功能设置---8BIT控制界面,扩充指令集
            write_com(y+0x80);        //行地址
            write_com(x+0x80+i);     //列地址
            write_com(0x30);
            write_data(img[j++]); //写数据还要回到基本指令集
            write_data(img[j++]);
         }

}
/***************************处理显示函数(被调用层)**************************/
void deal(uchar sfm)
{
              shi=sfm/16;
              ge=sfm%16;
}
/*********************12864显示时分秒函数(被调用层)*************************/
void display(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i,j=0;
              for(i=16;i<32;i++)
              {
                            write_com(0x80+i);
                            write_com(0x90+add);
                            write_data(tab[dat][j++]);
                            write_data(tab[dat][j++]);
              }
              for(i=0;i<16;i++)
              {
                            write_com(0x80+i);
                            write_com(0x88+add);
                            write_data(tab[dat][j++]);
                            write_data(tab[dat][j++]);
              }
}
/************************初始化函数(被调用层)              **************************/
void init_dz()
{
              write_com(0x30);                                                                                                  //选择8bit数据流,基本指令集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write_com(0x82);                                                                                                  //设置指针
              lcm_w_word("年  月  日");
              write_com(0x98);                                                                                                  //设置指针
              lcm_w_word("星期");
              write_com(0x81);                                                                                                  //处理年,并显示
              yy = read_clock(0x8d);
              deal(yy);
              write_data(shi+0x30);
              write_data(ge+0x30);
                                                                                                   //处理月,并显示
              write_com(0x83);
              mo = read_clock(0x89);
              deal(mo);
              write_data(shi+0x30);
              write_data(ge+0x30);

              write_com(0x85);                                                                                                  //处理日,并显示
              dd = read_clock(0x87);
              deal(dd);
              write_data(shi+0x30);
              write_data(ge+0x30);

              write_com(0x9a);                                                                                                  //处理星期,并显示
              xq = read_clock(0x8b);
              switch(xq)
              {
                            case 1:lcm_w_word("一");break;
                            case 2:lcm_w_word("二");break;
                            case 3:lcm_w_word("三");break;
                            case 4:lcm_w_word("四");break;
                            case 5:lcm_w_word("五");break;
                            case 6:lcm_w_word("六");break;
                            case 7:lcm_w_word("日");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_com(0x9f);
              lcm_w_word("℃");

              write_com(0x36);                                                                                                  //启动扩充指令集,启动绘图模式
              clear_img();                                                                                                    //清理图片缓冲区

              hh = read_clock(0x85);                                                                                                  //处理小时,并显示
              deal(hh);
              display(0,shi);
              display(1,ge);
              display(2,10);
              mm = read_clock(0x83);                                                                                                  //处理分钟,并显示
              deal(mm);
              display(3,shi);
              display(4,ge);
              display(5,10);
              ss = read_clock(0x81);                                                                                                  //处理秒,并显示
              deal(ss);
              display(6,shi);
              display(7,ge);
}
/*****************************在12864上显示时间*************************/
void disp_sfm()
{
              uint temper;
              uchar temper_ge,temper_shi,temper_bai,day_temp,date_temp,month_temp,year_temp;
              write_com(0x36);                                                        //启动扩充指令集,启动绘图模式
    ss = read_clock(0x81);                      //更新数据
              if(sec_temp!=ss)              //读取秒,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
                            sec_temp=ss;
                            deal(sec_temp);
                            if(secl!=shi)
                            {
                                          secl=shi;
                                          display(6,secl);
                            }
                            display(7,ge);
              }
              mm = read_clock(0x83);                                                        //读取分,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if(min_temp!=mm)
              {
                            min_temp=mm;
                            deal(mm);
                            display(3,shi);
                            display(4,ge);
              }
              hh = read_clock(0x85);                                                        //读取小时,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if(hour_temp!=hh)
              {
                            hour_temp=hh;
                            deal(hh);
                            display(0,shi);
                            display(1,ge);
              }

              if(ge/1%2==0)
              {
              display(2,10);
              display(5,10);
              }
              else
              {
              display(2,11);
              display(5,11);
              }

              write_com(0x30);
              dd = read_clock(0x87);                                                        //读取日,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if(date_temp!=dd)
              {
                            date_temp=dd;
                            //write_com(0x30);
                            deal(dd);
                            write_com(0x85);
                            write_data(shi+0x30);
                            write_data(ge+0x30);
                            //write_com(0x36);
              }
              mo = read_clock(0x89);                                                        //读取月,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if(month_temp!=mo)
              {
                            month_temp=mo;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83);
                            deal(mo);
                            write_data(shi+0x30);
                            write_data(ge+0x30);
                            //write_com(0x36);
              }
              yy = read_clock(0x8d);                                                        //读取年,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if(year_temp!=yy)
              {
                            year_temp=yy;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81);
                            deal(yy);
                            write_data(shi+0x30);
                            write_data(ge+0x30);
                            //write_com(0x36);
              }
                            xq = read_clock(0x8b);                               //读取星期,只要有改变液晶显示也改变
              if(day_temp!=xq)
              {
                            day_temp=xq;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9a);
                            switch(xq)
              {
                            case 1:lcm_w_word("一");break;
                            case 2:lcm_w_word("二");break;
                            case 3:lcm_w_word("三");break;
                            case 4:lcm_w_word("四");break;
                            case 5:lcm_w_word("五");break;
                            case 6:lcm_w_word("六");break;
                            case 7:lcm_w_word("日");break;
                            default:break;
                            }
              }
              temper=read_temp();             //读取温度
              temper_ge=temper%10+0x30;
              temper_shi=temper%100/10+0x30;
              temper_bai=temper/100+0x30;
              if(tflag==1)
              {
                            write_com(0x9c);
                            lcm_w_word(" -");
              }
              //else
              //{
              //write_com(0x9c);
              //lcm_w_word(" +");
              //}
              if(temper_bai==0x30) temper_bai=0x20;
              write_com(0x9d);
              write_data(temper_bai);
              write_data(temper_shi);
              write_data('.');
              write_data(temper_ge);

              write_com(0x36);

}
/********************************************************** *******************/
//闹钟
void naozhong (void)
{
  lcm_clr();//清屏
  lcm_w_test(0,0x80);
                lcm_w_word("   闹钟设置    闹钟       ");
   //----------|-------1-------|-------3-------|-------2-------|-------4-------|-----//标尺
  if(n==0)  {lcm_w_test(0,0x8f);lcm_w_word("关");}    //
  if(n==1)  {lcm_w_test(0,0x8f);lcm_w_word("开");}    //
   while(1)
   {
   if (KEY_3 == 0)                       // 设置时间
                    {
                            DelayM(20);                                //去抖
                            if(KEY_3 == 0 && w == 0)
                              {
                               Beep_key();//按键音
                               n++;
                               if (n >= 2 ){n = 0;}
                     if(n==0)  {lcm_w_test(0,0x8f);lcm_w_word("关");}    //
                       if(n==1)  {lcm_w_test(0,0x8f);lcm_w_word("开");}    //
                              while(KEY_3 == 0);//等待键松开
                              }
                            }
              if (KEY_2 == 0) //
                    {
                            DelayM(20);                               //去抖
                            if(KEY_2 == 0 && w == 0)
                                          {
                                          Beep_key();               //按键音
                                          while(KEY_2 == 0);           //等待键松开
                                          n1++;
                                          if (n1 >= 24 ){n1 = 0;}
                                          }
                            }
              if (KEY_4 == 0) //
                    {
                            DelayM(20);                               //去抖
                            if(KEY_4 == 0 && w == 0)
                                          {
                                          Beep_key();               //按键音
                                          while(KEY_4 == 0);         //等待键松开
                                          n2++;
                                          if (n2>= 60 ){n2 = 0;}
                                          }
                            }
              lcm_w_test(0,0x8b);
    lcm_w_test(1,(n1/10)+0x30);
              lcm_w_test(1,n1%10+0x30);
              lcm_w_test(1,0x3a);                        //":"
              lcm_w_test(1,(n2/10)+0x30);
    lcm_w_test(1,n2%10+0x30);
                 if(KEY_1 == 0 && w == 0)
                                                                          {
                                                                                      Beep_key();       //按键音
                                                                                      while(KEY_1 == 0);  //等待键松开
                                                                  lcm_clr();         //清屏
                                    break;
                                                      }
   }

}
/*****************************************************************************/
//刷新数据
void updata (void){
        lcm_w_ss();//刷新 秒
                            lcm_w_mm();//刷新 分
                            lcm_w_hh();//刷新 小时
                            lcm_w_dd();//刷新 日
                            lcm_w_xq();//更新星期值
                            lcm_w_mo();//刷新 月
                            lcm_w_yy();//刷新 年
                            ss = read_clock(0x81);                     //更新数据
                            t=ss/16*10+ss%16;
                            lcmnongli();
                  lcmshengxiao();
                  disp_temper();
                            if(w == 0)
                            {
                                          days ();                    //节日显示
                            }
                            if (n==1)
                                {
                                          lcm_w_test(0,0x85);                            //秒值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lcm_w_test(1,0x20);
                                lcm_w_test(1,0x0e);
                                          }
                            else{
                                 lcm_w_test(0,0x85);                            //秒值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lcm_w_test(1,0x20);
                                 lcm_w_test(1,0x20);
                                 }
}
/*****************************************************************************/
//向LCM中填写 秒 数据
void lcm_w_ss(void)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a=0,b=0,c=0;
              if(read_clock(0x81) != ss){                      //判断是否需要更新
                            ss = read_clock(0x81);                      //更新数据
                            if(w==1&&e==6)
                            {
                            if(t/1%2==0)
                            {
                            lcm_w_test(0,0x8b);                               //秒值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lcm_w_test(1,(ss/16)+0x30);                 //写十位
                            lcm_w_test(1,ss%16+0x30);                 //写个位
                            }
                            else
                            {
                            lcm_w_test(0,0x8b);                            //秒值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lcm_w_test(1,0x20);                 //写十位
                            lcm_w_test(1,0x20);                  //写个位
                            }
                            }
                            else
                            {
                            lcm_w_test(0,0x8b);                              //秒值在LCM上的写入位置
                            lcm_w_test(1,(ss/16)+0x30);                //写十位
                            lcm_w_test(1,ss%16+0x30);                 //写个
                            }
    }
}
/*****************************************************************************/
void welcome(void){
              lcm_w_word1("12864液晶多功能万年历  ");
   //----------|-------1-------|-------3-------|-------2-------|-------4-------|-----//标尺
}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Music************************************/
//我和你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wo[]={  0x17,0x02, 0x19,0x02, 0x15,0x01, 0x16,0x02, 0x17,0x02,
                                 0x0F,0x01, 0x15,0x02, 0x16,0x02, 0x17,0x02, 0x19,0x02,
                                 0x16,0x00, 0x17,0x02, 0x19,0x02, 0x15,0x01, 0x16,0x02,
                                 0x17,0x02, 0x10,0x01, 0x16,0x02, 0x0F,0x02, 0x16,0x02,
                               0x17,0x02, 0x15,0x00, 0x1A,0x01, 0x19,0x01, 0x1A,0x01,
                                 0x15,0x01, 0x17,0x02, 0x10,0x02, 0x17,0x66, 0x19,0x03,
                                 0x16,0x00, 0x17,0x02, 0x19,0x02, 0x15,0x01, 0x16,0x02,
                                 0x17,0x02, 0x10,0x01, 0x16,0x02, 0x0F,0x02, 0x16,0x02,
                                  0x17,0x02, 0x15,0x00, 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lz[]={ 0x0F,0x03, 0x0F,0x03, 0x10,0x02, 0x0F,0x02, 0x15,0x02,
                                 0x11,0x01, 0x0F,0x03, 0x0F,0x03, 0x10,0x02, 0x0F,0x02,
                                 0x16,0x02, 0x15,0x01, 0x0F,0x03, 0x0F,0x03, 0x19,0x02,
                                 0x17,0x02, 0x15,0x02, 0x11,0x02, 0x10,0x02, 0x18,0x03,
                                 0x18,0x03, 0x17,0x02, 0x15,0x02, 0x16,0x02, 0x15,0x01,
                                  0x00,0x00 };
/*****************************************************************************/
//---主程序---//
/*****************************************************************************/
main()
{
    KEY_1 = 1;KEY_2 = 1;KEY_3 = 1;KEY_4 = 1;            //初始键盘
              yy=0xff;mo=0xff;dd=0xff;xq=0xff;hh=0xff;mm=0xff;ss=0xff; //各数据刷新
              Beep();
    InitialSound();
              Init_1302();
              lcm_init();                //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lcm_clr();                   //清屏
              welcome() ;              //显示欢迎信息
              DelayM(500);           //显示等留1秒
              lcm_clr();                //清屏
              Disp_Img(BMP1);
              Play(Music_lz,0,3,360);
              lcm_clr();                //清屏
              c_sun=0;
/*****************************************************************************/
              while(1)
                            {//主循环
        updata ();                          //刷新数据
                            //------------------------------------------------------------------
                            if (KEY_3 == 0)          // 设置时间
                                                              {
                                                            DelayM(20);                 //去抖
                                                                      if(KEY_3 == 0 && w == 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Beep_key();         //按键音
                                                                                    e++;
                                                                                    if (e >= 7 ){e = 0;}
                                                                                    Set_time(e);         //调整
                                                      }
                                                  if(KEY_3 == 0 && w == 0)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
                                                                Beep_set();        //确定按键音
                                                                lcm_clr();         //清屏
                                                                w=1;                           //进入调时
                                                                Set_time(e);        //调整
                                                      }
                                           while(KEY_3 == 0);     //等待键松开
                               }
                            //------------------------------------------------------------------
                            if (KEY_1 == 0)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DelayM(20);
                                           if(KEY_1 == 0 && w == 1)
                                                                           {
                                                                  Beep_set();         //确定按键音
                                                                  w = 0;                        //退出调时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
                                                  if(KEY_1 == 0 && w == 0)
                                                                          {
                                                        Beep_key();        //按键音
                                                                  lcm_clr();          //清屏
                                    Disp_Img(BMP1);    //显示图片
                                              Play(Music_wo,0,3,360);  //播放音乐
                                                      }
                                                            lcm_clr();         //清屏
                                                            updata ();                       //刷新数据
                                             while(KEY_1 == 0);  //等待键松开
                              }
                            //------------------------------------------------------------------
                            if (KEY_2 == 0 && w == 1)         // 加减调整
                                     {
                                         DelayM(20);
                                         if(KEY_2 == 0 && w == 1)
                                                    {
                                                               Beep_key();        //按键音
                                                               Set_time(e);        //调整
                                                    }
                                        while(KEY_2 == 0);        //等待键松开
                             }
                            if (KEY_2 == 0 && w == 0)
                                    {
                                            DelayM(20);
                                         if(KEY_2 == 0 && w == 0)
                                                             {
                                                               Beep_key();//按键音
                                                                         while(KEY_2 == 0);    //等待键松开
                                                               naozhong();         //进入闹钟设置程序
                                                   }
                                         while(KEY_2 == 0);        //等待键松开
                            }
                            //------------------------------------------------------------------
                            if (KEY_4 == 0 && w == 1)              // 加减调整
                                    {
                                            DelayM(20);
                                         if(KEY_4 == 0 && w == 1)
                                                             {
                                                               Beep_key();         //按键音
                                                               Set_time(e);         //调整
                                                   }
                                         while(KEY_4 == 0);          //等待键松开
                            }
                            if (KEY_4 == 0 && w == 0)
                                     {
                                         DelayM(20);
                                         if(KEY_4 == 0 && w == 0)
                                                    {
                                                               Beep_key();           //按键音
                                                                         lcm_clr();           //清屏
                                 clear_img();
                                                                         init_dz();                            //清理图片缓冲区
                                                                         while(KEY_4 == 0);          //等待键松开
                                                                         while(1)
                                                                              {
                                                                                                  disp_sfm();
                                                                                                  if (KEY_4 == 0)
                                                   {
                                                                                                   Beep_key();         //按键音
                                                                                           lcm_init();         //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updata ();                    //刷新数据
                                                                                            while(KEY_4 == 0);  //等待键松开
                                                                                                   break;
                                                                                                   }
                                                                                                  }

                                                    }
                             }
                            if(n==1)
                            {
                            hh1=hh/16*10+hh%16;
                            mm1=mm/16*10+mm%16;
                            if(n1==hh1 && n2==mm1 && ss==0)
                               {
                                          lcm_clr();//清屏
            lcm_w_test(0,0x80);
                lcm_w_word(" 闹钟时间到!");
           //----------|-------1-------|-------3-------|-------2-------|-------4-------|-----//标尺
                               lcm_w_test(0,0x89);
           lcm_w_test(1,(n1/10)+0x30);
                     lcm_w_test(1,n1%10+0x30);
                     lcm_w_word("点");
                     lcm_w_test(1,(n2/10)+0x30);
           lcm_w_test(1,n2%10+0x30);
                               lcm_w_word("分  ");
                               lcm_w_test(1,0x02);
                               Play(Music_wo,0,3,360);
                               lcm_clr();                //清屏
                               updata ();                             //刷新数据
                               }
                            }
  }
}

网友A(2019-11-11):
求高清图

网友B:
1.C(105): error C267: 'DelayM':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网友C(2021-01-28):
楼主求发一张高清图  模糊了 看不清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