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的寄存器都是怎么配置的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2018-10-15):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C语言编程通过指针加结构体的方法可以对寄存器进行封装,参考寄存器手册

网友B:
用库函数开发可以不用直接对寄存器操作。需要直接操作寄存器可以用位操作运算符或者直接给寄存器赋值。可以找点STM32开发的书籍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