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轨循迹小车程序
#

楼主(2018-10-15):
从别的地方抄过来,改动成的自己能用的较简单程序

#include "sys.h"
  /**************************************************************************
作者:平衡小车之家
**************************************************************************/

u8 Flag_Way=0,Flag_Show=0,Flag_Stop=1,Flag_Next;                 //停止标志位和 显示标志位 默认停止 显示打开
in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左右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int Encoder_A_EXTI,Flag_Direction;
int Encoder_Temp;
float Velocity,Velocity_Set,Angle,Angle_Set;
int Motor_A,Motor_B,Servo,Target_A,Target_B,tmpmotora,tmpmotorb;  //电机舵机控制相关
int Voltage;                                //电池电压采样相关的变量
float Show_Data_Mb;                         //全局显示变量,用于显示需要查看的数据
u8 delay_50,delay_flag;                                                                                 //延时变量
float Velocity_KP=12,Velocity_KI=12;               //速度控制PID参数
int PS2_LX=128,PS2_LY=128,PS2_RX=128,PS2_RY=128,PS2_KEY;     //PS2遥控相关
u16 ADV[128]={0};
u8 Bluetooth_Velocity=30,APP_RX;                 //蓝牙遥控速度和APP接收的数据
u8 CCD_Zhongzhi,CCD_Yuzhi,PID_Send,Flash_Send;   //线性CCD FLASH相关
int Sensor_Left,Sensor_Middle,Sensor_Right,Sensor;//电磁巡线相关
u16 PID_Parameter[10],Flash_Parameter[10];  //Flash相关数组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     //=====关闭JTAG接口

//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  oled_show_once();
        LED_Init();                     //=====初始化与 LED 连接的硬件接?

        Encoder_Init_TIM2();            //=====编码器接口
        Encoder_Init_TIM3();            //=====初始化编码器
        EXTI_Init();                    //=====外部中断
//        while(select())        {        }                    //=====选择运行模式
        Adc_Init();                     //=====电池电压采样adc初始化
        Servo_PWM_Init(9999,71);                   //=====初始化PWM50HZ驱动 舵机
        delay_ms(300);                  //=====延时启动
//        uart_init(72,128000);           //=====初始化串口1
  Motor_PWM_Init(7199,0);                                  //=====初始化PWM 10KHZ,用于驱动电机
//        uart3_init(36,9600);                                                 //=====串口3初始化 蓝牙
//         if(Flag_Way==1)
//        {
//                PS2_Init();                                                                                        //=====PS2手柄初始化
//                PS2_SetInit();                                                                        //=====ps2配置初始化,配置“红绿灯模式”,并选择是否可以修改
//        }s
//        else if(Flag_Way==2)ccd_Init();  //=====CCD初始化
//        else if(Flag_Way==3)ele_Init();  //=====电磁传感器初始化
        ccd_Init();  //=====CCD初始化
        Flash_Read();                           //=====读取PID参数
//        oled_show_once();
        while(1)
                {
//                           if(Flag_Way==1)
//                           {
//                                                PS2_LX=PS2_AnologData(PSS_LX);    //PS2数据采集
//                                                PS2_LY=PS2_AnologData(PSS_LY);
//                                                PS2_RX=PS2_AnologData(PSS_RX);
//                                                PS2_RY=PS2_AnologData(PSS_RY);
//                                                PS2_KEY=PS2_DataKey();
//                           }
//                                         if(Flash_Send==1)        //写入PID参数到Flash,由app控制该指令
//                                        {
//                  Flash_Write();
//                                                Flash_Send=0;
//                                        }
//                                        if(Flag_Show==0)         //使用MiniBalance APP和OLED显示屏
//                                        {
//                                                  APP_Show();
                                                        oled_show();          //===显示屏打开
//                                        }
//                                        else                      //使用MiniBalance上位机 上位机使用的时候需要严格的时序,故此时关闭app监控部分和OLED显示屏
//                                        {
//                                      DataScope();          //开启MiniBalance上位机
//                                        }
                                  delay_flag=1;
                                        delay_50=0;
                             while(delay_flag);             //通过定时中断实现的50ms精准延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