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用Linux编写么

楼主(2018-10-15):
我想学习,想了解下

网友A:
是的,但你疑问的问题也是存在的。
针对不同的单片机,有不同的编译器,每种单片机的c语言编译器都对c语言做了适用于单片机的扩展。
编译器在编译单片机c语言的代码时要有一些设置选项或者makefile之类的设置,这些设置对了,程序才能适应选定的单片机。
有很多编译器为了让单片机程序更适合用c语言,还将一些固定的程序(比如中断入口、主程序入口、时钟设置等)用汇编写好后,嵌入到c语言程序的工程中,使C语言更适合单片机编程。
做了这么多工作后,用这种编译器编译的程序就可以下载到单片机中执行了。
当然会了,只是有一些具体的值编译器帮你完成了,指针就是地址。

网友B:
必须可以 ,在LINUX系统下一般用的是GCC编译器,很少的集成开发环境,相对我们常用的集成开发环境要麻烦很多!

网友C:
当然可以啦,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27900-1.html

网友D:
当然可以啊,linux和C语言有和大关系哦

网友D:
有用的,建议楼主去学习下单片机原理这本书

网友E:
可以的,单片机支持很多种平台的开发

网友F:
linux和C语言都可以

网友G:
可以 很麻烦

网友H:
单片机原理挺好用的,,,,

网友I:
当然可以啊  你自己去网上搜索

网友J:
可以的,单片机支持很多种平台的开发,linux和C语言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你疑问的问题也是存在的。
针对不同的单片机,有不同的编译器,每种单片机的c语言编译器都对c语言 ...

ok

网友K:
可以用linux

网友K:
可以用Linux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