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怎样用一个标记数做判断语句?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10-15):
怎样用一个标记数做判断语句

while(1)
                                          {
                                                 scan_encoder();
                                        if(PIND==0)
                                                 {  display();
                                                    delayms(10);
                                                  else  if(PIND==1)
                                                        {display001();
                                                        if(counter++)//counter为计数的
                                                        hour++;
                                                if(hour>=24)
                                                    hour=0;          }
                                                        if(counter--)
                                                        {                hour--
                                                        if(hour<=0)
                                                        hour=23;  }          }
                                                else if(PIND==2)
                                                        {          display002();

                                                                                   if(counter++)
                                                        min++
                                                        if(min>=60)
                                                        min=0;
                                                        if(counter--)
                                                        {                min--
                                                    if(min<=0)
                                                        min=59;        }  }
                                                else {
                                                                 counter=0;

                                                                  }

网友A:
标记数、判断语句  这是什么含义呢,,,,,,,,说说具体的需求是怎样的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记数、判断语句  这是什么含义呢,,,,,,,,说说具体的需求是怎样的吧

编码器按下计为一,进入调节时间,再按两次,调节分,按三下,调节时,然后退出,左右转动调节时间(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