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下面程序哪里出问题,数码管显示0~9999

楼主:
  我只能显示最右边一位显示0~9。 P2^4~P2^7位选,P0段选,共阳4位数码管
程序如下: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dat[]={0,0,0,0};
    uchar ge=0,shi=0,bai=0,qian=0;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67;c>0;c--)
            for(b=171;b>0;b--)
                for(a=16;a>0;a--);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while(1)
    {
        for(ge=0;ge<10;ge++)
        {
          P2=0xef;
          P0=tab[i];
          delay1s();
         if(ge>=9)
         {
          ge=0;
          shi++;
          P0=tab[i];
          delay1s();
          if(shi>=9)
          {
            shi=0;
            bai++;
            delay1s();
            if(bai>=9)
            {
              bai=0;
              qian++;
              delay1s();
             if(qian>=9)
             {
              qian=0;
             }
            }
          }
         }
      }
       dat[0]=ge%10;
       dat[1]=shi%10/10;
       dat[2]=bai/100;
       dat[3]=qian/1000;
    }
    }

网友A(2018-10-15):
你的程序有缺陷,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int j;
while(1)
      {
           j++;
           if(j==10)  //检测当前数值显示了一小段时间后,需要显示的数值加1,实现数据显示的变化
             {
                  j=0;
                  num++;
                  if(num==10000)//用于显示0~9999
                    num=0;

                 }

           TempData[0]=DuanMa[num/100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1]=DuanMa[(num%1000)/100];
           TempData[2]=DuanMa[((num%1000)%100)/10];
           TempData[3]=DuanMa[((num%1000)%100)%10];
           Display(2,4);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2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