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新萌制作简易示波器(TLC2543+12864显示)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有大佬愿意帮忙看看么谢谢
板子是 普中科技的  51单片机板
ad 用的tlc2543cn
用12864显示
输入正弦破    和矩形波 有图片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xdata read_data[127];
uchar q=1;

sbit RS=P2^6;         //液晶屏io
sbit RW=P2^5;
sbit E=P2^7;
sbit PSB=P2^4;
sbit RST=P1^0;

sbit CLOCK=P1^7;      //ad io

sbit D_IN=P1^6;
sbit D_OUT=P1^4;
sbit _CS=P1^3;

void delay_12864(uint ys)
{
while(ys--);
}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
    _nop_();
}
}
uint read2543(uchar port)    //tlc2543 配置
uint ad=0,i;
CLOCK=0;
_CS=0;
port<<=4;
for(i=0;i<12;i++)
{
   if(D_OUT)ad|=0x01;
   D_IN=(bit)(port&0x80);
//   delay_12864(100);
   CLOCK=1;
   delay(3);
   CLOCK=0;
   delay(3);
   port<<=1;
   ad<<=1;
}
_CS=1;
ad>>=1;
return(ad);
}

void lcd_busy()
{
RS=0;
RW=1;
P0=0xff;
E=1;
// delay_12864(1);
while((P0&0x80)==0x80);
E=0;
}
void wrtcom_12864(uchar dat)
{
lcd_busy();
RS=0;
RW=0;
E=0;
// delay_12864(1);
E=1;
P0=dat;
E=0;
}
void wrtdat_12864(uchar date1)
{
lcd_busy();
RS=1;
RW=0;
E=0;
// delay_12864(1);
E=1;
P0=date1;
E=0;
}
uchar reddat_12864()
{
uchar a;
lcd_busy();
RS=1;
RW=1;
E=0;
// delay_12864(1);
E=1;
a=P0;
E=0;
// delay_12864(5);

return a;
}

void initial_12864()    // 初始化
{
PSB=1;
RST=1;
wrtcom_12864(0x30);
// delay5ms();
wrtcom_12864(0x0c);
// delay5ms();
wrtcom_12864(0x01);
// delay5ms();
}

void clnGDR_12864(void)     //清屏
{
unsigned char j,k;
wrtcom_12864(0x34);
for( j = 0 ; j < 32 ; j++ )
{
  wrtcom_12864(0x80 + j) ;
  wrtcom_12864(0x80) ;
  for( k = 0 ; k < 32 ; k++ )
  {
   wrtdat_12864( 0x00 );
  }
}
}

void drawdot_12864(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type)   //  液晶显示
{
unsigned char X,Y,k;
unsigned char DH,DL;
if(y >= 0 && y<= 63 && x >= 0 && x <= 127)
{
  if(y < 32)
  {
   X = 0x80 + (x >> 4);
   Y = 0x80 + y;
  }
  else
  {
   X = 0x88 + (x >> 4);
   Y = 0x80 + (y - 32);
  }
wrtcom_12864(0x34);
wrtcom_12864(Y);
wrtcom_12864(X);
DH = reddat_12864();
DH = reddat_12864();
DL = reddat_12864();
k = x % 16;
switch(type)
{
  case 0:
  if(k < 8)
  {
   DH &= ~(0x01 << (7 - k));
  }
  else
  {
   DL &= ~(0x01 << (7 - (k % 8)));
  }
  break;
  case 1:
  if(k < 8)
  {
   DH |= (0x01 << (7 - k));
  }
  else
  {
   DL |= (0x01 << (7 - (k % 8)));
  }
  break;
  case 2:
  if(k < 8)
  {
   DH ^= (0x01 << (7 - k));
  }else
  {
   DL ^= (0x01 << (7 - (k % 8)));
  }
  break;
  default:
  break;
}
wrtcom_12864(Y);
wrtcom_12864(X);
wrtdat_12864(DH);
wrtdat_12864(DL);
// wrtcom_12864(0x30);
wrtcom_12864(0x36);
}
}

void Read_xpt()      //ad 信号 处理
{
uchar a,i,b,e=0,c=0,d=0;
for(a=0;a<127;a++)
{
  b=read2543(0);
  for(i=0;i<12;i++)
  {
   e=b&(0x001<<i);
   if(e>0)
   {
    switch(i)
    {
     case 0 : c=0; break;
     case 1 : c=1; break;
     case 2 : c=2; break;
     case 3 : c=3;  break;
     case 4 : c=4;  break;
     case 5 : c=5;  break;
     case 6 : c=6;  break;
     case 7 : c=7;  break;
     case 8 : c=8;  break;
     case 9 : c=9;  break;
     case 10 : c=10;  break;
     case 11 : c=11;  break;
    }
   }
   else
   {
    c=0;
   }
   d=c+d;
  }
  read_data[a]=d;
  d=0;
}
}

void qujian(uchar i)      //液晶屏位置选择
{
uchar a,b;
a=i/10;
b=i%10;
if(a==0)
{
  switch(b)
  {
   case(0): drawdot_12864(54,q,1);  break;
   case(1): drawdot_12864(53,q,1);  break;
   case(2): drawdot_12864(52,q,1);  break;
   case(3): drawdot_12864(51,q,1);  break;
   case(4): drawdot_12864(50,q,1);  break;
   case(5): drawdot_12864(49,q,1);  break;
   case(6): drawdot_12864(48,q,1);  break;
   case(7): drawdot_12864(47,q,1);  break;
   case(8): drawdot_12864(46,q,1);  break;
   case(9): drawdot_12864(45,q,1);  break;
  }
}
if(a==1)
{
  switch(b)
  {
   case(0): drawdot_12864(44,q,1);  break;
   case(1): drawdot_12864(43,q,1);  break;
   case(2): drawdot_12864(42,q,1);  break;
   case(3): drawdot_12864(41,q,1);  break;
   case(4): drawdot_12864(40,q,1);  break;
   case(5): drawdot_12864(39,q,1);  break;
   case(6): drawdot_12864(38,q,1);  break;
   case(7): drawdot_12864(37,q,1);  break;
   case(8): drawdot_12864(36,q,1);  break;
   case(9): drawdot_12864(35,q,1);  break;
  }
}
if(a==2)
{
  switch(b)
  {
   case(0): drawdot_12864(34,q,1);  break;
   case(1): drawdot_12864(33,q,1);  break;
   case(2): drawdot_12864(32,q,1);  break;
   case(3): drawdot_12864(31,q,1);  break;
   case(4): drawdot_12864(30,q,1);  break;
   case(5): drawdot_12864(29,q,1);  break;
   case(6): drawdot_12864(28,q,1);  break;
   case(7): drawdot_12864(27,q,1);  break;
   case(8): drawdot_12864(26,q,1);  break;
   case(9): drawdot_12864(25,q,1);  break;
  }
}
if(a==3)
{
  switch(b)
  {
   case(0): drawdot_12864(24,q,1);  break;
   case(1): drawdot_12864(23,q,1);  break;
   case(2): drawdot_12864(22,q,1);  break;
   case(3): drawdot_12864(21,q,1);  break;
   case(4): drawdot_12864(20,q,1);  break;
   case(5): drawdot_12864(19,q,1);  break;
   case(6): drawdot_12864(18,q,1);  break;
   case(7): drawdot_12864(17,q,1);  break;
   case(8): drawdot_12864(16,q,1);  break;
   case(9): drawdot_12864(15,q,1);  break;
  }
}
if(a==4)
{
  switch(b)
  {
   case(0): drawdot_12864(14,q,1);  break;
   case(1): drawdot_12864(13,q,1);  break;
   case(2): drawdot_12864(12,q,1);  break;
   case(3): drawdot_12864(11,q,1);  break;
   case(4): drawdot_12864(10,q,1);  break;
   case(5): drawdot_12864(9,q,1);  break;
   case(6): drawdot_12864(8,q,1);  break;
   case(7): drawdot_12864(7,q,1);  break;
   case(8): drawdot_12864(6,q,1);  break;
   case(9): drawdot_12864(5,q,1);  break;
  }
}
delay_12864(1000);
}

void main(void)
{
uchar i1,i2,i3;
uchar u;
// delay_12864(10);
initial_12864();
clnGDR_12864();

for(i1=0;i1<128;i1++)    // 显示   x轴
  drawdot_12864(32,i1,1);
for(i2=0;i2<64;i2++)     // 显示   y轴
  drawdot_12864(i2,0,1);

while(1)
{
  Read_xpt();
  for(i3=0;i3<127;i3++)
  {
   delay_12864(100);
   qujian(read_data[i3]);
   q++;
   if(q>127)
    q=1;
   wrtcom_12864(0x36);
   for(u=0;u<50;u++);
  }
  clnGDR_12864();
}
}

网友A(2018-10-16):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单片机显示函数代码有问题

显示代码 没有错    是描点程序不适合这样显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