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同时点亮程序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8-10-15):
51单片机数码管同时点亮,8个灯同时亮起,显示01234567,编译不用依次亮灯无延迟,的方法。入坑新人求大神指教。

网友A:
首先,如果你用的是51的开发板,先看原理图,确认在硬件上市可以静态显示,也就是使能端是可以编程的

网友B:
如果硬件可以静态显示,把每个数码管点亮延时的时间缩短就可以了

网友C:
有那么多的IO驱动?  还是使用驱动芯片?

~~~~~~~~

网友C:
如果只是点亮1位、2位、这样少数的,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