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02DL的驱动代码

楼主(2018-10-16):
/** @defgroup STM32F4_DISCOVERY_LIS302DL_Private_Defines
  * @{
  */
__IO uint32_t  LIS302DLTimeout = LIS302DL_FLAG_TIMEOUT;

/* Read/Write command */
#define READWRITE_CMD              ((uint8_t)0x80)                                                // R = 1                 W = 0
/* Multiple byte read/write command */
#define MULTIPLEBYTE_CMD           ((uint8_t)0x40)                                                // Multi = 1                Single = 0
/* Dummy Byte Send by the SPI Master device in order to generate the Clock to the Slave device */
#define DUMMY_BYTE                 ((uint8_t)0x00)

static void LIS302DL_LowLevel_Init(void);

/**
  * @brief  Set LIS302DL Initialization.                                                                                                    LIS302DL 3õê¼»ˉ
  * @param  LIS302DL_Config_Struct: pointer to a LIS302DL_Config_TypeDef structure  êäèë2Îêy£o3õê¼»ˉ½á11ìåÖ¸Õë
  *         that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setting for the LIS302DL.
  * @retval None
  */
void LIS302DL_Init(LIS302DL_InitTypeDef *LIS302DL_InitStruct)
{
                uint8_t ctrl = 0x00;

                /* Configure the low level interface ¼Ä′æÆ÷¼¶±eμÄ3õê¼»ˉ */
                LIS302DL_LowLevel_Init();

                /* ÑéÖ¤¼ì2éo¸½óÇé¿ö£o¶áè¡ WHO_AM_I_ADDR ¼Ä′æÆ÷ÄúèY £o0x3B */
                ctrl = LIS302DL_ReadByte(LIS302DL_WHO_AM_I_ADDR);

                /* Configure MEMS: data rate, power mode, full scale, self test and axes éèÖà MEMS μÄ êy¾YÆμÂê 1|ÂêÄ£ê½ ×î′óá¿3ì μèμè */
                ctrl = (uint8_t) (LIS302DL_InitStruct->Output_DataRate | LIS302DL_InitStruct->Power_Mode | \
                                                                                        LIS302DL_InitStruct->Full_Scale | LIS302DL_InitStruct->Self_Test | \
                                                                                        LIS302DL_InitStruct->Axes_Enable);

                /* Write value to MEMS CTRL_REG1 regsister */
                LIS302DL_WriteByte(ctrl, LIS302DL_CTRL_REG1_ADDR);
}

/**
  * @brief  Set LIS302DL Internal High Pass Filter configuration.                                                                                                Äú2¿¸ßí¨ÂË2¨Æ÷μÄéèÖÃ
  * @param  LIS302DL_Filter_ConfigTypeDef: pointer to a LIS302DL_FilterConfig_TypeDef         êäèë2Îêy£o½á11ìåÖ¸Õë
  *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setting for the LIS302DL Filter.
  * @retval None
  */
void LIS302DL_FilterConfig(LIS302DL_FilterConfigTypeDef *LIS302DL_FilterConfigStruct)
{
                uint8_t ctrl = 0x00;

                /* Read CTRL_REG2 register */
                ctrl = LIS302DL_ReadByte(LIS302DL_CTRL_REG2_ADDR);

                /* Clear high pass filter cut-off level, interrupt and data selection bits*/
                ctrl &= (uint8_t)~(LIS302DL_FILTEREDDATASELECTION_OUTPUTREGISTER | \
                                                                                         LIS302DL_HIGHPASSFILTER_LEVEL_3 | \
                                                                                         LIS302DL_HIGHPASSFILTERINTERRUPT_1_2);
                /* Configure MEMS high pass filter cut-off level, interrupt and data selection bits */
                ctrl |= (uint8_t)(LIS302DL_FilterConfigStruct->HighPassFilter_Data_Selection | \
                                                                                        LIS302DL_FilterConfigStruct->HighPassFilter_CutOff_Frequency | \
                                                                                        LIS302DL_FilterConfigStruct->HighPassFilter_Interrupt);

                /* Write value to MEMS CTRL_REG2 register */
                LIS302DL_WriteByte(ctrl, LIS302DL_CTRL_REG2_ADDR);
}

/**
  * @brief Set LIS302DL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ÖD¶ÏéèÖÃ
  * @param  LIS302DL_InterruptConfig_TypeDef: pointer to a LIS302DL_InterruptConfig_TypeDef         êäèë2Îêy£o½á11ìåÖ¸Õë
  *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setting for the LIS302DL Interrupt.
  * @retval None
  */
void LIS302DL_InterruptConfig(LIS302DL_InterruptConfigTypeDef *LIS302DL_IntConfigStruct)
{
                uint8_t ctrl = 0x00;

                /* Read CLICK_CFG register */
                ctrl = LIS302DL_ReadByte(LIS302DL_CLICK_CFG_REG_ADDR);

                /* Configure latch Interrupt request, click interrupts and double click interrupts */
                ctrl = (uint8_t)(LIS302DL_IntConfigStruct->Latch_Request| \
                                                                                 LIS302DL_IntConfigStruct->SingleClick_Axes | \
                                                                                 LIS302DL_IntConfigStruct->DoubleClick_Axes);

                /* Write value to MEMS CLICK_CFG register */
                LIS302DL_WriteByte(ctrl, LIS302DL_CLICK_CFG_REG_ADDR);
}

/**
  * @brief  Change the lowpower mode for LIS302DL                                                                        μí1|oÄÄ£ê½Ö¸áî
  * @param  LowPowerMode: new state for the lowpower mod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LIS302DL_LOWPOWERMODE_POWERDOWN: Power down mode
  *     @arg LIS302DL_LOWPOWERMODE_ACTIVE: Active mode
  * @retval None
  */
void LIS302DL_LowpowerCmd(uint8_t LowPowerMode)
{
                uint8_t tmpreg;

                /* Read CTRL_REG1 register */
                tmpreg = LIS302DL_ReadByte(LIS302DL_CTRL_REG1_ADDR);

                /* Set new low power mode configuration */
                tmpreg &= (uint8_t)~LIS302DL_LOWPOWERMODE_ACTIVE;
                tmpreg |= LowPowerMode;

                /* Write value to MEMS CTRL_REG1 regsister */
                LIS302DL_WriteByte(tmpreg, LIS302DL_CTRL_REG1_ADDR);
}

/**
  * @brief  Data Rate command                                                                                                    êy¾YËùÂêéèÖÃ
  * @param  DataRateValue: Data rate valu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LIS302DL_DATARATE_100: 100 Hz output data rate                 á½ÖÖËùÂê£o
  *     @arg LIS302DL_DATARATE_400: 400 Hz output data rate
  * @retval None
  */
void LIS302DL_DataRateCmd(uint8_t DataRateValue)
{
                uint8_t tmpreg;

                /* Read CTRL_REG1 register */
                tmpreg = LIS302DL_ReadByte(LIS302DL_CTRL_REG1_ADDR);

                /* Set new Data rate configuration */
                tmpreg &= (uint8_t)~LIS302DL_DATARATE_400;
                tmpreg |= DataRateValue;

                /* Write value to MEMS CTRL_REG1 regsister */
                LIS302DL_WriteByte(tmpreg, LIS302DL_CTRL_REG1_ADDR);
}

/**
  * @brief  Change the Full Scale of LIS302DL                                                        ¼óËù¶èá¿3ìéèÖÃ
  * @param  FS_value: new full scale valu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LIS302DL_FULLSCALE_2_3: +-2.3g                                                                ὸöá¿3ì£o
  *     @arg LIS302DL_FULLSCALE_9_2: +-9.2g
  * @retval None
  */
void LIS302DL_FullScaleCmd(uint8_t FS_value)
{
                uint8_t tmpreg;

                /* Read CTRL_REG1 register */
                tmpreg = LIS302DL_ReadByte(LIS302DL_CTRL_REG1_ADDR);

                /* Set new full scale configuration */
                tmpreg &= (uint8_t)~LIS302DL_FULLSCALE_9_2;
                tmpreg |= FS_value;

                /* Write value to MEMS CTRL_REG1 regsister */
                LIS302DL_WriteByte(tmpreg, LIS302DL_CTRL_REG1_ADDR);
}

/**
  * @brief  Reboot memory content of LIS302DL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LIS302DL_RebootCmd(void)
{
                uint8_t tmpreg;
                /* Read CTRL_REG2 register */
                tmpreg = LIS302DL_ReadByte(LIS302DL_CTRL_REG2_ADDR);

                /* Enable or Disable the reboot memory */
                tmpreg |= LIS302DL_BOOT_REBOOTMEMORY;

                /* Write value to MEMS CTRL_REG2 regsister */
                LIS302DL_WriteByte(tmpreg, LIS302DL_CTRL_REG2_ADDR);
}

/**
  * @brief  Writes one byte to the LIS302DL.
  * @param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containing the data to be written to the LIS302DL.
  * @param  WriteAddr : LIS302DL'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param  NumByteToWrite: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 @retval None
  */
uint8_t LIS302DL_transmitByte(uint8_t cmd, uint8_t WriteAddr)
{
                uint16_t tmp = 0;
                uint16_t i;

                tmp = ((uint16_t)WriteAddr) << 8 | cmd;

                /* Set chip select Low at the start of the transmission */
                LIS302DL_CS_LOW();

                for (i = 0; i < 16; i++)
                {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LIS302DL_SPI,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 éÏò»′η¢Ëí»1û½áêø£¬TXE = 0 £»½áêøáË TXE = 1£¬íË3öÑ-»·
                }
                SPI_I2S_SendData(LIS302DL_SPI, tmp);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LIS302DL_SPI,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 ½óêÕ½áêø£¬RXNE = 1£¬íË3öÑ-»·
                }

                for (i = 0; i < 16; i++)
                {
                }

                /* Set chip select High at the end of the transmission */
                LIS302DL_CS_HIGH();

                return ((uint8_t)SPI_I2S_ReceiveData(LIS302DL_SPI));
}

/* SPI1×üÏßò»′ÎêÕ·¢ 16bit£¬Ïè·¢ËíμØÖ·8bit£¬è»oó·¢Ëíêy¾Y8bit */
void LIS302DL_WriteByte(uint8_t cmd, uint8_t WriteAddr)
{
                LIS302DL_transmitByte(cmd, WriteAddr);
}

/* SPI1×üÏßò»′ÎêÕ·¢ 16bit£¬·¢Ëí8λμØÖ·£¬Ôùíƶˉ8λêy¾Y·μ»Ø */
uint8_t LIS302DL_ReadByte(uint8_t WriteAddr)
{
                return LIS302DL_transmitByte(0x00, WriteAddr | 0x80);
}

/**
  * @brief  Read LIS302DL output register, and calculate the acceleration
  *         ACC[mg]=SENSITIVITY* (out_h*256+out_l)/16 (12 bit rappresentation)
  * @param  s16 buffer to store data
  * @retval None
  */
void LIS302DL_ReadACC(int32_t* out)
{
                uint8_t buffer[6];
                uint8_t crtl, i = 0x00;

                crtl = LIS302DL_ReadByte(LIS302DL_CTRL_REG1_ADDR);
                buffer[0] = LIS302DL_ReadByte(LIS302DL_OUT_X_ADDR);
                buffer[2] = LIS302DL_ReadByte(LIS302DL_OUT_Y_ADDR);
                buffer[4] = LIS302DL_ReadByte(LIS302DL_OUT_Z_ADDR);

                switch(crtl & 0x20)
                {
                                /* FS bit = 0 ==> Sensitivity typical value = 18milligals/digit*/
                                case 0x00:
                                                for(i = 0; i < 0x03; i++)
                                                {
                                                                *out =(int32_t)(LIS302DL_SENSITIVITY_2_3G *  (int8_t)buffer[2 * i]);
                                                                out++;
                                                }
                                                break;
                                /* FS bit = 1 ==> Sensitivity typical value = 72milligals/digit*/
                                case 0x20:
                                                for(i = 0; i < 0x03; i++)
                                                {
                                                                *out =(int32_t)(LIS302DL_SENSITIVITY_9_2G * (int8_t)buffer[2 * i]);
                                                                out++;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low level interface used to drive the LIS302DL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LIS302DL_LowLevel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PI1 periph */
                RCC_APB2PeriphClockCmd(LIS302DL_SPI_CLK, ENABLE);

                /* Enable SCK, MOSI and MISO GP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LIS302DL_SPI_SCK_GPIO_CLK | LIS302DL_SPI_MISO_GPIO_CLK | LIS302DL_SPI_MOSI_GPIO_CLK, ENABLE);

                /* Enable CS  GPIO clock °üਠOLED μÄ CS ËùÔú GPIOíaéèê1Äü */
                RCC_APB2PeriphClockCmd(LIS302DL_SPI_CS_GPIO_CLK | OLED_SPI_CS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SPI SCK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IS302DL_SPI_SCK_PIN;
                GPIO_Init(LIS302DL_SPI_SCK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OSI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IS302DL_SPI_MOSI_PIN;
                GPIO_Init(LIS302DL_SPI_MOS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IS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IS302DL_SPI_MISO_PIN;
                GPIO_Init(LIS302DL_SPI_MIS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2S_DeInit(LIS302DL_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LIS302DL_SPI,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LIS302DL_SPI, ENABLE);

                /* Configure GPIO PIN for Lis Chip selec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IS302DL_SPI_C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LIS302DL_SPI_C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 Chip Select high */
                GPIO_SetBits(LIS302DL_SPI_CS_GPIO_PORT, LIS302DL_SPI_CS_PIN);

                // OLED ƬѡDÅoÅ éèÖà £o ĬèÏμçƽ H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OLED_SPI_C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OLED_SPI_C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OLED_SPI_CS_GPIO_PORT, OLED_SPI_CS_PIN);
}

////////////////////////////////////////////////////////////////////////////////
////////////////////////////////////////////////////////////////////////////////

/*
                ê1óà SPI1 í¨1yμ×°åÏò OLED ·¢3öÖ¸áî»òÕßÏÔê¾êy¾Y′®
                SPI1 ×üÏß′«ê䣬ÿ′Î 8bit
*/

uint8_t Oled_transmitByte(uint8_t value)
{
                uint16_t i;

                GPIO_ResetBits(OLED_SPI_CS_GPIO_PORT, OLED_SPI_CS_PIN);

                for (i = 0; i < 48; i++)
                {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LIS302DL_SPI,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 éÏò»′η¢Ëí»1û½áêø£¬TXE = 0 £»½áêøáË TXE = 1£¬íË3öÑ-»·
                }
                SPI_I2S_SendData(LIS302DL_SPI, value);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LIS302DL_SPI,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 ½óêÕ½áêø£¬RXNE = 1£¬íË3öÑ-»·
                }

                for (i = 0; i < 48; i++)
                {
                }

                GPIO_SetBits(OLED_SPI_CS_GPIO_PORT, OLED_SPI_CS_PIN);

                return ((uint8_t)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
                ê1óà SPI1 í¨1yμ×°åÏò OLED ·¢3öÖ¸áî»òÕßÏÔê¾êy¾Y′®
                SPI1 ×üÏß′«ê䣬ÿ′Î 16bit
*/

uint16_t Oled_transmitHalfword(uint16_t value)
{
                uint16_t i;

                GPIO_ResetBits(OLED_SPI_CS_GPIO_PORT, OLED_SPI_CS_PIN);

                // ′«êäμÄ 8bit ×a»»3é 16bit
                SPI_DataSizeConfig(LIS302DL_SPI, SPI_DataSize_16b);

                for (i = 0; i < 48; i++)
                {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LIS302DL_SPI,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 éÏò»′η¢Ëí»1û½áêø£¬TXE = 0 £»½áêøáË TXE = 1£¬íË3öÑ-»·
                }
                SPI_I2S_SendData(LIS302DL_SPI, value);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LIS302DL_SPI,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 ½óêÕ½áêø£¬RXNE = 1£¬íË3öÑ-»·
                }

                for (i = 0; i < 48; i++)
                {
                }

                GPIO_SetBits(OLED_SPI_CS_GPIO_PORT, OLED_SPI_CS_PIN);

                // ′«êäμÄ 8bit ×a»»3é 16bit
                SPI_DataSizeConfig(LIS302DL_SPI, SPI_DataSize_8b);

                return ((uint8_t)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 LIS302DL struct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Power_Mode;                         /* Power-down/Active Mode */
                uint8_t Output_DataRate;                    /* OUT data rate 100 Hz / 400 Hz */
                uint8_t Axes_Enable;                        /* Axes enable */
                uint8_t Full_Scale;                         /* Full scale */
                uint8_t Self_Test;                          /* Self test */
}LIS302DL_InitTypeDef;

/* LIS302DL High Pass Filter struct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ighPassFilter_Data_Selection;      /* Internal filter bypassed or data from internal filter send to output register*/
                uint8_t HighPassFilter_CutOff_Frequency;    /* High pass filter cut-off frequency */
                uint8_t HighPassFilter_Interrupt;           /* High pass filter enabled for Freefall/WakeUp #1 or #2 */
}LIS302DL_FilterConfigTypeDef;

/* LIS302DL Interrupt struct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Latch_Request;                      /* Latch interrupt request into CLICK_SRC register*/
                uint8_t SingleClick_Axes;                   /* Single Click Axes Interrupts */
                uint8_t DoubleClick_Axes;                   /* Double Click Axes Interrupts */
}LIS302DL_InterruptConfigTypeDef;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to use the default LIS302DL_TIMEOUT_UserCallback()
   function implemented in stm32f4_discovery_lis302dl.c file.
   LIS302DL_TIMEOUT_UserCallback() function is called whenever a timeout condition
   occure during communication (waiting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flag(TXE)
   or waiting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flag (RXNE)). */
/* #define USE_DEFAULT_TIMEOUT_CALLBACK */

/* Maximum Timeout values for flags waiting loops. These timeouts are not based
   on accurate values, they just guarantee that the application will not remain
   stuck if the SPI communication is corrupted.
   You may modify these timeout values depending on CPU frequency and application
   conditions (interrupts routines ...). */
#define LIS302DL_FLAG_TIMEOUT         ((uint32_t)0x1000)

/**
  * @brief  LIS302DL SPI Interface pins
  */
#define LIS302DL_SPI                       SPI1
#define LIS302DL_SPI_CLK                   RCC_APB2Periph_SPI1

#define LIS302DL_SPI_SCK_PIN               GPIO_Pin_5                          /* PA.5 */
#define LIS302DL_SPI_SCK_GPIO_PORT         GPIOA                               /* GPIOA*/
#define LIS302DL_SPI_SCK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 PA¿úíaéèê±Öóê1Äü */
#define LIS302DL_SPI_SCK_SOURCE            GPIO_PinSource5

#define LIS302DL_SPI_MISO_PIN              GPIO_Pin_6                          /* PA.6 */
#define LIS302DL_SPI_MISO_GPIO_PORT        GPIOA                               /* GPIOA */
#define LIS302DL_SPI_MISO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 PA¿úíaéèê±Öóê1Äü */
#define LIS302DL_SPI_MISO_SOURCE           GPIO_PinSource6

#define LIS302DL_SPI_MOSI_PIN              GPIO_Pin_7                          /* PA.7 */
#define LIS302DL_SPI_MOSI_GPIO_PORT        GPIOA                               /* GPIOA */
#define LIS302DL_SPI_MOSI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 PA¿úíaéèê±Öóê1Äü */
#define LIS302DL_SPI_MOSI_SOURCE           GPIO_PinSource7

#define LIS302DL_SPI_CS_PIN                GPIO_Pin_13                  /* PC.13 */
#define LIS302DL_SPI_CS_GPIO_PORT          GPIOC                               /* GPIOC */
#define LIS302DL_SPI_CS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                                        /* PC¿úíaéèê±Öóê1Äü */

#define OLED_SPI_CS_PIN                                GPIO_Pin_4                                 /* PA.4 */
#define OLED_SPI_CS_GPIO_PORT                          GPIOA                               /* GPIOA */
#define OLED_SPI_CS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 PC¿úíaéèê±Öóê1Äü */

/******************************************************************************/
/*************************** START REGISTER MAPPING  **************************/
/******************************************************************************/

/*******************************************************************************
*  WHO_AM_I Register: Device Identification Register
*  Read only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3B
*******************************************************************************/
#define LIS302DL_WHO_AM_I_ADDR                  0x0F

/*******************************************************************************
*  CTRL_REG1 Register: Control Register 1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7
*  7 DR: Data Rate selection.
*        0 - 100 Hz output data rate
*        1 - 400 Hz output data rate
*  6 PD: Power Down control.
*        0 - power down mode
*        1 - active mode
*  5 FS: Full Scale selection.
*        0 - Typical measurement range 2.3
*        1 - Typical measurement range 9.2
*  4:3 STP-STM Self Test Enable:
*              STP |  STM |   mode
*            ----------------------------
*               0  |  0   |   Normal mode
*               0  |  1   |   Self Test M
*               1  |  0   |   Self Test P
*  2 Zen: Z axis enable.
*         0 - Z axis disabled
*         1- Z axis enabled
*  1 Yen: Y axis enable.
*         0 - Y axis disabled
*         1- Y axis enabled
*  0 Xen: X axis enable.
*         0 - X axis disabled
*         1- X axis enabled
********************************************************************************/
#define LIS302DL_CTRL_REG1_ADDR                 0x20

/*******************************************************************************
*  CTRL_REG2 Regsiter: Control Register 2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 SIM: SPI Serial Interface Mode Selection.
*         0 - 4 wire interface
*         1 - 3 wire interface
*  6 BOOT: Reboot memory content
*          0 - normal mode
*          1 - reboot memory content
*  5 Reserved
*  4 FDS: Filtered data selection.
*         0 - internal filter bypassed
*         1 - data from internal filter sent to output register
*  3 HP FF_WU2: High pass filter enabled for FreeFall/WakeUp#2.
*               0 - filter bypassed
*               1 - filter enabled
*  2 HP FF_WU1: High pass filter enabled for FreeFall/WakeUp#1.
*               0 - filter bypassed
*               1 - filter enabled
*  1:0 HP coeff2-HP coeff1 High pass filter cut-off frequency (ft) configuration.
*                 ft= ODR[hz]/6*HP coeff
*            HP coeff2 | HP coeff1 |   HP coeff
*            -------------------------------------------
*                 0     |     0     |   8
*                 0     |     1     |   16
*                 1     |     0     |   32
*                 1     |     1     |   64
*            HP coeff |  ft[hz]   |  ft[hz]   |
*                     |ODR 100Hz | ODR 400Hz  |
*            --------------------------------------------
*              00     |    2      |     8     |
*              01     |    1      |     4     |
*              10     |    0.5    |     2     |
*              11     |    0.25   |     1     |
*******************************************************************************/
#define LIS302DL_CTRL_REG2_ADDR              0x21

/*******************************************************************************
*  CTRL_REG3 Register: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 IHL active: Interrupt active high/low.
*                0 - active high
*                1 - active low
*  6 PP_OD: push-pull/open-drain.
*           0 - push-pull
*           1 - open-drain
*  5:3 I2_CFG2 - I2_CFG0 Data signal on INT2 pad control bits
*  2:0 I1_CFG2 - I1_CFG0 Data signal on INT1 pad control bits
*        I1(2)_CFG2  |  I1(2)_CFG1  |  I1(2)_CFG0  | INT1(2) Pad
*        ----------------------------------------------------------
*              0     |      0       |       0      | GND
*              0     |      0       |       1      | FreeFall/WakeUp#1
*              0     |      1       |       0      | FreeFall/WakeUp#2
*              0     |      1       |       1      | FreeFall/WakeUp#1 or FreeFall/WakeUp#2
*              1     |      0       |       0      | Data ready
*              1     |      1       |       1      | Click interrupt
*******************************************************************************/
#define LIS302DL_CTRL_REG3_ADDR              0x22

/*******************************************************************************
*  HP_FILTER_RESET Register: Dummy register. Reading at this address zeroes
*  instantaneously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nal high pass filter. If the high pass
*  filter is enabled all three axes are instantaneously set to 0g.
*  This allows to overcome the settling time of the high pass filter.
*  Read only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Dummy
*******************************************************************************/
#define LIS302DL_HP_FILTER_RESET_REG_ADDR     0x23

/*******************************************************************************
*  STATUS_REG Register: Status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 ZYXOR: X, Y and Z axis data overrun.
*           0: no overrun has occurred
*           1: new data has overwritten the previous one before it was read
*  6 ZOR: Z axis data overrun.
*         0: no overrun has occurred
*         1: new data for Z-axis has overwritten the previous one before it was read
*  5 yOR: y axis data overrun.
*         0: no overrun has occurred
*         1: new data for y-axis has overwritten the previous one before it was read
*  4 XOR: X axis data overrun.
*         0: no overrun has occurred
*         1: new data for X-axis has overwritten the previous one before it was read
*  3 ZYXDA: X, Y and Z axis new data available
*           0: a new set of data is not yet available
*           1: a new set of data is available
*  2 ZDA: Z axis new data available.
*         0: a new set of data is not yet available
*         1: a new data for Z axis is available
*  1 YDA: Y axis new data available
*         0: a new set of data is not yet available
*         1: a new data for Y axis is available
*  0 XDA: X axis new data available
*         0: a new set of data is not yet available
*         1: a new data for X axis is available
*******************************************************************************/
#define LIS302DL_STATUS_REG_ADDR             0x27

/*******************************************************************************
*  OUT_X Register: X-axis output Data
*  Read only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output
*  7:0 XD7-XD0: X-axis output Data
*******************************************************************************/
#define LIS302DL_OUT_X_ADDR                  0x29

/*******************************************************************************
*  OUT_Y Register: Y-axis output Data
*  Read only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output
*  7:0 YD7-YD0: Y-axis output Data
*******************************************************************************/
#define LIS302DL_OUT_Y_ADDR                  0x2B

/*******************************************************************************
*  OUT_Z Register: Z-axis output Data
*  Read only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output
*  7:0 ZD7-ZD0: Z-axis output Data
*******************************************************************************/
#define LIS302DL_OUT_Z_ADDR                  0x2D

/*******************************************************************************
*  FF_WW_CFG_1 Register: Configuration register for Interrupt 1 source.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 AOI: AND/OR combination of Interrupt events.
*         0: OR combination of interrupt events
*         1: AND combination of interrupt events
*  6 LIR: Latch/not latch interrupt request
*         0: interrupt request not latched
*         1: interrupt request latched
*  5 ZHIE: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Z high event.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on measured accel. value higher than preset threshold
*  4 ZLIE: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Z low event.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on measured accel. value lower than preset threshold
*  3 YHIE: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Y high event.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on measured accel. value higher than preset threshold
*  2 YLIE: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Y low event.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on measured accel. value lower than preset threshold
*  1 XHIE: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X high event.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on measured accel. value higher than preset threshold
*  0 XLIE: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X low event.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on measured accel. value lower than preset threshold
*******************************************************************************/
#define LIS302DL_FF_WU_CFG1_REG_ADDR         0x30

/*******************************************************************************
*  FF_WU_SRC_1 Register: Interrupt 1 source register.
*  Reading at this address clears FF_WU_SRC_1 register and the FF, WU 1 interrupt
*  and allow the refreshment of data in the FF_WU_SRC_1 register if the latched option
*  was chosen.
*  Read only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 Reserved
*  6 IA: Interrupt active.
*        0: no interrupt has been generated
*        1: one or more interrupts have been generated
*  5 ZH: Z high.
*        0: no interrupt
*        1: ZH event has occurred
*  4 ZL: Z low.
*        0: no interrupt
*        1: ZL event has occurred
*  3 YH: Y high.
*        0: no interrupt
*        1: YH event has occurred
*  2 YL: Y low.
*        0: no interrupt
*        1: YL event has occurred
*  1 YH: X high.
*        0: no interrupt
*        1: XH event has occurred
*  0 YL: X low.
*        0: no interrupt
*        1: XL event has occurred
*******************************************************************************/
#define LIS302DL_FF_WU_SRC1_REG_ADDR           0x31

/*******************************************************************************
*  FF_WU_THS_1 Register: Threshold register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 DCRM: Reset mode selection.
*          0 - counter resetted
*          1 - counter decremented
*  6 THS6-THS0: Free-fall/wake-up threshold value.
*******************************************************************************/
#define LIS302DL_FF_WU_THS1_REG_ADDR          0x32

/*******************************************************************************
*  FF_WU_DURATION_1 Register: duration Register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0 D7-D0 Duration value. (Duration steps and maximum values depend on the ODR chosen)
******************************************************************************/
#define LIS302DL_FF_WU_DURATION1_REG_ADDR     0x33

/*******************************************************************************
*  FF_WW_CFG_2 Register: Configuration register for Interrupt 2 source.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 AOI: AND/OR combination of Interrupt events.
*         0: OR combination of interrupt events
*         1: AND combination of interrupt events
*  6 LIR: Latch/not latch interrupt request
*         0: interrupt request not latched
*         1: interrupt request latched
*  5 ZHIE: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Z high event.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on measured accel. value higher than preset threshold
*  4 ZLIE: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Z low event.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on measured accel. value lower than preset threshold
*  3 YHIE: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Y high event.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on measured accel. value higher than preset threshold
*  2 YLIE: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Y low event.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on measured accel. value lower than preset threshold
*  1 XHIE: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X high event.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on measured accel. value higher than preset threshold
*  0 XLIE: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X low event.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on measured accel. value lower than preset threshold
*******************************************************************************/
#define LIS302DL_FF_WU_CFG2_REG_ADDR         0x34

/*******************************************************************************
*  FF_WU_SRC_2 Register: Interrupt 2 source register.
*  Reading at this address clears FF_WU_SRC_2 register and the FF, WU 2 interrupt
*  and allow the refreshment of data in the FF_WU_SRC_2 register if the latched option
*  was chosen.
*  Read only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 Reserved
*  6 IA: Interrupt active.
*        0: no interrupt has been generated
*        1: one or more interrupts have been generated
*  5 ZH: Z high.
*        0: no interrupt
*        1: ZH event has occurred
*  4 ZL: Z low.
*        0: no interrupt
*        1: ZL event has occurred
*  3 YH: Y high.
*        0: no interrupt
*        1: YH event has occurred
*  2 YL: Y low.
*        0: no interrupt
*        1: YL event has occurred
*  1 YH: X high.
*        0: no interrupt
*        1: XH event has occurred
*  0 YL: X low.
*        0: no interrupt
*        1: XL event has occurred
*******************************************************************************/
#define LIS302DL_FF_WU_SRC2_REG_ADDR           0x35

/*******************************************************************************
*  FF_WU_THS_2 Register: Threshold register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 DCRM: Reset mode selection.
*          0 - counter resetted
*          1 - counter decremented
*  6 THS6-THS0: Free-fall/wake-up threshold value.
*******************************************************************************/
#define LIS302DL_FF_WU_THS2_REG_ADDR          0x36

/*******************************************************************************
*  FF_WU_DURATION_2 Register: duration Register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0 D7-D0 Duration value. (Duration steps and maximum values depend on the ODR chosen)
******************************************************************************/
#define LIS302DL_FF_WU_DURATION2_REG_ADDR     0x37

/******************************************************************************
*  CLICK_CFG Register: click Register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 Reserved
*  6 LIR: Latch Interrupt request.
*         0: interrupt request not latched
*         1: interrupt request latched
*  5 Double_Z: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double click event on Z axis.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  4 Single_Z: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single click event on Z axis.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  3 Double_Y: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double click event on Y axis.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  2 Single_Y: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single click event on Y axis.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Double_X: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double click event on X axis.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  0 Single_y: Enable interrupt generation on single click event on X axis.
*              0: disable interrupt request
*              1: enable interrupt request
******************************************************************************/
#define LIS302DL_CLICK_CFG_REG_ADDR     0x38

/******************************************************************************
*  CLICK_SRC Register: click status Register
*  Read only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 Reserved
*  6 IA: Interrupt active.
*        0: no interrupt has been generated
*        1: one or more interrupts have been generated
*  5 Double_Z: Double click on Z axis event.
*        0: no interrupt
*        1: Double Z event has occurred
*  4 Single_Z: Z low.
*        0: no interrupt
*        1: Single Z event has occurred
*  3 Double_Y: Y high.
*        0: no interrupt
*        1: Double Y event has occurred
*  2 Single_Y: Y low.
*        0: no interrupt
*        1: Single Y event has occurred
*  1 Double_X: X high.
*        0: no interrupt
*        1: Double X event has occurred
*  0 Single_X: X low.
*        0: no interrupt
*        1: Single X event has occurred
*******************************************************************************/
#define LIS302DL_CLICK_SRC_REG_ADDR        0x39

/*******************************************************************************
*  CLICK_THSY_X Register: Click threshold Y and X register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4 THSy3-THSy0: Click threshold on Y axis, step 0.5g
*  3:0 THSx3-THSx0: Click threshold on X axis, step 0.5g
*******************************************************************************/
#define LIS302DL_CLICK_THSY_X_REG_ADDR        0x3B

/*******************************************************************************
*  CLICK_THSZ Register: Click threshold Z register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4 Reserved
*  3:0 THSz3-THSz0: Click threshold on Z axis, step 0.5g
*******************************************************************************/
#define LIS302DL_CLICK_THSZ_REG_ADDR         0x3C

/*******************************************************************************
*  CLICK_TimeLimit Register: Time Limit register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0 Dur7-Dur0: Time Limit value, step 0.5g
*******************************************************************************/
#define LIS302DL_CLICK_TIMELIMIT_REG_ADDR        0x3D

/*******************************************************************************
*  CLICK_Latency Register: Latency register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0 Lat7-Lat0: Latency value, step 1msec
*******************************************************************************/
#define LIS302DL_CLICK_LATENCY_REG_ADDR        0x3E

/*******************************************************************************
*  CLICK_Window Register: Window register
*  Read Write register
*  Default value: 0x00
*  7:0 Win7-Win0: Window value, step 1msec
*******************************************************************************/
#define LIS302DL_CLICK_WINDOW_REG_ADDR        0x3F

/******************************************************************************/
/**************************** END REGISTER MAPPING  ***************************/
/******************************************************************************/

#define LIS302DL_SENSITIVITY_2_3G                         18  /* 18 mg/digit*/
#define LIS302DL_SENSITIVITY_9_2G                         72  /* 72 mg/digit*/

/** @defgroup Data_Rate_selection
  * @{
  */
#define LIS302DL_DATARATE_100                             ((uint8_t)0x00)
#define LIS302DL_DATARATE_400                             ((uint8_t)0x80)
/**
  * @}
  */

/** @defgroup Power_Mode_selection
  * @{
  */
#define LIS302DL_LOWPOWERMODE_POWERDOWN                   ((uint8_t)0x00)
#define LIS302DL_LOWPOWERMODE_ACTIVE                      ((uint8_t)0x40)
/**
  * @}
  */

/** @defgroup Full_Scale_selection
  * @{
  */
#define LIS302DL_FULLSCALE_2_3                            ((uint8_t)0x00)
#define LIS302DL_FULLSCALE_9_2                            ((uint8_t)0x20)
/**
  * @}
  */

/** @defgroup Self_Test_selection
  * @{
  */
#define LIS302DL_SELFTEST_NORMAL                          ((uint8_t)0x00)
#define LIS302DL_SELFTEST_P                               ((uint8_t)0x10)
#define LIS302DL_SELFTEST_M                               ((uint8_t)0x08)
/**
  * @}
  */

/** @defgroup Direction_XYZ_selection
  * @{
  */
#define LIS302DL_X_ENABLE                                 ((uint8_t)0x01)
#define LIS302DL_Y_ENABLE                                 ((uint8_t)0x02)
#define LIS302DL_Z_ENABLE                                 ((uint8_t)0x04)
#define LIS302DL_XYZ_ENABLE                               ((uint8_t)0x07)
/**
  * @}
  */

/** @defgroup SPI_Serial_Interface_Mode_selection
  * @{
  */
#define LIS302DL_SERIALINTERFACE_4WIRE                    ((uint8_t)0x00)
#define LIS302DL_SERIALINTERFACE_3WIRE                    ((uint8_t)0x80)
/**
  * @}
  */

/** @defgroup Boot_Mode_selection
  * @{
  */
#define LIS302DL_BOOT_NORMALMODE                          ((uint8_t)0x00)
#define LIS302DL_BOOT_REBOOTMEMORY                        ((uint8_t)0x40)
/**
  * @}
  */

/** @defgroup Filtered_Data_Selection_Mode_selection
  * @{
  */
#define LIS302DL_FILTEREDDATASELECTION_BYPASSED           ((uint8_t)0x00)
#define LIS302DL_FILTEREDDATASELECTION_OUTPUTREGISTER     ((uint8_t)0x20)
/**
  * @}
  */

/** @defgroup High_Pass_Filter_Interrupt_selection
  * @{
  */
#define LIS302DL_HIGHPASSFILTERINTERRUPT_OFF              ((uint8_t)0x00)
#define LIS302DL_HIGHPASSFILTERINTERRUPT_1                ((uint8_t)0x04)
#define LIS302DL_HIGHPASSFILTERINTERRUPT_2                ((uint8_t)0x08)
#define LIS302DL_HIGHPASSFILTERINTERRUPT_1_2              ((uint8_t)0x0C)
/**
  * @}
  */

/** @defgroup High_Pass_Filter_selection
  * @{
  */
#define LIS302DL_HIGHPASSFILTER_LEVEL_0                   ((uint8_t)0x00)
#define LIS302DL_HIGHPASSFILTER_LEVEL_1                   ((uint8_t)0x01)
#define LIS302DL_HIGHPASSFILTER_LEVEL_2                   ((uint8_t)0x02)
#define LIS302DL_HIGHPASSFILTER_LEVEL_3                   ((uint8_t)0x03)
/**
  * @}
  */

/** @defgroup latch_Interrupt_Request_selection
  * @{
  */
#define LIS302DL_INTERRUPTREQUEST_NOTLATCHED              ((uint8_t)0x00)
#define LIS302DL_INTERRUPTREQUEST_LATCHED                 ((uint8_t)0x40)
/**
  * @}
  */

/** @defgroup Click_Interrupt_XYZ_selection
  * @{
  */
#define LIS302DL_CLICKINTERRUPT_XYZ_DISABLE               ((uint8_t)0x00)
#define LIS302DL_CLICKINTERRUPT_X_ENABLE                  ((uint8_t)0x01)
#define LIS302DL_CLICKINTERRUPT_Y_ENABLE                  ((uint8_t)0x04)
#define LIS302DL_CLICKINTERRUPT_Z_ENABLE                  ((uint8_t)0x10)
#define LIS302DL_CLICKINTERRUPT_XYZ_ENABLE                ((uint8_t)0x15)
/**
  * @}
  */

/** @defgroup Double_Click_Interrupt_XYZ_selection
  * @{
  */
#define LIS302DL_DOUBLECLICKINTERRUPT_XYZ_DISABLE         ((uint8_t)0x00)
#define LIS302DL_DOUBLECLICKINTERRUPT_X_ENABLE            ((uint8_t)0x02)
#define LIS302DL_DOUBLECLICKINTERRUPT_Y_ENABLE            ((uint8_t)0x08)
#define LIS302DL_DOUBLECLICKINTERRUPT_Z_ENABLE            ((uint8_t)0x20)
#define LIS302DL_DOUBLECLICKINTERRUPT_XYZ_ENABLE          ((uint8_t)0x2A)
/**
  * @}
  */
/**
  * @}
  */

/** @defgroup STM32F4_DISCOVERY_LIS302DL_Exported_Macros
  * @{
  */
#define LIS302DL_CS_LOW()       GPIO_ResetBits(LIS302DL_SPI_CS_GPIO_PORT, LIS302DL_SPI_CS_PIN)
#define LIS302DL_CS_HIGH()      GPIO_SetBits(LIS302DL_SPI_CS_GPIO_PORT, LIS302DL_SPI_CS_PIN)
/**
  * @}
  */

/** @defgroup STM32F4_DISCOVERY_LIS302DL_Exported_Functions
  * @{
  */
void LIS302DL_Init(LIS302DL_InitTypeDef *LIS302DL_InitStruct);
void LIS302DL_InterruptConfig(LIS302DL_InterruptConfigTypeDef *LIS302DL_InterruptConfigStruct);
void LIS302DL_FilterConfig(LIS302DL_FilterConfigTypeDef *LIS302DL_FilterConfigStruct);
void LIS302DL_LowpowerCmd(uint8_t LowPowerMode);
void LIS302DL_FullScaleCmd(uint8_t FS_value);
void LIS302DL_DataRateCmd(uint8_t DataRateValue);
void LIS302DL_RebootCmd(void);
void LIS302DL_ReadACC(int32_t* out);
void LIS302DL_Write(uint8_t* pBuffer, uint8_t WriteAddr, uint16_t NumByteToWrite);
void LIS302DL_Read(uint8_t* pBuffer, uint8_t ReadAddr, uint16_t NumByteToRead);

///* USER Callbacks: This is function for which prototype only is declared in
//   MEMS accelerometre driver and that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to user applicaiton. */
///* LIS302DL_TIMEOUT_UserCallback() function is called whenever a timeout condition
//   occure during communication (waiting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flag(TXE)
//   or waiting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flag (RXNE)).
//   You can use the default timeout callback implementation by uncommenting the
//   define USE_DEFAULT_TIMEOUT_CALLBACK in stm32f4_discovery_lis302dl.h file.
//   Typically the user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allback should reset MEMS peripheral
//   and re-initialize communication or in worst case reset all the application. */
//uint32_t LIS302DL_TIMEOUT_UserCallback(void);

uint8_t LIS302DL_transmitByte(uint8_t cmd, uint8_t WriteAddr);
void LIS302DL_WriteByte(uint8_t cmd, uint8_t WriteAddr);
uint8_t LIS302DL_ReadByte(uint8_t WriteAddr);

////////////////////////////////////////////////////////////////////////////////
////////////////////////////////////////////////////////////////////////////////

uint8_t Oled_transmitByte(uint8_t value);
uint16_t Oled_transmitHalfword(uint16_t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