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S485 modbus通讯源程序,亲测有效

楼主:
Modbus 一个工业上常用的通讯协议、一种通讯约定。Modbus协议包括RTU、ASCII、TCP。其中MODBUS-RTU最常用,比较简单,在单片机上很容易实现。modbus协议简单解析如下:
1、主机对从机写数据操作
如果单片机接收到一个报文那么就对报文进行解析执行相应的处理,如上面报文:
    01             06            00 01           00 17          98 04
  从机地址        功能号          数据地址          数据         CRC校验

假如本机地址是 1 ,那么单片机接收到这串数据根据数据计算CRC校验判断数据是否正确,如果判断数据无误,则结果是:
            HoldDataReg[1]  =  0x0017;
MODBUS主机就完成了一次对从机数据的写操作,实现了通讯。

2、主机对从机读数据操作
主机进行读HoldDataReg[1] 操作,则报文是:
    01             03            00 01           00 01          D5 CA
从机地址        功能号          数据地址      读取数据个数       CRC校验
那么单片机接收到这串数据根据数据计算CRC校验判断数据是否正确,如果判断数据无误,则结果是:返回信息给主机,返回的信息也是有格式的:
返回内容:
    01         03            02             0017          F8 4A
  从机地址   功能号     数据字节个数    两个字节数据    CRC校验
MODBUS主机就完成了一次对从机数据的读操作,实现了通讯。

上传的程序是根据手把手教你51单片机的例程修改而来,能实现读/写操作(03,06码),成功通过modbus调试精灵测试,读写通讯正常!
由于刚接触modbus通讯协议,之前一直出现通讯超时的问题,找了网上很多资料,都不得其解,所以把程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希望和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include "rs485.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crc16.h"
#include "led.h"

/*******************************************************************************
* 函 数 名         : RS485_Init
* 函数功能                   : USART2初始化函数
* 输    入         : bound:波特率
* 输    出         : 无
*******************************************************************************/
u8 USART2_RX_BUF[64];                   //接收缓冲,最大64字节
u8 USART2_RX_CNT=0;                       //接收字节计数器
u8 flagFrame=0;                         //帧接收完成标志,即接收到一帧新数据
unsigned char regGroup[5];  //Modbus寄存器组,地址为0x00~0x04

void RS485_Init(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G|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G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  配置GPIO的模式和IO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TX-485        //串口输出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输入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        //RX-485           //串口输入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        //CS-48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USART2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2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 2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接受中断

        //Usart2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2;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RS485_TX_EN=0;                                //默认为接收模式
}

//1ms定时

void TIM2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使能TIM4时钟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1000;   //自动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72-1; //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开启定时器中断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定时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2,ENABLE); //使能定时器
}

//计算发送的数据长度,并且将数据放到*buf数组中
u8 UartRead(u8 *buf, u8 len)
{
         u8 i;
        if(len>USART2_RX_CNT)  //指定读取长度大于实际接收到的数据长度时
        {
                len=USART2_RX_CNT; //读取长度设置为实际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for(i=0;i<len;i++)  //拷贝接收到的数据到接收指针中
        {
                *buf=USART2_RX_BUF[i];  //将数据复制到buf中
                buf++;
        }
        USART2_RX_CNT=0;              //接收计数器清零
        return len;                   //返回实际读取长度
}

u8 rs485_UartWrite(u8 *buf ,u8 len)                                                                                 //发送
{
        u8 i=0;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3);                                            //发送模式
   delay_ms(3);                                                               //3MS延时
    for(i=0;i<=len;i++)
    {
        USART_SendData(USART2,buf[i]);                                              //通过USARTx外设发送单个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RESET);             //检查指定的USART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数据空位标志
    }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3);                                         //设置为接收模式

}

//串口驱动函数,检测数据帧的接收,调度功能函数,需在主循环中调用
void UartDriver()
{
        unsigned char i=0,cnt;
        unsigned int crc;
        unsigned char crch,crcl;
        static u8 len;
        static u8 buf[60];
        if(flagFrame)            //帧接收完成标志,即接收到一帧新数据
        {
                flagFrame=0;           //帧接收完成标志清零
                len = UartRead(buf,sizeof(buf));   //将接收到的命令读到缓冲区中
                if(buf[0]==0x01)                   //判断地址是不是0x01
                {
                        crc=GetCRC16(buf,len-2);       //计算CRC校验值,出去CRC校验值
                        crch=crc>>8;                                    //crc高位
                        crcl=crc&0xFF;                                        //crc低位
                        if((buf[len-2]==crch)&&(buf[len-1]==crcl))  //判断CRC校验是否正确
                        {
                                switch (buf[1])  //按功能码执行操作
                                {
                                        case 0x03:     //读数据
                                                if((buf[2]==0x00)&&(buf[3]<=0x05))  //寄存器地址支持0x0000~0x0005
                                                {

                                                        if(buf[3]<=0x04)
                                                        {
                                                                i=buf[3];//提取寄存器地址
                                                                cnt=buf[5];  //提取待读取的寄存器数量
                                                                buf[2]=cnt*2;  //读取数据的字节数,为寄存器*2,因modbus定义的寄存器为16位
                                                                len=3;
                                                                while(cnt--)
                                                                {
                                                                        buf[len++]=0x00;                                //寄存器高字节补0
                                                                        buf[len++]=regGroup[i++];                //低字节
                                                        }

                                                }
                                                        break;
                                        }
                                                else  //寄存器地址不被支持时,返回错误码
                                                {
                                                        buf[1]=0x83;  //功能码最高位置1
                                                        buf[2]=0x02;  //设置异常码为02-无效地址
                                                        len=3;
                                                        break;
                                                }
                                        case 0x06:           //写入单个寄存器
                                                if((buf[2]==0x00)&&(buf[3]<=0x05))   //寄存器地址支持0x0000-0x0005
                                                {
                                                        if(buf[3]<=0x04)
                                                        {
                                                                i=buf[3];                                //提取寄存器地址
                                                                regGroup[i]=buf[5];                //保存寄存器数据
                                                                led3=0;
                                                        }
                                                        len -=2;                 //长度-2以重新计算CRC并返回原帧
                                                        break;
                                                }
                                                else
                                                {                                                        //寄存器地址不被支持,返回错误码
                                                        buf[1]=0x86;           //功能码最高位置1
                                                        buf[2]=0x02;           //设置异常码为02-无效地址
                                                        len=3;
                                                        break;
                                        }
                                        default:    //其他不支持的功能码
                                                    buf[1]=0x80;     //功能码最高位置1
                                                        buf[2]=0x01;     //设置异常码为01—无效功能
                                                        len=3;
                                                        break;
                                }
                            crc=GetCRC16(buf,len);           //计算CRC校验值
                                buf[len++]=crc>>8;           //CRC高字节
                                buf[len++]=crc&0xff;        //CRC低字节
                                rs485_UartWrite(buf,len);  //发送响应帧
                        }
                }
        }
}

void UartRxMonitor(u8 ms) //串口接收监控
{
        static u8 USART2_RX_BKP=0;  //定义USART2_RC_BKP暂时存储诗句长度与实际长度比较
        static u8 idletmr=0;        //定义监控时间
        if(USART2_RX_CNT>0)//接收计数器大于零时,监控总线空闲时间
        {
                if(USART2_RX_BKP!=USART2_RX_CNT) //接收计数器改变,即刚接收到数据时,清零空闲计时
                {
                        USART2_RX_BKP=USART2_RX_CNT;  //赋值操作,将实际长度给USART2_RX_BKP
                        idletmr=0;                    //将监控时间清零
                }
                else                              ////接收计数器未改变,即总线空闲时,累计空闲时间
                {
                        //如果在一帧数据完成之前有超过3.5个字节时间的停顿,接收设备将刷新当前的消息并假定下一个字节是一个新的数据帧的开始
                        if(idletmr<5)                  //空闲时间小于1ms时,持续累加
                        {
                                idletmr +=ms;
                                if(idletmr>=5)             //空闲时间达到1ms时,即判定为1帧接收完毕
                                {
                                        flagFrame=1;//设置命令到达标志,帧接收完毕标志
                                }
                        }
                }
        }
        else
        {
                USART2_RX_BKP=0;
        }
}

/*******************************************************************************
* 函 数 名         : USART2_IRQHandler
* 函数功能                   : USART2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网友A(2018-10-25):
你好! 这个功能模块能实现多机进行485通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功能模块能实现多机进行485通信吗

单主机,多从机?这个是从机源程序,多机通信可以在源程序的基础上扩展一下哦

网友C(2018-12-11):
为什么会提示通讯超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提示通讯超时

那就是没通讯上,你是把程序移植过去,还是下到开发板直接用的?程序是我试验过的,是能正常通讯的,或者你是不是读写码的格式错了,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D:
楼主我把这程序下载到stm32 用的c8t6,结果通讯超时。为什么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把这程序下载到stm32 用的c8t6,结果通讯超时。为什么呀

读写码和你图上的一样的。就是通讯不上

网友E:
楼主用的哪块板子,是stm32f103吗,我还是通讯超时,望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哪块板子,是stm32f103吗,我还是通讯超时,望指教

我用的是开发板,stm32f103zet6,你程序有改动吗?或者是端口设置之类的,你好好检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把这程序下载到stm32 用的c8t6,结果通讯超时。为什么呀

我用的开发板是stm32f103zet6,你要看看两个芯片的程序能否兼容,我看到网上说启动文件之类的要做些修改,具体的你网上搜搜看,看看用的端口和程序是否一致,一般也没有别的问题了

网友F:
最近在用stm32f103搞RES485 MODBUS通信没弄好,,楼主发的不错,学习了,测试一下可以,谢谢了

网友G:
非常有用的程序,谢谢楼主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最近在用stm32f103搞RES485 MODBUS通信没弄好,,楼主发的不错,学习了,测试一下可以,谢谢了

网友H:
下载来看看,怎么样!

网友I(2019-01-25):
这个协议。如果读写数据是一个32bit的怎么操作呢?弄2个寄存器吗?

网友J:
楼主有主机源程序吗?

网友K(2019-03-01):
楼主,这个程序移植到C51上能行吗,要注意些啥啊?

网友L: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协议。如果读写数据是一个32bit的怎么操作呢?弄2个寄存器吗?

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主机源程序吗?

你可以根据这个从机修改一下,主机就是发命令,把你要读或者要写的数据发出去,发出去再接收数据

网友M:
正好需要,楼主真好。我需要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N:
感谢分享,试一试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学到很多。

网友P:
可以多机通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可以多机通讯吗?

这是一台主机,一台从机的,多机通讯的话要扩展一下哦

网友Q:
为什么我用STM32C8板子出现通信超时,根据程序移植过来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我用STM32C8板子出现通信超时,根据程序移植过来都没问题

肯定是哪里没改好,好好看看修改的部分,好好检查一下。主机从机的设置能不能对的上,引脚,配置

网友R:
正好需要,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S:
标记一下,写的不错

网友T(2019-04-01):
谢谢楼主最近在看modbus

网友U:
非常感谢楼主,正在测试中,能否发一个主机程序?

网友V:
你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发送报文,01 06 00 01 00 01 19 CA,回复的是7F BE FD FF FD CD 6B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V:
你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发送报文,01 06 00 01 00 01 19 CA,回复的是7F BE FD FF FD CD 6B这个。

是不是有一些信号的干扰,导致返回的数据出现异常。或者你可以发一个命令,控制指示灯亮灭,如果发送指令控制指示灯亮,指示灯亮了,说明接收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再去看看发送部分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U:
非常感谢楼主,正在测试中,能否发一个主机程序?

主机程序,其实跟从机类似的,可以在从机的基础上改动。主机是发送数据,再接收。从机是接收数据再发送到主机

网友W:
楼主大佬。这个程序stm32f407能用吗

网友X: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Y:
显示通信超时怎么解决啊

网友Z:
楼主,我的也是STM32F103ZET6,结果通讯超时,请问是为什么呀?谢谢楼主

网友AA(2019-05-05):
可以在c8t6上运行吗

网友AA:
请问楼主,485是不是只要配置串口(例如usart3)就可以实现了?我用的板子是已经集成了一个485模块,我配置完之后还是不能通讯,但是串口可以收发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A:
请问楼主,485是不是只要配置串口(例如usart3)就可以实现了?我用的板子是已经集成了一个485模块,我配置 ...

485能正常通讯是吗?那你要仔细看看你根据这个程序更改了哪些东西,程序本身是能正常通讯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485能正常通讯是吗?那你要仔细看看你根据这个程序更改了哪些东西,程序本身是能正常通讯的。

是配置好的usart3能正常收发数据,485不能用

网友AA:
而且为什么我下载不了你的压缩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A:
而且为什么我下载不了你的压缩文件·····

别人都可以下哦,是不是你黑币不够,485通讯就是在串口通讯的基础上加一个收发控制引脚,你可以找一下例程看看

网友AB:
您好,请问为啥我连程序都打不开

网友AB:
为什么我编译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警告
warning:  #940-D: missing return statement at end of non-void function "rs485_UartWrite"

网友B:
引用 网友AB:
为什么我编译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警告
warning:  #940-D: missing return statement at end of non-void fun ...

缺少返回值,在语句后面加return o,不加也不会影响程序运行

网友AA:
为什么串口驱动函数中的flagFrame帧接收完成标志位一直是0,进入不了接收模式

网友AA: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我用STM32C8板子出现通信超时,根据程序移植过来都没问题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C:
引用 网友W:
楼主大佬。这个程序stm32f407能用吗

改一下就可以用啊,我用的也是SMT32F407的开发板。

网友AD:
请问楼主,我也是zet6的板,为什么第一次用的时候显示可以,然后再次发送的时候就显示通讯超时了呢

网友AD:
楼主,我用的也是这个芯片,为什么一开始是可以进行读写操作,之后就是通讯超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D:
楼主,我用的也是这个芯片,为什么一开始是可以进行读写操作,之后就是通讯超时了

你看看你改动的部分

网友AE:
楼主我的板子是stm32f103zet6的,这个程序可以直接移植直接用吗?

网友AE:
楼主我也是stm32f103zet6的板子,这个程序可以直接移植直接用吗,我基础不太好,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E:
楼主我也是stm32f103zet6的板子,这个程序可以直接移植直接用吗,我基础不太好,谢谢了😂

可以直接用,串口要根据你的板子改一下,别的没有什么要改的

网友AF:
写得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AG:
楼主,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的精英版开发板,为什么也显示通信超时

网友AH:
正好需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I:
楼主,这个没有实现modbus呢?

网友AJ:
感谢楼主,STM32F103VE上测试可用。发现了一个小问题,rs485.c里面定义Modbus寄存器组的时候只定义了5个,但后面程序是按6个寄存器写的,不过这个问题也并不影响使用……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用,串口要根据你的板子改一下,别的没有什么要改的

真的很感谢楼主分享。移植程序以后接收端有数据,但却提示你读写错误,那到底是对还是错啊,不太懂

网友AK:
楼主 阴险  故意给代码挖坑

网友AL:
请问楼主485转ttl用的什么芯片啊,是max485么

网友AL:
引用 网友AJ:
感谢楼主,STM32F103VE上测试可用。发现了一个小问题,rs485.c里面定义Modbus寄存器组的时候只定义了5个, ...

您好,请问485转ttl怎么实现的?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AL:
你好,你跑这个程序成功了么

网友AM:
我的也提示通讯超时呢

网友AN:
我的成功了,谢谢楼主

网友AO(2019-06-11):
程序很完整,按块划分,正在弄rs485通讯,虽然不是stc8的单片机,但是值得借鉴,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程序移植到C51上能行吗,要注意些啥啊?

定时器的配置,485挂接在哪个串口上,从机地址,定时器中断配置,485配置,两款单片机移植,比较难

网友AP:
楼主你好有联系方式吗,我用了原子的精英版开发板芯片一样的改了GPIO口还是通讯超时

网友AP:
楼主,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的精英版开发板,改了GPIO口,为什么也显示通信超时

网友AP:
只能写入不能读出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P:
楼主,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的精英版开发板,改了GPIO口,为什么也显示通信超时

QQ:1154894131

网友AQ:
需要什么硬件吗?

网友AR(2019-07-11):
hao  学习了有效

网友AS:
stm32f103zet6的开发板,通信不上啊。定时器T2里的LED始终是常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S:
stm32f103zet6的开发板,通信不上啊。定时器T2里的LED始终是常亮的

定时器是1ms的,led是看不出明显的变化的。通讯不上的看看你修改的部分,还有modbus模拟器的设置是不是对应的。如果程序没有修改,modbus模拟器设置正确,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T:
收藏下,感觉有用

网友AU:
接收不到数据是什么原因?

网友AV:
娱乐下没问题,工业现场实用可能不行

网友AW:
很好的例程  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AX:
收藏一下,以便学习

网友AS: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是1ms的,led是看不出明显的变化的。通讯不上的看看你修改的部分,还有modbus模拟器的设置是不是对 ...

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Y(2019-08-11):
想请问, 你这里怎么串口接收中断函数都没有啊??

网友AY:
*buf = USART2_RX_BUF[i]; //将数据复制到buf中 这个你是可以直接读的??

网友AY:
哦,看到了。不好意思~~

网友AZ:
感谢楼主分享。我现在试一下!

网友BA:
为什么这个要用到两个串口?

网友BA:
E:\zmg\网上资料\123
读写出的数据一样,为什么还提示我说通讯错误

网友BB(2019-09-11):
楼主,如果想要读取一个传感器的数据程序应该怎么修改啊,找了很多资料,基本都是主机和从机的通信,那主机怎么和传感器器进行通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B:
楼主,如果想要读取一个传感器的数据程序应该怎么修改啊,找了很多资料,基本都是主机和从机的通信,那主 ...

如果主机要去读传感器的值,那传感器就是从机,首先你的传感器支持modbus协议的吗?如果可以的话用03码去读就可以了,你可以看看前面的格式那里

网友BA:
请问在这个程序中,把要发送的数据放在哪里?在哪里赋值了?

网友BC:
有没有具体联系方式,有问题请教!

网友BD:
我就在找他

网友BE: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开发板是stm32f103zet6,你要看看两个芯片的程序能否兼容,我看到网上说启动文件之类的要做些修改 ...

我用的是一个型号的单片机 为什么就是不行 能不能加个联系方式请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BE:
我用的是一个型号的单片机 为什么就是不行 能不能加个联系方式请教下

统一回复:QQ1154894131

网友BF:
刚开始学这个,如果地址设置成0000~0005那估计可以了,但是想写地址,直接对应芯片的不同地址,就老出现通讯超时,其实就是地址不对,进入判断后就出错了!

网友BG(2019-10-17):
感谢楼主,初学Modbus,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BH:
不错不错!值得肯定!

网友BI: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必须赞一个

网友BJ(2019-11-18):
谢谢分享,但是分数不够下

网友BK:
有没有人测试过,可以用吗,上位机用上面测试的

网友BL:
看懂了,好厉害

网友BM:
马克一下,非常有用的资料。

网友BN:
请问楼主程序下载带开发板后,那个通讯参数设置只有COM1口可以选择,怎么出现其他COM口呢,是接485吗?我接上以后也没反应啊

网友BO:
这是从机的程序吗?

网友BP:
我也是移植手把手教你51单片机的例程到普中89C51开发板中,但一直出现通讯超时的问题,请问楼主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BQ:
楼主,你从机之间会出现干扰不?

网友BQ:
我现在有个项目也是RS485一主多从,主机发送一个帧数据,几个从机都回复数据,此时就会有从机卡死

网友BR(2019-12-19):
有时多收到一个字节00

网友BS:
为什么我STM32F103ZET6与Modbus调试精灵通讯超时呢?

网友BS:
为什么我STM32F103ZET6与Modbus调试精灵通讯超时呢?串口也调对了,就是超时!

网友BT:
正需要 感谢楼主

网友BU:
准备用stm8s103或者stm32f103搞RES485 MODBUS通信,向楼主学习,谢谢了!

网友BV:
很完整的通信实例,学习一下

网友BW:
谢谢分享。我烧到开发板为什么提示读写通讯错误,请检查通讯地址设置,没有人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正常显示接收,烧到我自己的板子上就直接提示读写通讯超时,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BX(2020-01-28):
收下研究一下,这几天都在学习modbus ,谢谢了楼主!

网友BY:
楼主,直接用的你的程序,读的时候显示通讯超时,写的时候也通讯错误,普中的STM32F103ZET6的开发板

网友BY:
引用 网友BY:
楼主,直接用的你的程序,读的时候显示通讯超时,写的时候也通讯错误,普中的STM32F103ZET6的开发板

你解决了吗?我的普中的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Z(2020-02-28):
还是可以借鉴的

网友CA:
f407的可以用吗

网友CB:
最近在用stm32f103搞RES485 MODBUS通信没弄好,,楼主发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CC:
学习一下,感谢奉献~

网友CD(2020-04-06):
没有用到空闲中断?

网友CE:
最近在用stm32f103搞RES485 MODBUS通信

网友CF:
通信不上咋回事、、、

网友CG:
怎么会有那么多小白- -楼主真好心,非常感谢。

网友CH:
看起来非常不错,学习!

网友CI(2020-05-17):
感谢楼主分享,学到很多。
正好需要,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CJ:
楼主 你怎么让modbus寄存器组的地址为0x00~0x04呢?

网友CK(2020-06-24):
标点,有用来看

网友CL:
这个怎么来辨别从机的ID

网友CM(2020-08-07):
我怎么下载到开发板显示通讯超时??

网友CN:
RS485通信,这几天都有在学,在努力中。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CO:
我用串口1  不行

网友CP(2020-10-21):
很不错的帖子,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CQ(2020-11-27):
感谢分享,虽然有些还是不懂,自己再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CR:
我在用普中科技的板子,是不是普中stm32f103那一款

网友CS(2021-01-27):
正准备看modbus,刚好可以消化一下

网友CT:
现场通讯协议对开发非常有实际意义

网友CU:
引用 网友CM:
我怎么下载到开发板显示通讯超时??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通讯超时

网友CV(2021-03-18):
标记一下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CW:
不错不错,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CX:
看你们都不错了,我下下来看下行不行

网友CY:
谢谢楼主,刚好在学习使用RS485

网友CZ:
楼主为什么我的蜂鸣器响了

网友DA:
机构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DB:
这个modbus协议跟西门子PLC的协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C(2021-06-08):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开发板是stm32f103zet6,你要看看两个芯片的程序能否兼容,我看到网上说启动文件之类的要做些修改 ...

C8T6没有485通信吧

网友DD:
大名鼎鼎modbus

网友DE:
刚好要写类似程序,非常有参考价值,谢谢楼主。

网友DF(2021-07-22):
谢谢分享,但是黑笔不够了,哈哈

网友DG:
非常想学习楼主的大作,准备送币!

网友DH(2021-08-23):
稍作修改,一次成功,谢谢小哥

网友DI:
发送01 03 00 01 00 01 D5 CA   接收01 03 02 00 01 79 84 CA
发送01 06 00 01 00 01 19 CA   接收01 06 00 01 00 01 19 CA 08
这多出来的一位搞不明白哪里来的

网友DJ:
谢谢楼主的分析,最近需要用到这个通信协议,所以来学习学习

网友DK(2021-10-13):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crc16.h"
这两个头文件有么

网友DL:
一点点啃这儿程序

网友DM(2022-02-12):
正点原子STM32F103ZET6需要把串口设置里的PG3改成PD7,就在RS485_Init函数里面

网友DN:
modbus crc16校验部分是不是有点问题呢?

网友AU:
能操作4个寄存器吗

网友DO(2022-04-20):
感谢楼主,测了1天多,终于通讯正常了,之前没接触过modbus,所以这两天集中学习了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D:\.temp感谢分享。

测试结果图

测试结果图

网友DP:
感谢楼主分享,研究一下,移植到CH32V

网友DQ(2022-06-09):
这个程序可以让stm32f103zet6和带485的触摸屏通讯吗,要不要改什么东西

网友DR:
引用 网友DM:
正点原子STM32F103ZET6需要把串口设置里的PG3改成PD7,就在RS485_Init函数里面

不改也可以

网友DQ: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stm32f10x_it.c...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10x_hd.s...
compiling stm32f10x_gpio.c...
compiling stm32f10x_rcc.c...
compiling misc.c...
compiling stm32f10x_exti.c...
compiling stm32f10x_tim.c...
compiling stm32f10x_usart.c...
compiling stm32f10x_iwdg.c...
compiling stm32f10x_wwdg.c...
compiling stm32f10x_bkp.c...
compiling stm32f10x_pwr.c...
compiling stm32f10x_adc.c...
compiling stm32f10x_dac.c...
compiling stm32f10x_dma.c...
compiling stm32f10x_rtc.c...
compiling system_stm32f10x.c...
compiling core_cm3.c...
compiling led.c...
compiling rs485.c...
APP\rs485\rs485.c(127): warning:  #940-D: missing return statement at end of non-void function "rs485_UartWrite"
  }
APP\rs485\rs485.c: 1 warning, 0 errors
compiling crc16.c...
compiling system.c...
compiling SysTick.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3340 RO-data=848 RW-data=36 ZI-data=1148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Template.axf" - 0 Error(s), 1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11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DS(2022-12-31):
这个是从机源程序,多机通信可以在源程序的基础上扩展

网友DT(2023-03-02):
应该说一下用的什么开发板,芯片引脚之类的。 不然容易误导

网友DU:
怎么改成主机啊

网友DV:
感谢分享,刚好项目上需要这个协议

网友DW:
代码注释有问题,初始化应该默认接受模式

网友DX(2023-04-04):
发送只能反回底字节,比如 发送1234到0#寄存器 ,读取时只有34

网友DT:
引用 网友DX:
发送只能反回底字节,比如 发送1234到0#寄存器 ,读取时只有34

是不是变量类型定义小了,改成32位,或者16位就可以吧

网友DY(2023-05-23):
引用 网友V:
你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发送报文,01 06 00 01 00 01 19 CA,回复的是7F BE FD FF FD CD 6B这个。

我用STC15,测试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DZ(2023-09-27):
我是刚学的小白,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EA:
非常有用的程序,谢谢楼主!!

网友EB: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没通讯上,你是把程序移植过去,还是下到开发板直接用的?程序是我试验过的,是能正常通讯的,或者 ...

不行啊显示超时

网友EC:
这个不错,以后来下载收藏 ,谢谢分享

网友ED(2023-11-08):
引用 网友DO:
感谢楼主,测了1天多,终于通讯正常了,之前没接触过modbus,所以这两天集中学习了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

请问 modbus通讯超时怎么解决的 我看你通讯正常了

网友ED:
引用 网友DM:
正点原子STM32F103ZET6需要把串口设置里的PG3改成PD7,就在RS485_Init函数里面

朋友 为啥我改好还是不行

网友DO:
引用 网友ED:
请问 modbus通讯超时怎么解决的 我看你通讯正常了

硬件初始化设置对,然后按照楼主的代码 代入即可。

网友ED:
引用 网友DO:
硬件初始化设置对,然后按照楼主的代码 代入即可。

你好 有没有空加你个好友 帮忙看一下modubus超时问题
我硬件初始化应该配置正确了啊  用的正点F103zet6的板子

网友EE(2025-02-07):
感谢分享,编译OK

网友EF(2025-05-21):
Modbus的控制口与UART公用Pin3,这个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