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24V电源下 电阻和电容并联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8-10-16):
问下 24V电源下 电阻和电容并联是什么作用

网友A:
电容不能突变,电阻续流和放电,每次方脉冲导通都会产生一个前高后低的锯齿波。

网友B:
如果直接加一个24V的稳压电源其实没太大作用,如果接的是整流电路,可以起到滤波的作用,还有就是滤掉低频信号、稳压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能突变,电阻续流和放电,每次方脉冲导通都会产生一个前高后低的锯齿波。

那电容电阻并联 能不能起振荡作用呢 维持24V直流电 逆变成交流电

网友C:
稳压与滤波

网友D:
直流开关电路中电阻与电容并联电容起加速开关作用,称为加速电容,常见于MOS管G极接开关信号端电阻并一个电容.
参考公式 Ic = C*dU/dt
当ULN2003端对地接通瞬间(dU很大),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允许突变,所以电路接通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470欧电阻不起作用.当接通一段时间后(dU约等于0)电压稳定不变后,电容不起作用.二极管1N4148应该是起续流作用,当电路关断瞬间,为感生反向电压提供一个回路.

网友E:
这是一个RC冲放电电路,阻直流通交流,其实就是这个振荡电路里电容可以冲放电

网友F:
应该是限流滤波

网友G:
滤波?数值怎么确定啊 有没有计算之类的

网友G:
这个数值是计算出来吗   具体怎么选定啊

网友H:
电路的电容在这里作用
1、吸收继电器断开产生的尖峰脉冲,不让尖峰脉冲流入电源。
2、如果尖峰脉冲流流入电源会干扰其他电路工作。
3、保证有一个干净没有杂波的电源。

网友I:
吸收线圈的反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