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O2的近红外光吸收系数是多少,怎么算的?

楼主(2018-10-16):
  查了很多,就是查不到这个C02的近红外光光吸收系数,都说是个常熟,就是不写出来是多少,也查不到怎么计算的,求大神告知~~~~跪谢

楼主:
不对,是中红外光吸收系数

楼主:
RE: 求CO2的红外光吸收系数是多少,怎么算的?

打错了,应该是,求CO2的红外光吸收系数是多少,怎么算的?

网友A(2020-05-30):
所以后来你怎么查出来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CO2、S O2等极性分子具有永久电偶极矩,因而具有振动、转动等结构。按量子力学分成分裂的能级,可与入射的特征波长红外辐射耦合产生吸收,朗伯—比尔定律反应了此吸收规律。
  I=I0exp(-aPL)
  式中:I0——入射光强
  I——出射光强
  a—— 吸收系数
  P——该气体的分压强
  L——分析池的长度

网友C:
所以楼主这个问题现在解答出来了么,我也不是很懂也很想知道解答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