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voton ICP Programming Tool使用指南 新唐N76E003芯片烧录

楼主(2018-10-16):
新唐51单片机N76E003烧录方式~
NuvotonICPProgrammingTool使用指南

一、硬件连接准备;
(1)烧录工具:nu-link;

(2)芯片;
(3)连接线及烧录引脚正确连接;
a.如图:nulink 对应烧录引脚连接芯片烧录引脚- i)N76E003AT20

ii)N76E003AQ20

二、上位机软件准备;(如有更新,请自行前往官网 http://www.nuvoton.com.cn更新 或者 联系 FAE 获取)

(1)当前软件最新版本: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_V2.03.6674
1)打开 ICP 上位机软件,选 8051              1T 系列,点击继续;
2)点击连接

3)程序加载:应用程序点击“APRPOM”区域加载,并勾选编程框中 APROM 选线,透过窗
口可确认程序校验码,如截图;

4)点击“设定”确认芯片初始化设置,确定后,勾选“配置区”选项,注意勾选“加密选 项”,如截图:

5)点击“选项”,加载其他烧录选项配置(脱机烧录),确定后点击“开始”选项:如截图:

6)提示是否进入批量,研发阶段一般建议“否”;批量烧录芯片阶段可以选“是”,或者直 接使用脱机烧录模式;

7)提示“成功完成 Flash 编程工作”,完成烧录;

以上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

网友A(2019-05-20):
大哥,这个下载软件在那里能下载

网友B:
这个下载软件在那里能下载

网友C(2019-06-19):
正好用的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下载软件在那里能下载

新唐网站上就有

网友E(2019-08-19):
好,很不错,好好学习下先,谢谢分享啊!

网友F(2019-10-26):
这个新唐网站有的,就不应该拿来换黑币了吧。照抄过来,没解决到问题。比如说检测不到芯片,你这个跟本没用。

网友G(2019-12-06):
请问用这个软件能读出芯片上的程序吗?或者说要想读出电路板上的N76E003芯片的程序,该怎么办?请教一下

网友H(2020-01-17):
下载地址:www点liangchan点net/liangchan/11564.html

网友I(2022-02-17):
软件在那里能下载

网友J(2024-01-02):
菜鸟了解一下,学习下

网友K(2026-01-10):
请教大神,Nuvoton ICP Programming Tool软件没有读取芯片固件程序功能吗?只有烧写,没有读取程序功能吗?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