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极都没连,三极管怎么导通的?

楼主(2018-10-16):
基极都没连,通电后,如何判断三极管导通的???

网友A:
这个只是画了一个简图说明原理而已,三极管的基极连接控制没有画出了而已,不要扣这些牛角尖,要理解这个BUCK的原理。

网友B:
这是描述原理的哈,正如楼上所讲,没必要钻牛角哈

网友C:
红色箭头电压到达阈值即可导通,三极管相当两个二极管

网友C:
三极管红箭头的电压值到达阈值即可导通,三极管相当于两个二极管

网友D:
只画出了部分相关的电路,有些省略了。这是对有一定基础的同学授课。

网友E:
弄通原理后,三极管的基极,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