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基本库里面元件好少,很多库找不到?该怎么办

楼主(2018-10-16):
Altium Designer 14 版图问题,在画原理图,电源很多库找不到,请问各位大神库都是怎么弄的,自己画吗,基本库里面元件好少,能用的不多

网友A:
你可以在官网下载的,或者在网上搜下,一般会有很多人分享的,我个人用电源不是很多,所以我也没有电源库。你可以在网上搜搜,或者等论坛里的大佬。

网友B:
网上下载库,安装就就行了

网友C:
自己画库呗,还能咋整

网友C:
自己画库呗还能咋整,

网友D:
在网上搜,实在找不到就自己画。

网友E:
可以去AD的官网下库,很多元件一般都能在里面找到库,实在找不到就自己画呗

网友F: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56ASz3KmRDP3KUvB0q-DA  提取码:aqea          我的一个库,你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G:
必须学会自己建元件,这是根本!不会则受制于库,会了就可以走遍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