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在单片机自行车测速表上加一个热量消耗功能呢?

楼主(2018-10-16):
关于热量消耗的单片机检测的问题求助

网友A:
依据:
1,骑车消耗的热量骑自行车,平均469千卡(每60分钟)。以12-13.9公里/小时的速度骑自行车,放松并以469千卡(每60分钟)的中等强度骑车。速度低于10公里/小时,容易201千卡(每60分钟)。

2.自行车速度10-11.9公里/小时,慢,低强度335千卡(每60分钟)。以14-15.9公里/小时的速度骑车,比赛高强度603千卡(每60分钟)。如果以20公里/小时以上的速度骑自行车,车辆不会慢慢地(每60分钟)骑上1005千卡。

根据自行车测速表与时间及以上的公式就可以测得热量消耗。

网友B:
楼上已经给出了路程与卡路里的公式,我要补充的是检测的不是车轮转数,而是脚踏齿轮的圈数,这才是骑手运动的有用功,而轮转数可能是溜下坡或猛踩一脚后溜的无用功。显示屏选用数码管最耐摔,要是液晶的成本高也易损,供电就用转动发电即可,如果成本允许,加个锂电池则电压会稳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