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5中 结构体指针作为函数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8-10-16):
.H文件中定义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
      float Distance;                                      /*!< 用厘米测量传感器的距离*/
      GPIO_TypeDef* ECHO_GPIOx;             /*!< 指向用于 ECHO port /
      uint16_t ECHO_GPIO_Pin;                    /
!< ECHO Pin /
     GPIO_TypeDef
TRIGGER_GPIOx;        /*!< 指向用于 TRIGGER port /
     uint16_t TRIGGER_GPIO_Pin;               /
!< TRIG Pin */
} TM_HCSR04_t;

函数申明如下:
        uint8_t  HCSR04_Init(  TM_HCSR04_t *HCSR04  ,  GPIO_TypeDef ECHO_GPIOx,               uint16_t ECHO_GPIO_Pin, GPIO_TypeDef* TRIGGER_GPIOx, uint16_t TRIGGER_GPIO_Pin);

        float  HCSR04_Read(TM_HCSR04_t *HCSR04);

主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float  result=0;
      TM_HCSR04_t  *HCSR04_1; //定义结构体指针
      HCSR04_Init(HCSR04_1,echo_gpio,echo_pin,trig_gpio,trig_pin);//初始化赋值
     for(;;)
    {
            result=HCSR04_Read( HCSR04_1 ); //读值
           printf( "length is %f",result );
     }
}

编译无错误,就是TM_HCSR04_Init函数中结构体指针作为函数参数无法赋值,如有知晓者,还望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float  result=0;
      TM_HCSR04_t  HCSR04_1; //定义结构体指针
      HCSR04_Init(&HCSR04_1,echo_gpio,echo_pin,trig_gpio,trig_pin);//初始化赋值
     for(;;)
    {
            result=HCSR04_Read( &HCSR04_1 ); //读值
           printf( "length is %f",result );
     }
}
试一下,HCSR04_Init()这个函数内部不能申请空间的话, 传进去的指针没有指向具体的空间

网友B:
这个肯定赋不了值啊,你具体的 HCSR04_Init赋值函数都没有,只是声明了一个空函数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at  result=0;
      TM_HCSR04_t  HCSR04_1; //定义结构体指针
      HCSR04_Init(&HCSR04_1,echo_g ...

试了一下,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赋不了值啊,你具体的 HCSR04_Init赋值函数都没有,只是声明了一个空函数在那

HCSR04_Init的赋值函数,我以为主函数里 HCSR04_Init(HCSR04_1,echo_gpio,echo_pin,trig_gpio,trig_pin);就已经完成了赋值了,还是有些不明白,想再请教一下

楼主:
之前头文件写法写错了,你的答案时正确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