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倾斜放置不移动也有加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8-10-16):
已经取出来了6050的加速度数据,当传感器水平放置的时候,传感器沿X轴Y轴Z轴方向运动  测出来的加速度都是准确的,可是当MPU6050倾斜放置的时候 就算不移动也会产生加速度的数值,这是为什么?

上图:
LCD显示的是X,Y轴方向合成的加速度值

水平放置传感器

水平放置传感器

倾斜放置

倾斜放置

网友A(2022-06-12):
只能说,物体的“加速度”和物体的移动“速度”没有直接关连!

网友B:
当我把MPU6050垂直放置的时候(烧录程序前),原来Z轴的加速度imu.accb[2]还是9.8,其他两轴接近零。请教一下,这个问题你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从你的问题就可以知道,你根本不知道加速度仪的工作原理。给你一个学习的东西吧。这个也是在网上找的 ...

你好,请教一下。当我把MPU6050垂直放置的时候(烧录程序前),原来Z轴的加速度imu.accb[2]还是9.8,其他两轴接近零。请教一下,这个问题你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D(2021-10-07):
2种方法,外置算法,但是好的算法是不会公开的。
内置官方固件算法,原理是把固件刷到MPU6050中,缺点是这个停产就没了算法,算法内部不知,无法调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从你的问题就可以知道,你根本不知道加速度仪的工作原理。给你一个学习的东西吧。这个也是在网上找的 ...

大哥 666

网友F(2019-07-26):
楼主可以分享下源码吗

网友G(2019-01-06):
重力加速度

网友H(2018-11-06):
包含重力加速度,记得手机的加速度传感器可以获取到消除重力的加速度。不过不知道算法。

网友I:
倾斜放置时候重力加速度与x或者y轴重合了应该是

网友J:
水平放置Z轴是1G倾斜后会给XY有分量,加速度与移动不移动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从你的问题就可以知道,你根本不知道加速度仪的工作原理。给你一个学习的东西吧。这个也是在网上找的 ...

有办法 消除重力加速度的影响   得到实际的动态加速度吗

网友K:
有重力加速度,水平的时候调零。倾斜的时候就会有速度。

网友C:
其实,从你的问题就可以知道,你根本不知道加速度仪的工作原理。给你一个学习的东西吧。这个也是在网上找的。

姿态解算说明(Mini AHR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因为有重力加速度G的存在

有办法消除重力加速度的影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因为有重力加速度G的存在

水平放置为什么没有

网友L:
因为有重力加速度G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