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利用keil将单片机c代码转换为汇编代码?

楼主(2018-10-16):
Listing 标签页用于调整生成的列表文件选项。在汇编或编译完成后将产生(*.lst)的列 表文件,在连接完成后也将产生(*.m51)的列表文件,该页用于对列表文件的内容和形式 进行细致的调节,其中比较常用的选项是“C Compile Listing”下的“Assamble Code”项, 选中该项可以在列表文件中生成 C 语言源程序所对应的汇编代码。
按照上述操作之后产生了很多文件,但是不知道那个是汇编文件。

网友A:
有反汇编窗口

网友B:
有专业的转换软件

网友C:
就在 *.lst 文件里面,你可以打开 main.lst 看看

网友D:
在设置里可以设置

网友D:
好像keil里可以设置

网友E:
KEIL原本就必须将C转成汇编,再转成机器码。在设置勾选项中(输出文件)中找找。
将C与其生产汇编对比,对于提升及理解C,有极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