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各模块学习笔记

楼主(2018-10-16):
STM32中断优先级和开关总中断
一,中断优先级:
STM32(Cortex-M3)中的优先级概念
STM32(Cortex-M3)中有两个优先级的概念——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有人把响应优先级称作'亚优先级'或'副优先级',每个中断源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

具有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在具有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处理过程中被响应,即中断嵌套,或者说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嵌套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

当两个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相同时,这两个中断将没有嵌套关系,当一个中断到来后,如果正在处理另一个中断,这个后到来的中断就要等到前一个中断处理完之后才能被处理。如果这两个中断同时到达,则中断控制器根据他们的响应优先级高低来决定先处理哪一个;如果他们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都相等,则根据他们在中断表中的排位顺序决定先处理哪一个。

既然每个中断源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就需要有相应的寄存器位记录每个中断的优先级;在 Cortex-M3中定义了 8个比特位用于设置中断源的优先级,这 8个比特位可以有8种分配方式,如下:

所有8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 7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 6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 5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4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 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5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 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6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 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7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 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这就是优先级分组的概念。

Cortex-M3允许具有较少中断源时使用较少的寄存器位指定中断源的优先级,因此STM32 把指定中断优先级的寄存器位减少到 4位,这 4个寄存器位的分组方式如下:

第0组:所有 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1组:最高 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 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2组:最高 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 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3组:最高 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 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4组:所有 4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

可以通过调用STM32的固件库中的函数NVIC_PriorityGroupConfig()选择使用哪种优先级分组方式,这个函数的参数有下列 5种:

NVIC_PriorityGroup_0 => 选择第0组
NVIC_PriorityGroup_1 => 选择第1组
NVIC_PriorityGroup_2 => 选择第2组
NVIC_PriorityGroup_3 => 选择第3组
NVIC_PriorityGroup_4 => 选择第4组

接下来就是指定中断源的优先级,下面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如何指定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

// 选择使用优先级分组第 1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使能EXTI0 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指定
抢占式优先级别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指定响应优
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EXTI9_5 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 指定
抢占式优先级别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指定响应优
先级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要注意的几点是:
1)如果指定的抢占式优先级别或响应优先级别超出了选定的优先级分组所限定的范围,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2)抢占式优先级别相同的中断源之间没有嵌套关系;
3)如果某个中断源被指定为某个抢占式优先级别,又没有其它中断源处于同一个抢占式优先级别,则可以为这个中断源指定任意有效的响应优先级别。

二,开关总中断:

在STM32/Cortex-M3中是通过改变CPU 的当前优先级来允许或禁止中断。
PRIMASK位:只允许 NMI和hard fault 异常,其他中断/异常都被屏蔽(当前CPU优先级=0)。
FAULTMASK位:只允许 NMI,其他所有中断/异常都被屏蔽(当前 CPU优先级=-1)。

在STM32固件库中(stm32f10x_nvic.c 和stm32f10x_nvic.h) 定义了四个函数操作PRIMASK 位和FAULTMASK位,改变 CPU的当前优先级,从而达到控制所有中断的目的。

下面两个函数等效于关闭总中断:
void NVIC_SETPRIMASK(void);
void NVIC_SETFAULTMASK(void);
下面两个函数等效于开放总中断:
void NVIC_RESETPRIMASK(void);
void NVIC_RESETFAULTMASK(void);

上面两组函数要成对使用,不能交叉使用。

例如:

第一种方法:
NVIC_SETPRIMASK(); //关闭总中断
NVIC_RESETPRIMASK();//开放总中断

第二种方法:
NVIC_SETFAULTMASK(); //关闭总中断
NVIC_RESETFAULTMASK();//开放总中断

常常使用

NVIC_SETPRIMASK(); // Disable Interrupts
NVIC_RESETPRIMASK(); // Enable Interrupts

STM32 各模块学习笔记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