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加密解密C语言源码

楼主(2018-10-16):
加密函数:
btea_encrypt(T_buffer, TEA_key );
TX_buffer是需要发送的数据,经过该函数后,TX_buffer便是加密后的数据。

解密函数:
btea_decrpyt(RX_buffer, TEA_key);
RX_buffer是接收到的加密数据,经过该函数,RX_buffer便是解密后的数据(即实际传输数据)

BLOCK_SIZE 要和数据长度相等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ime.h>
/*******************
  TEA加密解密算法
*******************/
#define DATA_LEN 32

#define MX (z>>5^y<<2)+(y>>3^z<<4)^(sum^y)+(k[p&3^e]^z)
#define DELTA 0x9e3779b9
#define S_LOOPTIME   1                                //5
#define BLOCK_SIZE   DATA_LEN                //PAGE_SIZE,根据你所要加密的数据包长度修改此参数(单位:字节)

unsigned char TEA_key[16]=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0x10
};

//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TX_buffer[DATA_LEN];
unsigned char RX_buffer[DATA_LEN];

/*加密时使用函数, buf里面的内容就是加密后的数据,key是加密密钥*/
void btea_encrypt(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key )
{
  unsigned char  n=BLOCK_SIZE/4;
  unsigned long *v=(unsigned long *)buf;
  unsigned long *k=(unsigned long *)key;
  unsigned long z = v[n - 1],y = v[0],sum = 0,e ;
  unsigned char p,q ;
  // Coding Part

  q = S_LOOPTIME + 52 / n ;
  while ( q-- > 0 )
  {
    sum += DELTA ;
    e = sum >> 2 & 3 ;
    for ( p = 0 ; p < n - 1 ; p++ )
      y = v[p + 1],
      z = v[p] += MX;
      y = v[0] ;
    z = v[n - 1] += MX;
  }
}

/*解密时使用函数, buf里面的内容就是解密后的数据,key是解密密钥*/
void btea_decrpyt(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key )
{
  unsigned char n=BLOCK_SIZE/4;
  unsigned long *v=(unsigned long *)buf;
  unsigned long *k=(unsigned long *)key;
  unsigned long z = v[n - 1],y = v[0],sum = 0,e ;
  unsigned char  p,q ;

  //Decoding Part...
  q = S_LOOPTIME + 52 / n ;
  sum = q * DELTA ;
  while ( sum != 0 )
  {
    e = sum >> 2 & 3 ;
    for ( p = n - 1 ; p > 0 ; p-- )
      z = v[p - 1],
      y = v[p] -= MX;
      z = v[n - 1] ;
    y = v[0] -= MX;
            sum -= DELTA ;
  }
}
/************************************************************************************************************/
void CreateBUF(unsigned char *buf)
{
        int i = 0;

        for (i = 0;i < DATA_LEN; i++)
        {
                buf[i] = rand()%255;
        }
}

void Trans(unsigned char *buf1, unsigned char *buf2)
{
        int i = 0;

        for (i = 0;i < DATA_LEN; i++)
        {
                buf2[i] = buf1[i];
        }
}

void DIS(unsigned char sts, unsigned char*buf)
{
        int i = 0;

        printf("\n");
        switch (sts)
        {
                case 0:        printf("实际发送数组:");        break;
                case 1:        printf("加密数据数组:");        break;
                case 2:        printf("实际接收数组:");        break;
                default:        break;
        }
        for (i = 0;i < DATA_LEN; i++)
        {
                printf("%d ", buf[i]);
        }
        printf("\n");
}

int main(void)
{
        srand((time(NULL)));
        CreateBUF(TX_buffer);                                //生成一组随机数
        DIS(0,TX_buffer);                                        //显示实际数据

        btea_encrypt(TX_buffer, TEA_key);        //发送数组加密
        DIS(1,TX_buffer);                                        //显示加密后的数据

        Trans(TX_buffer, RX_buffer);                //模拟信道
        btea_decrpyt(RX_buffer, TEA_key);        //接收数组解密
        DIS(2, RX_buffer);                                        //显示接收数据
        return 0;
}

网友A(2019-07-03):
能不能下载啊

网友B(2021-08-21):
大哥,你这个加密算法,看着和标准的TEA加密算法不大一样啊,你这个是不是可以实现任意字节数量加密啊

网友C(2022-08-13):
在其他网站看到一个只能加密7byte以上的简化版tea加密,本贴这个不知道能否任意个数据加密。

网友D(2022-09-12):
前来学习。不太懂怎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