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驱arduino小车PWM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8-10-16):
  • pinMode(MotorRight1, OUTPUT);  // 腳位 8 (PWM)
  •   pinMode(MotorRight2, OUTPUT);  // 腳位 9 (PWM)
  •   pinMode(MotorLeft1,  OUTPUT);  // 腳位 10 (PWM)
  •   pinMode(MotorLeft2,  OUTPUT);  // 腳位 11 (PWM)

我看到有人是这样接输出的,但是arduino uno 八号引脚不是没有PWM功能吗?是不是就不能通过八号引脚调速了?

网友A:
独立的四驱车是左边前后两个电机,右边前后两个电机,通过控制各自转速实现小车各种状态
与那种单电机的四驱车控制原理还是有些不同

网友B:
只能就不可以利用内部的PWM模块来实现了,但可以写PWM程序让任意一个端口输出PWM。

网友C:
任意一个端口都能通过程序PWM编码实现PWM输出,你可以看看代码的其他部分是怎么控制八号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