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实现灯1S闪烁,貌似频率不对,求教

楼主(2018-10-16):
LED0 BIT P2.0
LED1 BIT P2.1
MOV TMOD,#01H
MOV TH0,#4CH
MOV TL0,#00H
MOV R0,#20
SETB TR0
SETB LED0
CLR LED1
LOOP:JNB TF0,$
         MOV TH0,#4CH
         MOV TL0,#00H
         CLR TF0
         DJNZ R0,LOOP
         CPL LED0
         CPL LED1
         SJMP LOOP
         END

网友A:
不对你改改不就好了。

网友B:
将错就错:
TH0,# 0F1H
TLO,# 0F0H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系统时钟频率与你的定时器时间常数是否匹配

网友D:
如果你用定时器最好有个中断,如果用延时就不要用定时器,这样的程序本来就已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