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下三极管的基础知识,谢谢!

楼主(2018-10-16):
这个pnp型三极管,基极输入低电平,然后导通,第一个问题就是,低电平是否等于负级?为何在基极前面加入了10k电阻,蜂鸣器声音会变小一点,不加写了电阻,声音反而要大一点,第二个问题,这里这颗电阻的意义是什么?低电平难道还要分幅度的大小吗?还有,pnp级三极管在控制一个led发光二极管时,为什么在基极前面添加不同规格的电阻,发光二极管的亮度会不一样?最后一个问题是,既然三极管作为一个开关使用,那么,为何还要分集电极和发射级,同样,我可以将蜂鸣器的负级接到集电极,我也可以将蜂鸣器的负级接到发射级,随便乱接,反正都是导通就可以工作嘛,我就搞不懂了,pnp型三极管,电流由发射级管外就向管内,基极由管内流向管外,反正都是个开关,为何还要这样规定呢,是集电极和发射级他们的电流不一样还是什么,所以请教一下各位,谢谢大家!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低电平不一定等于负极,大多数情况下虽然是这样,但是如果在存在负压的电路上,低电平可能会比地线更低。
第二个问题:这个电阻是用于保护三极管的基极不被击穿的,具有保护作用。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串联电阻不一样,流过基极的电流不一样,然后发射极和集电极电流是放大系数乘与基极的电流,所以基极电流不一样,CE极电流也随之改变,在一定范围内,三极管放大是线性的,也就是放大区。
第三个问题:由于三极管的原理和结构的原因,只能是这样。建议你看下模拟电路的三极管部分,你会在那里找到答案。

网友B:
pnp3极管他要满足条件才会导通e<b<c,因为三极管是放大器件,就是说用b极的小电流去控制e到c极的大电流,说白了就是改变三极管e到c内阻的大小就决定了e→c电流的大小,也就是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了,如果b基电阻小到能让他饱和导通那就是开关全开了,就工作在开关状态了,这时内阻最小

网友C:
@chensony说的楼主应该能看明白了吧。
想说下第三个问题,楼主问这样问题,应该是对三极管不是很了解,三极管能做开关或者放大电路,都是因为它的特性,而且因为它的特性,它有很多特性的。。使三极管能在很多电路上得到应用,不单单只是用来做开关,建议看下书,很多经典的,单单说三极管就很长篇幅,不简单哦。

网友D:
三极管并不是只能用来当个开关的,

网友E:
     你把负载接到发射极上,只要基极电阻合适,一样也能响.但是,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通常是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
       负载接到发射极,会抬高E极电位,从而减小Ube,Ib,相当于一个负反馈的作用,会q使三极管向放大区靠近.这不符合使用要求(深度饱和状态).
      楼主的模电基础可能比较薄弱,建议楼主阅读下模电基础教材,任意一本模电教材上讲三极管的章节都能找到这些问题的详细答案.

网友F:
1.低电平不等同于负极
2.三极管是电流型元件,电阻R1用于限流(Ib=Vp3.7/R1)防止三极管被烧坏(三极管有耐流限制)   注:集电极电流与基极电流成线性关系。R1大小会影响基极电流大小哦。
3.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时处于导通和截止两种状态,而导通分完全导通(基极电流比较大时,达到饱和状态)和 不完全导通(基极电流相对较小时,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以上几点楼主自己多揣摩,以后就理解了
以下摘自网络:

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有三个极,分别叫做集电极C,基极B,发射极E。分成NPN和PNP两种。以NPN三极管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为例来说明一下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基本原理。

  一、电流放大

  下面的分析仅对于NPN型硅三极管。如上图所示,我们把从基极B流至发射极E的电流叫做基极电流Ib;把从集电极C流至发射极E的电流叫做集电极电流 Ic。这两个电流的方向都是流出发射极的,所以发射极E上就用了一个箭头来表示电流的方向。三极管的放大作用就是:集电极电流受基极电流的控制(假设电源 能够提供给集电极足够大的电流的话),并且基极电流很小的变化,会引起集电极电流很大的变化,且变化满足一定的比例关系:集电极电流的变化量是基极电流变 化量的β倍,即电流变化被放大了β倍,所以我们把β叫做三极管的放大倍数(β一般远大于1,例如几十,几百)。如果我们将一个变化的小信号加到基极跟发射 极之间,这就会引起基极电流Ib的变化,Ib的变化被放大后,导致了Ic很大的变化。如果集电极电流Ic是流过一个电阻R的,那么根据电压计算公式 U=R*I 可以算得,这电阻上电压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将这个电阻上的电压取出来,就得到了放大后的电压信号了。

  二、偏置电路

  三极管在实际的放大电路中使用时,还需要加合适的偏置电路。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由于三极管BE结的非线性(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基极电流必须在输入电压 大到一定程度后才能产生(对于硅管,常取0.7V)。当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小于0.7V时,基极电流就可以认为是0。但实际中要放大的信号往往远比 0.7V要小,如果不加偏置的话,这么小的信号就不足以引起基极电流的改变(因为小于0.7V时,基极电流都是0)。如果我们事先在三极管的基极上加上一 个合适的电流(叫做偏置电流,上图中那个电阻Rb就是用来提供这个电流的,所以它被叫做基极偏置电阻),那么当一个小信号跟这个偏置电流叠加在一起时,小 信号就会导致基极电流的变化,而基极电流的变化,就会被放大并在集电极上输出。另一个原因就是输出信号范围的要求,如果没有加偏置,那么只有对那些增加的 信号放大,而对减小的信号无效(因为没有偏置时集电极电流为0,不能再减小了)。而加上偏置,事先让集电极有一定的电流,当输入的基极电流变小时,集电极 电流就可以减小;当输入的基极电流增大时,集电极电流就增大。这样减小的信号和增大的信号都可以被放大了。

  三、开关作用

  像上面那样的图,因为受到电阻 Rc的限制(Rc是固定值,那么最大电流为U/Rc,其中U为电源电压),集电极电流是不能无限增加下去的。当基极电流的增大,不能使集电极电流继续增大 时,三极管就进入了饱和状态。一般判断三极管是否饱和的准则是:Ib*β〉Ic。进入饱和状态之后,三极管的集电极跟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将很小,可以理解为 一个开关闭合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拿三极管来当作开关使用:当基极电流为0时,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为0(这叫做三极管截止),相当于开关断开;当基极电流很 大,以至于三极管饱和时,相当于开关闭合。如果三极管主要工作在截止和饱和状态,那么这样的三极管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开关管。

  三极管开关电路设计

  三极管除了可以当做交流信号放大器之外,也可以做为开关之用。严格说起来,三极管与一般的机械接点式开关在动作上并不 完全相同,但是它却具有一些机械式开关所没有的特点。图1所示,即为三极管电子开关的基本电路图。

  由下图可知,负载电阻被直接跨接于三极管的集电 极与电源之间,而位居三极管主电流的回路上。

向左转|向右转

  输入电压Vin则控制三极管开关的开启(open) 与闭合(closed) 动作,当三极管呈开启状态时,负载电流便被阻断,反之,当三极管呈闭合状态时,电流便可以流通。详细的说,当Vin为低电压时,由于基极没有电流,因此集 电极亦无电流,致使连接于集电极端的负载亦没有电流,而相当于开关的开启,此时三极管乃胜作于截止(cut off)区。 同理,当Vin为高电压 时,由于有基极电流流动,因此使集电极流过更大的放大电流,因此负载回路便被导通,而相当于开关的闭合,此时三极管乃胜作于饱和区 (saturation)。

网友G:
永远记住,三极管是用来放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低电平不一定等于负极,大多数情况下虽然是这样,但是如果在存在负压的电路上,低电平可能会比 ...

谢谢你的指导,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np3极管他要满足条件才会导通e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负载接到发射极上,只要基极电阻合适,一样也能响.但是,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通常是工作在深度饱和状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低电平不等同于负极
2.三极管是电流型元件,电阻R1用于限流(Ib=Vp3.7/R1)防止三极管被烧坏(三极管有 ...

谢谢你的分享。辛苦了!

网友H:
三极管可以充当开关,通过三极不同的电压,使三极管处于不同的状态。

网友I:
三极管有开关作用,但开关是有条件的,哪怕是普通的船型开关 你也要按下去他才会通或断 ! 三极管做开关,是控制作用,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Ice = Ibe * hfe  ,Ibe 小了 Ice也就小了,当然控制条件还有很,他的电流也是有方向的,所以分  PNP  NPN 不同的管子,你把负载放在发射极和电源(地)之间 ,Ibe 就小了,加大前面的电阻也是如此……

网友J:
首先你这种电路的用法要使用NPN型三极管,如果使用PNP型需要放在蜂鸣器和VCC之间。R1电阻为限流电阻,三极管可以对电流进行放大,若电阻大了流过B基的电流也就小了,所以发射极的电流也就小了,因此蜂鸣器声音会变小。在驱动LED的时候由于红色和绿色LED对电流的需求不同,所以在同样的电阻也就是电流条件下,不同的LED发出的光亮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K:
楼主的魔电霉学好!!三极管能起到开关作用,但是真要用作电路上的开关却并不理想!因为内阻偏大,用场效应管做开关相对比较理想,告诉你三极管可以相当于开关,其实是为了便于你理解,但是真正深入学习你才能完全明白各种姿势!

网友L:
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串联电阻不一样,流过基极的电流不一样,然后发射极和集电极电流是放大系数乘与基极的电流,所以基极电流不一样,CE极电流也随之改变,在一定范围内,三极管放大是线性的,也就是放大区。建议你看下模拟电路的三极管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