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led灯亮

楼主:
为什么led3  始终不亮  led4始终在亮

求大佬解释

本人菜鸟一枚

网友A(2018-10-17):
这是电路程序既定的

网友B:
硬件逻辑混乱:D2低电平驱动,D3高电平驱动。D1、D4驱动不明。硬件接线不同,驱动程序自然也不一样。传统51单片机输出脚,低电平驱动能力强,高电平是很弱的,特别是P0口必须外加拉高电阻,所以建议都用低电平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件逻辑混乱:D2低电平驱动,D3高电平驱动。D1、D4驱动不明。硬件接线不同,驱动程序自然也不一样。传统51 ...

能说的再具体点吗      程序应该怎么写
还是只要全部改成低电平驱动就行

网友D:
同意@sxhwdz的说法,建议楼主找些例子来搭建硬件,很多教材都有原理图的。

网友E:
51单片机P0口要输出高电平的话,需要外接上拉电阻,你接的是LED有正负的,你把方向搞对

网友F:
led也叫发光二极管,它是有极性的,带竖线那一端是阴极,不带的那一端是阳极,阳极接VCC,阴极接地。在仿真图中能看到的地方D2这个led接反了,换个方向。

网友F:
led也叫发光二极管,是有极性的,带竖线的一端是阴极,不带的一端是阳极。阳极接VCC,阴极接地。在你的仿真图中我注意到你的D2led是接反了的。

网友G:
led3接的有问题,可以试试换成和led1一样的接法

网友H:
看原理图编程控制IO口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I:
把D3 的接法改成D1的那样子(三角箭头向着IO口),把D4改成D2的那样子(三角箭头向着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