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检测并显示出亮灯的先后顺序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8-10-16):
   画了个示意图,  最上面是坛友仿真做的,用网线测试仪改的能测30路的灯,, 现在是想升级一下,想用单片机+ 两片1602来显示出亮灯的先后顺序。

下面这个图并排两个1602液晶和接线桩,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画不下了,只画了一个做演示。

      现在把LED的线乱接,就是随机点亮了,每个灯会亮一下。现在通过单片机来检测和显示出顺序,第一个亮灯的,显示1, 第二个亮灯的显示2,第三个亮灯的显示3, 依此类推,直到接上去的线的顺序全部显示完成,并一直保持显示。

    有谁能帮忙写出这个程序,用200黑币作为答谢。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J8I32%X7)$VKO$VC9[E9XK.png 你这是什么意思?表达清楚再来问吧

网友B:
这个和按颜色规律来排序也没见有多大优势,还是得给线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意思?表达清楚再来问吧

就是图片中的这个意思, 最左边是从上到下是1-10, 亮灯顺序仍旧是1-10,   接到左边的LED上时, 因为顺序打乱,所以,亮1的时候,要显示1,就是在从上到下的第7个位置显示1,依次类推,所有显示全了以后,就是最右边的1602上的显示结果了。

就是想用单片机和程序来完成,最先亮灯的显示1,第二个亮的显示2,直到最后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按颜色规律来排序也没见有多大优势,还是得给线编号

这样做的好处是,遇到颜色,规格型号大小一样的线,就不需要去标记了,事实上有这样的线,很多,而且,用这样的线的时候也很多,只是碰到这种情况的人不多,但是碰到以后就头痛

网友B:
不就是通信电缆铜芯线么,那你肯定是没得到老师傅真传碰到才会头痛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通信电缆铜芯线么,那你肯定是没得到老师傅真传碰到才会头痛的吧

也不是, 这是全段时间遇到的一根电缆线,把外皮剥去,里面有30根线,剥离很长一段, 没看到上面有线标和标记,这该咋用,一把线,颜色,大小一样的,要区分出来,所以就只能是用这个办法了,

网友B:
把之前的电路图改为自动/手动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之前的电路图改为自动/手动就能解决问题了

也不方便, 改手动,操作的一端在左边的555+4017电路上, 而实际上,人在液晶显示的这一端, 如果相隔距离太远,则是非常不方便,不可能人两头来回跑,这是一个人的工作,也不可能让两个人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意思?表达清楚再来问吧

现在重新画了一下示意图, 劳驾看一下,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意思?表达清楚再来问吧

已经改过描述,重新画过示意图了, 请看下,谢谢帮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方便, 改手动,操作的一端在左边的555+4017电路上, 而实际上,人在液晶显示的这一端, 如果相隔距 ...

1602 就免了吧,光空格数就差不多占了一个液晶屏,再显示数字 2 个液晶屏根本不够用

其实最笨最实用的办法还是手里拽两头拿万用表检测给线编号,但不管用哪种检测方法都受到一定的条件限制

在网线长度不是特别长的情况下,上面那最笨的办法及流水灯还是可用的,把 LED 位移速度调慢些就好识别了,(加个U9:E 和 U11 4017 相当于给电路加了时间间隔标记重新循环,免去来回两头跑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