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L ERROR L217: NO MODULE TO BE PROCESSED 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2018-10-16):
这是我用来测试单片机最小系统的
(用电机测试);
为什么会发生如图1的错误: FATAL ERROR L217: NO MODULE TO BE PROCESSED Target not created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的KEIL破解没有?
程序错误类型217的意思是:缺少应该被处理和模块。
看了你发的照片,虽然不清楚,但还是看到这个问题:你看我的程序显示图:

我的程序编译后,有个加号,点它,会出现头文件,而你的程序编译后,没有这个加号,说明头文件没找到。再看你的的其它信息,猜想是没有破解或过期什么的(没想到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KEIL破解没有?
程序错误类型217的意思是:缺少应该被处理和模块。
看了你发的照片,虽然不清楚,但 ...

感谢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