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学,c语言逻辑运算

楼主(2018-10-16):
某乎看到的大佬写的,感觉有趣,想自己动手也写写,但是这需求有点不理解!
跪求各方大佬~~~
跪求各方大佬~~~
跪求各方大佬~~~

网友A:
那个进制的

网友B:
能不能详细一点

楼主:
就只有这个图片,,上面游戏规则应该很详细了啊

网友C:
C语言猜数字程序代码问题
随机产生4个数(0-9).用户输入4个数进行核对.位置正确数字正确为A.数字正确位置不正确为B. 4A时提示继续还是退出.类似文曲星里的游戏.

实现猜数字的游戏。游戏规则如下:
(1)首先程序随机生成一个0-9999的数。
(2)玩家每次输入一个4位数,程序告诉玩家两个信息:
用户输入的数,在个、十、百、千4个数字中,有几个数字是谜底里面有的,且出现在
正确的位置上为A;
用户输入的数,在个、十、百、千4个数字中,有几个数字是谜底里面有的,但未出现
在正确的位置上为B。

楼主:
大佬啊,大佬啊,你在哪里~

网友D:
这个是c语言书上的例题吧

网友E:
能不能提供详细一点的数据,这样看不大明白

网友F:
#include<windows.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time.h>
#include<conio.h>
#include<dos.h>
void gotoxy(int x, int y)
{
         COORD coord;    //定义一个坐标结构变量
         HANDLE hscr;    //定义一个句柄
         coord.X = x;    //给坐标赋值
         coord.Y = y;
         hscr = GetStdHandle(STD_OUTPUT_HANDLE); //获得标准输出句柄(就是显示器)
         SetConsoleCursorPosition(hscr, coord);  //设置控制台光标的到指定坐标
}
void guess(int n)
{
        int acount,bcount,i,j,k=0,flag,a[10],b[10];
        do
        {
                flag=0;
                srand((unsigned)time(NULL));//利用系统时钟设定种子
                for(i=0;i<n;i++)
                        a[i]=rand()%10;
                for(i=0;i<n-1;i++)
                {
                        for(j=i+1;j<n;j++)
                                if(a[i]==a[j])
                                {
                                        flag=1;
                                        break;
                                }
                }
        }while(flag==1);
        do///////////////////////比较函数/////////////////////////////////
        {
                k++;
                acount=0;
                bcount=0;
                gotoxy(25,k+2);
                printf("guess:");
                for(i=0;i<n;i++)
                        scanf("%d",&b[i]);
                for(i=0;i<n;i++)
                {
                        for(j=0;j<n;j++)
                        {
                                if(a[i]==b[i])
                                {
                                        acount++;
                                        break;
                                }
                                if(a[i]==b[j]&&i!=j)
                                {
                                        bcount++;
                                        break;
                                }
                        }
                }
                gotoxy(35,k+2);
                printf("clue on:%dA%dB\n",acount,bcount);
                if(acount==n)//不同猜测次数赢得游戏后的界面
                {
                        if(k==1)
                                        printf("you are the topmost rung of Fortune's ladder!!\n\n");
                        else if(k<=5)
                                        printf("you are genius!!\n\n");
                        else if(k<=10)
                                        printf("you are cleaver!!\n\n");
                        else
                                        printf("you need try hard!!\n\n");
                        break;
                }
        }while(1);
}

void main()
{
        int i,n;
        while(1)
        {//////////////////////////////////开始界面//////////////////////////////////////
                system("cls");//清屏
                gotoxy(30,6);
                printf("1.start game?(y/n)");
                gotoxy(30,8);
                printf("2.Rule");
                gotoxy(30,10);
                printf("please choose:");
                scanf("%d",&i);
                switch(i)
                {
                        case 1:
                                system("cls");
                                printf("please input n:\n");
                                scanf("%d",&n);
                                guess(n);
                                Sleep(2000);
                                break;
                        case 2://游戏规则
                                system("cls");
                                gotoxy(40,6);
                                printf("\n\n\n\t\tThe Rules OF The Game\n");
                                printf("step1:inpur of the number of difits\n");
                                printf("step2:input the number,separated by a apace between two number\n");
                                printf("step3:A represent location and data are correcr\n");
                                printf("      B represent location is correct but data is wrong!\n");
                                Sleep(10000);
                                break;
                        case 3:
                        //        system("exit");
                                return;
                        default: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