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电机的几个基础问题 1.电机能直接接到单片机上吗?

楼主(2018-10-17):
1电机能直接接到单片机上吗?为什么?
2单片机怎样才能驱动电机工作?
3能通过像控制led闪烁的方式(延时delay的时间的长短)
来使电机转动不同的角度???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1、电机不能直接接到单片机的引脚上,因为单片机的I/O引脚输出电流只有几十毫安,而很小的电动机所需电流都有几百毫安,启动电流则更大。会损坏单片机的I/O端口。
2、在单片机的I/O端口与电机之间加驱动模块,例如L298N集成块,淘宝上也有L298双H桥直流电机驱动板卖。
3一般直流电机不做角度控制,如需角度控制需要用步进电机或舵机,它们都需要专门的程序来控制转动的角度。

网友A:
2、对小的直流电机,采用普通的功率管驱动更经济,在要求较高的应用场合,还需要在单片机与驱动之间加上光电隔离。以防止电机启动、负载变化对单片机引起的干扰,电源也是各自独立的。

网友B:
电机是否能直接单片机,这要看电机的直流参数,电压是否与单片机输出电压匹配,最大电流单片机能否承受。
后面两个问题太笼统,电机品种很多,不同品种的电机驱动方式不同,控制能力也不同,步进电机可以控制转动角度,但是相对驱动也要复杂一些

网友C:
第一:不能直接接到单片机上。因为单片机端口的工作电流很小——千万不要把由二极管、三极管等元件组成的电子电路,与中学学习的电阻电路搞混了——虽然可能单片机端口的电压满足了电机,但电流不够,功率不够,电机是不会转动的。
第二:要驱动电机工作,首先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机——直流电机、步进电机......(这仅是玩单片机电子电路中常用的)。直流电机的驱动最简单,可以是芯片,也可以直接用三极管,步进电机的驱动要复杂一些,要看是五线四相的、还是双极性的,一般很容易在网上找到相关的电路。
第三:这个控制电机转动一个特定的角度,只用延时是很很很不够的——这个涉及电机的工况,即空载或负载的大小等等因数,例如:你调好了空载时的延时时间,但电机在有负载或负载大小不同时,转动的快慢是会变化的,电源供电是否稳定(电流电压是否会一直不变化?)也会影响电机的转动快慢,怎么可能只用延时来控制转动角度呢?!
对于直流电机,一般是需要加一个测量转动参数的传感器的,如霍尔传感器;对于步进电机,可以用程序控制,只要你能很好地了解你的电机的参数。
同学,电机的水很深哦,我也只是了解一些常识而已。

网友D:
这个问题即便有人回答你,解释得再清楚,也不是你现在的知识储备所能理解和接受的。

只能告诉你,不能直接接。

网友C:
看到你的另一篇帖子,知道你用的是直流电机了。你的问题可以更明确了。
第一:直流电机不能直接接在单片机端口上,因为功率不够。
第二:用直流电机驱动芯片驱动,一般用的L298N,很简单的。
第三:用霍尔传感器测转动角度和转速。
另外,推荐一个可以控制转动角度的器件——舵机,有兴趣学习一下。

网友E:
@whhfdz 回答得很好啊

网友F:
不行,驱动电流不够,,用L2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不能直接接到单片机的引脚上,因为单片机的I/O引脚输出电流只有几十毫安,而很小的电动机所需电流都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即便有人回答你,解释得再清楚,也不是你现在的知识储备所能理解和接受的。

只能告诉你,不能直 ...

我大三的
刚接触

网友G:
1、不能直接连接到单片机上,因为电机工作时产生的大电流,会把单片机烧掉的

网友D:
和“大几”关系不大,问题是你刚刚迈开步......

网友H(2020-03-10):
引用 网友A:
1、电机不能直接接到单片机的引脚上,因为单片机的I/O引脚输出电流只有几十毫安,而很小的电动机所需电流都 ...

如果我只
想达到循迹的功能,用什么电机比较好呢

网友I:
1.不能!!!普通130电机电流要400ma左右,动力130要1.5a,峰值2.多,单片机接口电流一般是20-60,根本不够。
2.驱动电机的方式大概有两种,分别叙述:
(1)通过l298n等驱动芯片驱动。这种方式可以控制正反转和调速(pwm波)但是要2个io;
(2)通过三极管驱动。这种方式只能朝一个方向转,但是也可以pwm调速,只要一个io;
3.理论上可以,但一般不这么做。原因:
(1)电机启动的时候转速不会一下起来;
(2)一般电机转速较高,很难计算出具体角度,误差也很大;
(3)电机有负载和没有负载的时候转速是有差别的,你的电压有几百毫伏的跳动也会影响转速。
推荐用舵机或者步进电机。
4.如果你想循迹,tb上有智能小车用的减速电机(不做广告,具体哪家好自己去看,或者私信),推荐这个,驱动方式建议8050npn管,pwm调速,三极管驱动电路和开关电路一样,具体方式自行百度。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J:
直流电机肯定不能接到单片机IO口上直接用;
如果不需正反转控制就单片机IO口接MOS管+续流二极管进行驱动;
电机想要点动式运转可以在单片机程序里控制输出高低电平的时间来实现。

网友K(2020-04-24):
引用 网友A:
2、对小的直流电机,采用普通的功率管驱动更经济,在要求较高的应用场合,还需要在单片机与驱动之间加上光 ...

怎么个光电隔离?大神能画个图吗

网友L(2020-12-20):
引用 网友C:
第一:不能直接接到单片机上。因为单片机端口的工作电流很小——千万不要把由二极管、三极管等元件组成的电 ...

别谦虚哦,明明就是个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