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频率计数器程序

楼主(2018-10-17):
//用定时计数器0作为脉冲计数器,定时器1作为定时器用,定时50ms产生中断
//中断10次后(即0.5s)读计数器0的数据乘2即为所得频率值,适于频率变化较慢的场所
//先进行50ms预判断,若TH0计数值大于12,说明1S内计数值将超过65535(虽0.5S内远不超65535)
//变量ee是无符号整数不能超过65535,为防止出错,则报警
//最大可测频率约65535hz,实际上STC12C系列是1T单片机,11.0592下其最高可计数频率远大于此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以I/O口的功能
sbit beiguang=P3^2;//液晶屏背光
sbit rs=P1^3;//液晶屏写选择,0命令 1数据
sbit rw=P1^4;//液晶屏读写选择
sbit lcden=P1^5;//液晶屏使能
sbit fm=P1^7;//蜂鸣器
#define db P2 //定义P2为数据输出口,写数据时用db代替P2,增加液晶屏程序的通用性
//更改硬件接线时,只更改此处,而不必去更改液晶屏读写子程序
uchar aa,bb,cc;
uint dd,ee;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1ms延时程序
{
unsigned int j;
for(;i>0;i--)
{
for(j=0;j<125;j++)
{;}
}
}
void init()//初始化设置
{
TMOD=0x15;//定时器0作为计数器,定时器1作为定时器用
TH0=0;//计数器清0
TL0=0;
EA=1;//开总中断
ET1=1;//允许定时器1中断
TH1=0x4c;
TL1=0x5c;
TR0=1;//启动计数器
TR1=1;//启动定时器
aa=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向液晶屏写命令
{
db=com;
rs=0;
rw = 0;
lcden=0;
Delay1ms(10*12);
lcden=1;
Delay1ms(10*12);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向液晶屏写数据
{
db=date;
rs=1;
rw = 0;
lcden=0;
Delay1ms(10*12);
lcden=1;
Delay1ms(10*12);
lcden=0;
}
void init2()//液晶屏初始化
{
beiguang=0;
rw=0;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16字*2行,5*7点阵,数据口8位
Delay1ms(10*12);
write_com(0x0f);//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Delay1ms(10*12);
write_com(0x06);//写完数据后数据指针和光标位置自动加1
Delay1ms(10*12);
write_com(0x01);//屏幕清除
Delay1ms(10*12);
}
void display4(unsigned int number) //单行多位显示程序
{
uchar A1,A2,A3,A4,A5;
init2();//液晶屏初始化
A1=number/10000%10;//分离出十万,万,千,百,十,个
A2=number/1000%10;
A3=number/100%10;
A4=number/10%10;
A5=number%10;
write_com(0x80);//第1个数据的位置设定,第1行第1列

Delay1ms(10);
write_date(0x30+A1);//写数据
Delay1ms(10);
write_date(0x30+A2);
Delay1ms(10);
write_date(0x30+A3);
Delay1ms(10);
write_date(0x30+A4);
Delay1ms(10);
write_date(0x30+A5);
Delay1ms(10);
write_com(0x87);//第6个数据'H'的位置,中间空85和86 二格

write_date('H');
Delay1ms(10);
write_date('z');
Delay1ms(10);

}
void main()//主程序很简单
{
init();//初始化
while(1)//循环程序
{
dd=bb*256+cc;//0.5S的计数值
ee=2*dd;//换算为1秒钟的计数值
if(aa==1)
{
if(TH0>12)//预判断,50ms内TH0>12,1s内计数值将超过可计数的最大值65535
fm=1;//报警
}
display4(ee);//显示
fm=0;//报警停止
}
}

void timer1()interrupt 3//注意:定时器1的中断序号为3
{
aa++;
TH1=0x4c;//11.0592Mhz
TL1=0x5c;//实际电路振荡频率11.03705Mhz,对TL1修正
if(aa==10)//中断10次,共0.5S
{
TR0=0;//暂停计数
aa=0;
bb=TH0;//读出计数器数据
cc=TL0;
TL0=0;//计数器清0
TH0=0;
TR0=1;//重新启动计数器
}
}

网友A(2019-02-19):
小白想问一下,如果想要实现正弦波频率的计数,这个程序也可以吗,输入之前需要对正弦波进行什么操作再计数吗?我的计数输出想要又用数模转换成电压,(就是最终实现频率和电压的转换)那这个程序的结尾需要做出什么改变吗?【非常感谢T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