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版Keil C51编译代码居然不如老版本效率高的疑问

楼主(2018-10-17):
最近下载安装了新版KEIL C51v959(180509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新版的编译代码不如老版的效率高了。
我的一个项目用老版的编译后代码是 21012字节, 相同配置下,新版的编译后代码成了 21944字节,足足多出 932字节。

一条简单的语句:

       for(i=8; i>0; i--);

老版本编译只用了2条指令,6个字节,效率非常高:

0000 750008             MOV     i,#08H
0003            C0001:
0003 D500FD            DJNZ    i,C0001

新版本编译的结果是9条指令,18个字节,显然复杂多了:

0000 750008            MOV     i,#08H
0003           C0001:
0003 D3                 SETB    C
0004 E500              MOV     A,i
0006 9400              SUBB    A,#00H
0008 7480              MOV     A,#080H
000A 9480              SUBB    A,#080H
000C 4004              JC       C0004
000E 1500              DEC     i
0010 80F1              SJMP     C0001

                  C0004:

不明白新版本这样处理的理由是什么,没有明显优势的话,我还是继续使用老版本吧。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普遍现象。

网友B:
那,建议写一些逻辑,再试试

楼主:
上面所说的新版本是 v9.59.0.0 的,老版本是 v9.56.0.0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普遍现象。

一个项目用老版的编译后代码是 21012字节, 相同9级优化,新版的编译后代码成了 21944字节,足足多出 932字节。

网友C:
应该是你选择优化的等级不一样 在options里面 C/C++里面有个编译优化等级选择optimization

网友D:
多出那么多字节,难道是为了兼容性

网友E:
优化速度,优化代码大小.

网友F:
复杂有复杂的好处,他进行了优化 避免了些以前没有的错误

网友G:
i是有符号数,
unsigned char  i
应该就好了

网友H:
写一些最简单的试试, 看看是哪一种指令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i是有符号数,
unsigned char  i
应该就好了

前面有声明的,不信你可以亲自测试一下

楼主:
今天又做了一个 i 从0到8 的循环试验:

v956版的结果,6个字节,4条指令:

     9:         unsigned char i;
    10:         for(i=0;i<8;i++);
    11:
C:0x000F    E4          CLR      A
C:0x0010    FF          MOV      R7,A
C:0x0011    0F          INC      R7
C:0x0012    BF08FC   CJNE     R7,#0x08,C:0011

v959版的结果,15字节,10条指令:

     9:         unsigned char i;
    10:         for(i=0;i<8;i++);
    11:
C:0x0003    E4       CLR      A
C:0x0004    FF        MOV      R7,A
C:0x0005    EF        MOV      A,R7
C:0x0006    C3        CLR      C
C:0x0007    9408     SUBB     A,#0x08
C:0x0009    7480     MOV      A,#P0(0x80)
C:0x000B    9480     SUBB     A,#P0(0x80)
C:0x000D    5003     JNC      C:0012
C:0x000F    0F         INC      R7
C:0x0010    80F3     SJMP     C:0005

网友I:
不明白:
C:0x0009    7480     MOV      A,#P0(0x80)
C:0x000B    9480     SUBB     A,#P0(0x80)
这2个语句,A取P0端口的数据(随机数),再与P0端口数据相减,这时,如果P0端口的数据变化了,会影响到下面的 JNC C:0012 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明白:
C:0x0009    7480     MOV      A,#P0(0x80)
C:0x000B    9480     SUBB     A,#P0(0x80)

P0的地址是0x80,但是这里的80前面有#,而且是 MOV A.#80,是立即数,不是P0口,keil这样表达,也确实不易阅读。

网友I:
引用 楼主:
P0的地址是0x80,但是这里的80前面有#,而且是 MOV A.#80,是立即数,不是P0口,keil这样表达,也确实不 ...

这2个语句的确看不出来有什么作用,白白浪费处理器时间,还增加代码容量。

网友J:
不一定吧

网友K(2019-03-05):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keil5反汇编的指令比keil4 的多了几条。下面两条也不明白是干嘛用的。
C:0x0009    7480     MOV      A,#P0(0x80)
C:0x000B    9480     SUBB     A,#P0(0x80)

网友L(2022-10-13):
引用 网友K: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keil5反汇编的指令比keil4 的多了几条。下面两条也不明白是干嘛用的。
C:0x0009    7 ...

为了还原A的数值,防止影响其他代码。

网友M:
优化等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