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602和ADC会有干扰?

楼主(2018-10-17):
#include<regx5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ADCPORT XBYTE[0x1eff]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i){while(i--);}

sbit k1=P2^4; sbit k2=P2^5;
sbit k3=P2^6; sbit k4=P2^7;
sbit EOC=P3^4;

sbit RS=P2^3; //1=数据;0=命令
sbit RW=P2^4; //1=读;0=写
sbit E=P2^5;  //1=使能;0=禁止
#define Dat1602 P0 /** 数据端口 **/
sbit BF=Dat1602^7; /** 忙信号线 **/

uint s=0,min=0,c=0,tc=250,co=20,q=0;

/** LCM忙检测 **/
bit busy1602(){
        bit busy=0;           //暂存标志
        Dat1602=0xff;  //口线置1,防止干扰
        RS=0; RW=1;           //置“命令、读”模式
        E=1;  E=1;     //使能,写两次做短延时
        busy=BF;E=0;   //暂存标志,关闭使能
        return busy;   //返回忙信号,1=忙
}
/** 写命令 参数:comDat为要发送的命令 **/
void WriteComm(uchar comDat){
    while (busy1602());     //忙,则等待
        RS=0;RW=0;                                //置“命令、写”模式
    Dat1602=comDat;E=1;E=0;        //送出命令,并使之有效
}
/** 写数据 参数:dat为要发送的数据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while (busy1602());  //忙,则等待
        RS=1;RW=0;                         //置“数据、写”模式
    Dat1602=dat;E=1;E=0; //送出数据,并使之有效
}

/** 初始化 **/
void Init1602(){
        WriteComm(0x38);//8位,两行,5*7点阵
        WriteComm(0x0c);//显示开,光标关
        WriteComm(0x06);//默认,光标右移
        WriteComm(1);        //清显示
}

/** 显示字符串 **/
void showString(uchar row,uchar col,uchar code *s){
        uchar i=0;
        row%=2;col%=40;                                 //防止越界
        WriteComm(0x80+row*0x40+col);//光标定位
        for(;col<40&&s[i]!=0;i++,col++){WriteData(s[i]);}
}
void ADC()
{
   ADCPORT=0x1e;
   while(!EOC);
   P0=ADCPORT;
   co=P1;
}

void main()
{

        TMOD=0x01;
        EA=ET0=1;
        TR0=1;
    Init1602();
        showString(0,0,"Time:12:0");
        showString(1,0,"T:");
        showString(1,6,"C");
        showString(1,8,"Co2:");
        showString(1,14,"%");

        while(1)
        {

                //co=co*500./200;
                //co=co/100;
                WriteComm(0x80+9);             //光标定位
            WriteData(min/100+'0');               //时间显示
                WriteData(':');
            WriteData(s/10%10+'0');
            WriteData(s%10+'0');

                WriteComm(0xc0+2);                                //温度设定
                WriteData(tc/100+'0');
                WriteData(tc/10%10+'0');
                WriteData('.');
                WriteData(tc%10+'0');

                WriteComm(0xc0+12);
                   WriteData(co/10%10+'0');                //二氧化碳浓度设定
                WriteData(co%10+'0');

                while(q==1)
            {
                                    WriteComm(0xc0+5);
                                    WriteComm(0x0f);
                                        if(k1==0)
                            {
                               while(k1==0);
                                   tc+=5;
                                           break;
                            }
                            if(k2==0)
                            {
                               while(k2==0);
                                   tc-=5;
                                           break;
                            }

            }
                while(q==2)
            {
                                    WriteComm(0xc0+13);
                                    WriteComm(0x0f);
                                        if(k1==0)
                            {
                               while(k1==0);
                                   co++;
                                           break;
                            }
                            if(k2==0)
                            {
                               while(k2==0);
                                   co--;
                                           break;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7;
        ADC();
        if(++c==1000)
        {
            c=0;
            s++;
                if(s>59)
                {
                   s=0;
                   min++;
                }
        }
        if(k3==0)
                {
                    while(k3==0);
                    q=(q+1)%3;
                }
        if(k4==0)
        {
           while(k4==0);
           q=0;
        }
}

网友A:
你看看数据脚的定义 2.5 2.6 2.7你用在屏幕删 又用在按键上 同时用怎么可能不出问题

网友B:
出现的状况是怎样的,说出来别人也容易帮忙分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数据脚的定义 2.5 2.6 2.7你用在屏幕删 又用在按键上 同时用怎么可能不出问题

按键删了还是一样,就显示一部分数值,其余的都是乱码。

网友C:
不会有干扰!是你的电路或控制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