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元请教红外重复码,连码程序

楼主(2018-10-17):
30元请教红外重复码,连码程序  想了很久也写不出来 红外怎么判断重复码 我要求很简单 只要能判断重复码就行了 比如:按键一直被按下指示灯一直被点亮 按键松开指示灯不亮,有会的联系QQ:592179228  谢谢!

网友A:
看过NEC的协议了没有?

记得是在第3位置判断,引导位置之后。

~~~~~~~~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NEC的协议,我告诉你吧,NEC协议建于长按和短按一下是有区分的,短按一下,发送的值就是这个键位的值,但长按发送的值先是这个键位的值,然后就是一直重复的波形,你得在中断检测中加入检测这一段波形的代码。

网友C:
算法工程师的工作?

网友D:
把你的波形发出来就好看了

网友E:
果你用的是NEC的协议,我告诉你吧,NEC协议建于长按和短按一下是有区分的,短按一下,发送的值就是这个键位的值,但长按发送的值先是这个键位的值,然后就是一直重复的波形,你得在中断检测中加入检测这一段波形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