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8-10-17):
半导体,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的区别和联系?有人可以回答一下嘛

网友A:
半导体,是一个统称,包括多种类型元件。晶体管,往往晶体管特指二极管、三极管。

三极管,半导体三极管(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

晶体三极管,是半导体基本元器件之一,也是电子电路的核心元件。三极管是在一块半导体基片上制作两个相距很近的PN结,两个PN结把整块半导体分成三部分,中间部分是基区,两侧部分是发射区和集电区,排列方式有PNP和NPN两种。

晶体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其实质是三极管能以基极电流微小的变化量来控制集电极电流较大的变化量。这是三极管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特性。

场效应管 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 Transistor缩写(FET))简称场效应管。主要有两种类型(junction FET—JFET)和金属 - 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FET,简称MOS-FET)。场效应管(FET)是利用控制输入回路的电场效应来控制输出回路电流的一种半导体器件,并以此命名。由于它仅靠半导体中的多数载流子导电,又称单极型晶体管。

网友B:
半导体就是单方向导通 。晶体管就是pn结管子,总称呼。三极管特指电流控制的管子。场管就是电压控制的管子。

网友C:
半导体( semiconductor),指常温下导电性能介于导体(conductor)与绝缘体(insulator)之间的材料。
半导体是指一种导电性可受控制,范围可从绝缘体至导体之间的材料。无论从科技或是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半导体的重要性都是非常巨大的。今日大部分的电子产品,如计算机、移动电话或是数字录音机当中的核心单元都和半导体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连。常见的半导体材料有硅、锗、砷化镓等,而硅更是各种半导体材料中,在商业应用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

晶体管(transistor)是一种固体半导体器件,具有检波、整流、放大、开关、稳压、信号调制等多种功能。晶体管作为一种可变电流开关,能够基于输入电压控制输出电流。与普通机械开关(如Relay、switch)不同,晶体管利用电讯号来控制自身的开合,而且开关速度可以非常快,实验室中的切换速度可达100GHz以上。

网友D:
问题比较广,涉及面比较多,不好回答。

网友E:
我估计,以上回答都不能解你的惑。如果你不想了解很多,以上解答够了。如果你想深入了解,你需要打基础,学理论,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F:
如果你是学电子的,这个问题就有点严重了,这实在是太基础了,学电子的不一定能用得好三极管,但他一定是知道什么叫三极管的,你还是先把初中的电子先学好,还买本电子基础方面的书来看一下吧

网友E:
还是要打基础,学理论,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 7-111-19362-8)机械工业出版社 《模拟电子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ISBN 7-111-19361-X)机械工业出版社。后书是前书的配套教材,但也可单独使用。

网友G:
电子管,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MOS以及CMOS都属于受控放大的电子器件。工作原理各不相同:
电子管,由发热灯丝发射电子,靠高压吸引电子、栅极控制发射电子的能力,属电压控制电流型器件。
晶体管就是三极管,靠半导体内的两种载流子运动,由基极来控制电子的运动大小。属电流控制电流型器件。
MOS管、CMOS管也是同样的工作原理,不过他是考栅极电场来控制一种载流子的运动,也属于电压控制电流型器件。

网友H:
半导体是材料统称,晶体管,三极管和场效应管是电子元器件。具体了解随便找一本电子电路基础的书或者资料里面都会介绍

网友I:
这应该是模拟电子线路的内容吧

网友J:
三极管与场效应管属于晶体管类别,而这些是基于半导体材料参杂等工艺制作而成的。

网友J:
半导体是制作晶体管的基础材料,晶体管,三极管是晶体管之中的一种是电流控制型的,场效应管晶体管之中的一种是电压制型的。

网友K:
很好,以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L:
电子管,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MOS以及CMOS都属于受控放大的电子器件。工作原理各不相同:
电子管,由发热灯丝发射电子,靠高压吸引电子、栅极控制发射电子的能力,属电压控制电流型器件。
晶体管就是三极管,靠半导体内的两种载流子运动,由基极来控制电子的运动大小。属电流控制电流型器件。
MOS管、CMOS管也是同样的工作原理。

网友M:
三极管,半导体三极管(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

网友M:
场效应管 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 Transistor缩写(FET))简称场效应管。主要有两种类型(junction FET—JFET)和金属 - 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FET,简称MOS-FET)。场效应管(FET)是利用控制输入回路的电场效应来控制输出回路电流的一种半导体器件,并以此命名。由于它仅靠半导体中的多数载流子导电,又称单极型晶体管半导体,是一个统称,包括多种类型元件。晶体管,往往晶体管特指二极管、三极管。三极管,半导体三极管(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

网友N(2021-12-28):
三极管包括bjt  mos

网友O:
感觉 板凳 的回答更易于理解

网友P:
场效应管是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 Transistor,FET)的简称。它属于电压控制型半导体器件,具有输入电阻高、噪声小、功耗低、没有二次击穿现象、安全工作区域宽、受温度和辐射影响小等优点,特别适用于高灵敏度和低噪声的电路,现已成为普通晶体管的强大竞争者。    普通晶体管(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控制元件,工作时,多数载流子和少数载流子都参与运行,所以被称为双极型晶体管;而场效应管(FET)是一种电压控制器件(改变其栅源电压就可以改变其漏极电流),工作时,只有一种载流子参与导电,因此它是单极型晶体管。    场效应管和三极管一样都能实现信号的控制和放大,但由于他们构造和工作原理截然不同,所以二者的差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