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Fly四轴飞控完整源代码

楼主(2018-10-17):
四轴飞行器完整源代码,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1, MiniFly Master:包含MiniFly主机芯片STM32F411源码、芯片NRF51822源码。
2, MiniFly Remoter:包含遥控器遥控器芯片STM32F103源码。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led.h"
#include "iap.h"
#include "protocol.h"
#include "check.h"
#include "stmflash.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key.h"
/********************************************************************************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 ALIENTEK MiniFly
* main.c
* 正点原子@ALIENTEK

* 版本:V1.0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 Copyright(C)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4-2024
* All rights reserved
********************************************************************************/

extern _usb_usart_fifo uu_rxfifo;

const u8 HexTable[] ={
'0','1','2','3','4','5','6','7','8','9','A','B','C','D','E','F'
};

//设备信息缓存
u8 DeviceInfoBuffer[13];

#define DEVICE_INFO_BUFFER_SIZE   (sizeof(DeviceInfoBuffer)/sizeof(u8))

//转换字符串的buffer
u8 RecieveBuf[10];

#define IAP_BUFFER_SIZE 2048
//iap 缓存
u8 ipap_buf[IAP_BUFFER_SIZE];

//定义一帧协议
TransportProtocol_Typedef TransportProtocol;

//判断进行固件升级还是跳转APP
void isUpgradeFirmware(void)
{
        if(READ_KEY_L() == 0)
        {
                delay_ms(1500);
                if(READ_KEY_L() != 0)
                {
                        iap_load_app(FIRMWARE_START_ADDR);
                }
        }
        else
        {
                iap_load_app(FIRMWARE_START_ADDR);
        }
        LED_BLUE = 0;
}

//得到设备信息
void GetDeviceInfo(void)
{
        u8 i=0;
        u16 buf = 1;

        STMFLASH_Read(CONFIG_PARAM_ADDR, &buf, 1);
        DeviceInfoBuffer[0] = (u8)buf;  //软件版本 11表示V1.1
        for(i=1;i<=12;i++)
                DeviceInfoBuffer[i]=*(vu32*)(0x1FFFF7E8+i); //软件序列号
}

//一个字节转换为16进制字符形式的字符串
void  OneByteToStr(u8 byte,u8* str)
{
        *str = HexTable[byte/16];
        str++;
        *str = HexTable[byte%16];
        str++;
        *str = 0;
}

//多个字节转化为16进制字符形式的字符串并以空格隔开
void MultiByteToStr(u8 *byteBuf,u16 len,u8 *str)
{
        while(len--)
        {
                *str = HexTable[(*byteBuf)/16];
                str++;
                *str = HexTable[(*byteBuf)%16];
                str++;
                *str = ' ';
                str++;
                byteBuf++;
        }
        *str = 0;
}

//extern void usbIapResponse(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用来响应上位机
void IAP_Response()
{
        TransportProtocol.Device_Address = 0x01;        //设备地址
        TransportProtocol.Sequence = TransportProtocol.Sequence;        //帧序列 和收到的一致,这里不改变
        TransportProtocol_Manager.Packed();                        //打包

        usbsendData(TransportProtocol_Manager.Buf, TransportProtocol_Manager.FrameTotalLength);
}

int main()
{
        u16 t = 0;
        u32 timeOut = 0;
        u32  revcnt = 0;
        u16 oldcount = 0;
        u8 IsTransportOK = 0;   //标记代码是否传输完毕
        TransportProtocol_Result res;        //传输结果
        u32 Flash_App_Pos = FIRMWARE_START_ADDR;//用来记录代码更新的地址

        ledInit();
        keyInit();
        delay_init();
        isUpgradeFirmware();         /*判断是否要固件升级*/
        usb_vcp_init();

        //初始化传输协议  指向串口接收缓冲区  选择sum的校验方式
        TransportProtocol_Init(&TransportProtocol, uu_rxfifo.buffer, Checksum_Sum);

        while(1)
        {
                if(uu_rxfifo.writeptr)
                {
                        if(oldcount == uu_rxfifo.writeptr)//新周期内,没有收到任何数据,认为本次数据接收完成.
                        {
                                //获取接收的总字节数
                                TransportProtocol_Manager.RecieveByteCount = uu_rxfifo.writeptr;
                                //解包
                                res = TransportProtocol_Manager.Unpacked();
                                if(res!=UPACKED_SUCCESS)  //解包失败的时候,不响应上位机,上位机会自动重发
                                {
                                        OneByteToStr(res,RecieveBuf);
                                }
                                else  //解包成功  每接收到2K字节则写入一次FLASH 所以上位机最大有效数据长度最好和2K成倍数关系
                                {
                                        if(TransportProtocol.Function_Type==0x01)  //该帧为发送的文件数据
                                        {
                                                if(TransportProtocol.Data_Length==0)
                                                {
                                                        IsTransportOK = 1;   //代码传输完毕

                                                        iap_write_appbin(Flash_App_Pos,ipap_buf,revcnt);//更新FLASH代码
                                                        revcnt = 0;

                                                        Flash_App_Pos=FIRMWARE_START_ADDR;  //恢复到原来的起始地址
                                                }else
                                                {
                                                        if(IsTransportOK==0)  //可以将代码写入falsh
                                                        {
                                                                memcpy(ipap_buf+revcnt,TransportProtocol.Data,TransportProtocol.Data_Length);
                                                                revcnt += TransportProtocol.Data_Length;
                                                                if(revcnt>=IAP_BUFFER_SIZE)
                                                                {
                                                                        revcnt =0;
                                                                        iap_write_appbin(Flash_App_Pos,ipap_buf,IAP_BUFFER_SIZE);//更新FLASH代码
                                                                        Flash_App_Pos += IAP_BUFFER_SIZE;
                                                                }
                                                        }
                                                }
                                                TransportProtocol.Data_Length = 0;            //有效数据大小
                                                TransportProtocol.Data = 0;                                           //要发送的数据
                                                TransportProtocol.Function_Type = 0x01;                                //帧功能

                                        }else if(TransportProtocol.Function_Type==0x05) //该帧为查询设备信息的功能
                                        {
                                                GetDeviceInfo();
                                                TransportProtocol.Data_Length = DEVICE_INFO_BUFFER_SIZE;       //有效数据大小
                                                TransportProtocol.Data = (u8*)DeviceInfoBuffer;                    //要发送的设备信息
                                                TransportProtocol.Function_Type = 0x05;                                             //帧功能
                                        }
                                        IAP_Response();  //响应上位机
                                }

                                uu_rxfifo.writeptr=0;
                        }else
                        {
                                oldcount = uu_rxfifo.writeptr;
                        }
                        timeOut = 0;        //超时清零

                }else
                {
                        delay_ms(60);
                        if(IsTransportOK == 1 || timeOut++ > 1000)        /*60S 超时退出bootloader*/
                        {
                                timeOut = 0;
                                iap_load_app(FIRMWARE_START_ADDR);
                        }
                        if(++t >= 10)
                        {
                                t = 0;
                                LED_BLUE = !LED_BLU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