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线材核心控制逻辑

楼主(2018-10-17):
核心控制逻辑

//FC1 变频速度给定
//2860.0 最高转速对应最高频率rpm
//188.0  辊径mm
//最大线速度 = (转速*周长/60)/1000 (米/秒)
穿水辊道.spare_3:=2860.0 * 3.14159 * 188.0 / 60000;

//        线速设定               速度超前                     末架上游速度
穿水辊道.setvalu_v:=(穿水辊道.preadd_speed / 100.0 + 1.0) * SEND_PLC1.STAT37;

//       频率设定              线速设定         最大线速度
穿水辊道.setvalu_hz:=(穿水辊道.setvalu_v / 穿水辊道.spare_3) * 100;

//       速度给定
穿水辊道.speedset:=RND((穿水辊道.setvalu_v / 穿水辊道.spare_3) * 16384.0);

//       线度实际              速度实际                     最大线速度
穿水辊道.realvalue_v:=穿水辊道.speedvalue / 16384.0 * 穿水辊道.spare_3

//输入1段辊道
//输入2段辊道
//输入3段辊道
//输入4段辊道
//逻辑同穿水辊道

//Network7
//          速度给定                   频率设定
输出1段辊道.speedset:=RND(输出1段辊道.setvalu_hz / 50.0 * 16384.0)

//          线速实际                 速度实际                       最大线速
输出1段辊道.realvalue_v:=输出1段辊道.speedvalue / 16384.0 输出1段辊道.spare_3;

//输出2段辊道
//输出3段辊道
//排料链
//排料小车
//A区1段链
//A区2段链
//B区1段链
//B区2段链
//逻辑同输出1段辊道

FC27动态降速补偿
有咬钢信号---延时150MS ---> 补偿值:=0.0
                   NOT ---> 补偿值:=设定值

FC28 V_to_n
V = Pai.D.Rpm/60000
Rpm = V / (Pai.D) * 60000 * 速比
out3:= IN0 / 3.14159 / IN1 * 60000.0 * in2

FC29 n_to_v
V = Pai.D.Rpm/60000 /速比
OUT3:=(in0/in1) * in2 * 3.14159 / 60000.0;

FC30 LS_CONTROL
//  起套时间设定         起套时间设定CC
"TIME_SET".dBW2:=ITB( "TIME_SET".DBW0 / 10 );      //1#起套
"TIME_SET".dBW6:=ITB( "TIME_SET".DBW4 / 10 );      //2#起套
"TIME_SET".dBW10:=ITB( "TIME_SET".DBW8 / 10 );     //3#起套
"TIME_SET".dBW14:=ITB( "TIME_SET".DBW12 / 10 );    //4#起套
"TIME_SET".dBW18:=ITB( "TIME_SET".DBW16 / 10 );    //5#起套
"TIME_SET".dBW22:=ITB( "TIME_SET".DBW20 / 10 );    //6#起套
"TIME_SET".dBW26:=ITB( "TIME_SET".DBW24 / 10 );    //1#落套
"TIME_SET".dBW30:=ITB( "TIME_SET".DBW28 / 10 );    //2#落套
"TIME_SET".dBW34:=ITB( "TIME_SET".DBW32 / 10 );    //3#落套
"TIME_SET".dBW38:=ITB( "TIME_SET".DBW36 / 10 );    //4#落套
"TIME_SET".dBW42:=ITB( "TIME_SET".DBW40 / 10 );    //5#落套
"TIME_SET".dBW46:=ITB( "TIME_SET".DBW44 / 10 );    //6#落套

(2#咬钢--->延时(起套时间设定)--->上升沿 & 1#咬钢 & 活套自动) || (试验起套 & 活套手动) --->Set(M32.5)
整流运行 & not(1#咬钢)--->延时(降套时间设定)--->下降沿 & 活套自动 & 活套头入 --->Reset(M32.5)

M32.5--->S_PEXT延时1.5S--->起套
NOT(M32.5)---> S_PEXT延时2.0S--->降套

//FC2 1#飞剪
//Network1
//切头长度设定        前热检距离mm       切头长度预设定mm   切头长度修正mm
"1#FJ_DB".DBD108 :=  "1#FJ_DB".DBD168 + "1#FJ_DB".DBD200 + "1#FJ_DB".DBD92

//切尾长度设定        前热检距离mm       切尾长度预设定mm   切尾长度修正mm
"1#FJ_DB".DBD112 :=  "1#FJ_DB".DBD168 - "1#FJ_DB".DBD204 - "1#FJ_DB".DBD96

//切头超前设定       头部超前预设定100%  切头超前修正
"1#FJ_DB".DBD116 :=  "1#FJ_DB".DBD208 + "1#FJ_DB".DBD100

//切尾超前设定       尾部超前预设定100%  切尾超前修正
"1#FJ_DB".DBD120 :=  "1#FJ_DB".DBD212 + "1#FJ_DB".DBD104

//NetWork2
//写70字3:切头速度          切头超前设定                     线速度_设定值  剪刃最高速度m/s
"1#FJ_DB".DBW56 := TRUNC((("1#FJ_DB".DBD116 / 100.0 + 1.0 ) * "6V".DBD134) / "1#FJ_DB".DBD176  * 32000.0 )

//写70字4:切尾速度          切尾超前设定                     线速度_设定值  剪刃最高速度m/s
"1#FJ_DB".DBW58 := TRUNC((("1#FJ_DB".DBD120 / 100.0 + 1.0 ) * "6V".DBD134) / "1#FJ_DB".DBD176  * 32000.0 )

//NetWork3
//脉冲当量mm/p       工作辊直径             速比          吗盘数
"1#FJ_DB".DBD152 := "6V".DBD126 * 3.14159 / "6V".DBD106 / 1024.0

//NetWork4
//写70字5:切头脉冲       切头长度设定        脉冲当量mm/p
"1#FJ_DB".DBW60 := RND( "1#FJ_DB".DBD108 /  "1#FJ_DB".DBD152 )

//写70字6:切尾脉冲       切尾长度设定        脉冲当量mm/p
"1#FJ_DB".DBW60 := RND( "1#FJ_DB".DBD112 /  "1#FJ_DB".DBD152 )

//NetWork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