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72输出脚怎么直接有5V输出了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无线控制,查资料可以用PT2262跟PT2272,于是上某平台就买了几套回来自己做,PT2262还没有供电的情况下,PT2272接上5V,怎么输出脚跟VT脚就有电压输出5v了?还有就是对码,必须要接3对吗?另外就是PT2272输出5V电压怎么把5V控制12V继电器?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2018-10-17):
用三极管电瓶转换

网友B:
1.需要PT2272输出控制三极管进而加继电器。
2.高频接收模块或红外接收模块接到PT2272的14脚,17脚为确认系统密码的瞬间输出。没有data脚的PT2272 1至13脚(除9脚接地)可作为设置密码,视乎所用的PT2272型号,13到7脚也可作为data脚,有M2,4,6或L2,4,6 data脚输出,M表示不锁上(momentary)data输出,L表示锁上(latched)data输出。
3.上图PT2262发射电路配对下图PT2272接收电路,1-8,10-13脚设置系统密码(3态0,1或悬空)两边密码要相同。长按发射端的SW,带编码信号经发射模块送出,接收端经接收模块收到信号解码确认後17脚输出高电平导通9013吸上继电器,直至SW放开信号不再继电器松开。
继电器触点接电机,视乎电机工作电压电流,选用适当触点参数的5v绕线组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电瓶转换

具体一个是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需要PT2272输出控制三极管进而加继电器。
2.高频接收模块或红外接收模块接到PT2272的14脚,17脚为确认系 ...

谢谢,为什么我的PT2262跟PT2272还没有对上码,PT2272个输出脚就都有电压输出了?

网友C:
谢谢大家,今天终于做好了,原来是VT脚碰了一下,发现VT脚好脆弱,碰一下就导致PT2272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今天终于做好了,原来是VT脚碰了一下,发现VT脚好脆弱,碰一下就导致PT2272损坏!

买那几套的链接分享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那几套的链接分享下。。。

上某宝上搜搜就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需要PT2272输出控制三极管进而加继电器。
2.高频接收模块或红外接收模块接到PT2272的14脚,17脚为确认系 ...

老师这个1k的电阻用1w的会不会大了?还有应该用几w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