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驱动白炽灯没有问题,而驱动电机会堵转?

楼主(2018-10-17):
可控硅驱动白炽灯没有问题,而驱动电机会堵转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楼主可以上一下电路图让大家分析一下。。是不是用的单相可控硅,或者是触发电路

网友B:
如果电机没问题就是电路有问题,驱动电路并不适合那款电机,得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上一下电路图让大家分析一下。。是不是用的单相可控硅,或者是触发电路

双相可控硅

网友C:
具体电路发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电路发来看下.

E:\WORK2018\MS\SaiKeJia\Document\台州赛可佳电器-旋转遥控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电路发来看下.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D:
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白炽灯是顺阻性元件,电流基本处于恒定状态,所以电量没有问题。
2、电机是顺感性元件,感性元件驱动电流比较大。
3、如果可控内阻比较大是没有办法驱动电机。
4、需要盖上可控硅内阻,改善内阻有两个问题。
   A、保证可控硅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让可控处于完全导通状态。
   B、如果满足了条件A,还不行,那只能在并联可控硅达到减小内阻。

网友C:
这图看得有点晕,ACL看标号貌似是220交流,怎么直接接5伏稳压管和470UF电容到地,还有U1到底是什么?
看元件有点像是个阻容降压半桥整流滤波的直流电路.

图上有标明50HZ方波信号标志,猜测是触发可控硅信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正负半周触发应该是100HZ才对,如果是结合过零信号,控制导通角实现调速,电机启动的时应该输出完整的正弦波才行,否则电机稍有负载,必定堵转.

双向可控硅分三象限触发和四象限触发,前者适合电机之类的感性负载对电流电压突变承受能力更强,像NXP的资料里声称可以省去RC吸收回路.后者适合加热丝之类的纯电阻负载.如果楼主用的四象限触发可控硅驱动电机,建议在T1 T2间并上个RC,电阻一般取几十到200欧之间,电容一般取10nF--100nF.最后,可控硅承受过流过压能力比较差,所以使用时应注意留充足余量.

网友E:
个人认为2方面原因找:一是阻容降压选用的电容量,二是可控硅的触发电流!如果你选用的可控硅触发电流比较大,那么相应的降压电容容量就要大一些!那么成本就会高一些!建议与可控硅供应商厂家沟通一下,限制或者按可控硅的触发电流尽量小(3-6毫安)的规格采购!在此条件下再使用不同容量的降压电容,得到最佳容量(虽然可以进行计算,但是最终还是以实际情况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