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出错Target not created,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KEIL编译出现Target not created,实在是无法解决了,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下本菜鸟

网友A(2018-10-17):
可能是你的keil没有破解,容量很小,也有可能是你定义的数据超出了数据类型的范围。在这之前你应该先把其他的错误排除掉。

网友B:
_Bool类型  编译器不识别  你引入了错误的类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_Bool类型  编译器不识别  你引入了错误的类型

最近在自学C语言,这个是照人家的代码敲出来的,编译之后就是这样了,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keil没有破解,容量很小,也有可能是你定义的数据超出了数据类型的范围。在这之前你应该先把其他 ...

破解应该是没问题,拿其他的代码,编译都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破解应该是没问题,拿其他的代码,编译都没问题

编译出错的情况太多了,你最好把你的代码贴上来,这样还比较容易解决问题。
在这之前你首先应该把除去target not created 之外的错误找出来解决之后再看target 的具体原因。

网友D:
target not created只要程序有错误都不会生成目标文件,所以重点在前面的错误提示。undefined identifier是变量没有被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