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驱动1602的问题求助,仿真通过但是实物不正常

楼主:
stm32驱动1602的程序在Proteus里仿真通过,结果如图:但是连接实物的时候1602驱动不正常,第一行显示全部是方块,第二行不显示。
代码在附件里,困扰了好几天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8-10-17):
仿真和实物电路还是有区别的,注意 1602 的对比度

网友B:
实际的32芯片的引脚是有一部分不支持5V输出的,只有标注(FT)的才支持,具体可以查看32的芯片数据手册。里面有详细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的32芯片的引脚是有一部分不支持5V输出的,只有标注(FT)的才支持,具体可以查看32的芯片数 ...

1602好像除了电源 其他脚2.几伏就可以驱动

网友D(2019-12-10):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这个程序没问题,刚好昨天验证了,硬件IO上拉到3.3V直接可用,我的RS,RW,E三个脚是PC13,14,15.

网友D:
E引脚要设为高脉冲,指令才能写进去,你设置了吗?实物通过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引脚要设为高脉冲,指令才能写进去,你设置了吗?实物通过了吗?

没设置一样可以,那个时钟低速低也有1MHZ,1602用不到这么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