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通信号灯TrafficLight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8-10-17):
交通信号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_0=P1^0;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5=P1^5;
   sbit P3_0=P3^0;
   sbit P3_1=P3^1;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sbit P3_6=P3^6;
   sbit P3_7=P3^7;
   uchar n=90,f0=0,f1=0,a=0;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1-9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IT1=1;                                   //外部中断1采用跳沿触发方式
        IT0=1;                                   //外部中断0采用跳沿触发方式
        TMOD=0x11;                          //T1,T0都采用方式1工作
        TH0=(65536-50000)/256;//定时初值50毫秒
        TL0=(65536-50000)%256;
        TR0=1;                                  //启动定时器/计数器0
        IP=0X01;                           //外部中断0为高优先级
        IE=0X87;
   }
  void delay1()
  {
     u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delayn(uint n)
  {
          uint i;
        for(i=0;i<n;i++)
        delay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T0中断,实现倒计时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if(a==20) //没记一次为0.05秒,一共计20次为1秒,然后a重新归零计数,总时间n减1
        {
                a=0;
                n--;
        }
        if(f1==0)
        {
            P1=0XF3;//南北方向绿灯亮,东西方向红灯亮
                if(n<=6) //绿灯闪烁倒计时计数
                {
                  if(a==10)
                  {
                   P1_2=!P1_2;        //绿灯闪烁
                  }
                }
                   if(n==0)          //黄灯倒计时
                   {
                      delayn(500);
                          P1=0XF5;
                          delayn(500);
                   }
        }
        if(f0==0)
        {
                if(n==0)
                {
                        n=50;
                        f1=1;
                }
        }
        if(f1==1)
        {
            P1=0XDE;  //东西方向绿灯亮
                if(n<=6) //当时间剩6秒时绿灯闪烁
                {
                if(a==10)
                 {
                  P1_5=!P1_5;
                 }
                }
                if(n==0)   //黄灯
                 {
                    delayn(500);
                        P1=0XEE;
                        delayn(500);
                 }
                f0=1;
                if(n==0)
                {
                        n=90;
                        f1=0;
                        f0=0;
                }

        }
  }
        void display()        //倒计时计数,让数码管显示相应的数字
        {
          while(1)
          {
          if(P1_0==0)
          {
           P0=seg[n%10];
           P3_5=1;
           delayn(5);
           P3_5=0;
           delayn(10);
           P0=seg[n/10];
           P3_4=1;
           delayn(5);
           P3_4=0;
         }
           if(P1_3==0)
           {
           P2=seg[n%10];
           P3_7=1;
           delayn(5);
           P3_7=0;
           P2=seg[n/10];
           P3_6=1;
       delayn(5);
           P3_6=0;
           delayn(10);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紧急情况1:四个方向都亮红灯
   {
            int n2;
         P3_4=P3_5=P3_6=P3_7=0;
         for(n2=0;n2<40;n2++)
         {
           delayn(1000);
           P1=0XF6;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int n2,n3;
          P3_4=P3_5=P3_6=P3_7=0;
          if(P3_1==0)  //紧急情况2:东西方向同行,南北方向禁止通行
          {
             P3_0=1;
                 P1=0xDE;
                 for(n2=0;n2<30;n2++)  //执行30秒恢复正常
                 {
                   delayn(1000);
                   P1=0XDE;
                 }
……………………

新建文件夹